[西门子] 浅谈PLC控制阀门故障分析

楼主(2024-03-08):
本次分享一下阀门无法远程控制的几个判断点。

阀门为电动蝶阀,阀门的远程控制系统包含的点位有:远程/本地、开到位、关到位、故障位;开/关。

    阀门是开关型阀门,要中间停止,就需要断开开和关。阀门能保持停止状态。

目前阀门是这样的:

阀门当前状态是开到位,然后点击关闭按钮。触摸屏的关闭按钮颜色驱动采用PLC的输出Q点。

可以看出,PLC的Q点已经动作输出。

但是阀门一直不动作。

那我们将如何检查呢:

1、检查对应的PLC柜内的中间继电器是否动作。

2、如果图中KA5动作吸合了。那边就检查线路。

到电动阀门接线盒子处检查,是否线路没有问题。

3、控制线路检查完毕后,我们还需要检查,阀门的电源是否正常?

检查阀门电机接线端是否有电压。

4、还可能是阀门已经关闭了,但是阀门的限位有问题。

开到位限位一直没有脱开,关到位没有接触到。

或者是阀门反馈到PLC的DI点有问题。

有可能反馈线路也有问题。

5、如果都没有问题,可以考虑本次操作一下。

最后发现问题是阀门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