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浅谈自动化PLC系统点位校对(打点)作业

楼主(2024-03-08):
【A】如何分类

    出厂前打点:在成套厂内进行不带电校对线路和带电校对线路。

不带电主要是检测线路是否接正确,线路通断情况。

带电打点是为了监测PLC的输入输出点位是否正常,监测模块通道是否无问题。

   现场打点:在PLC柜安装好了后,线缆接好后,进行点位测试。

【B】如何打点

     现场也分为不带程序监控打点,主要是没有自动化工程师现场人员检测接线是否正常。对于数字量输入,我们通过短接现场公共端和点位,查看模块的指示灯。对于数字量输出,我们可以通过强制中间继电器,到设备就地操作箱检查通断。

   对于正常的打点,我们一般都是通过PLC的编程软件,在线监控数据的点位情况。

模拟量输入/输出,我们都需要通过PLC监控,加上信号发生器来测试。

信号发生器可以输出和也可以测量。是测试模拟量点位必不可少的工具。

【c】总结

1、数字量输入(开关量信号反馈)校对

(1)将公共线(QF**/L+)与PLC输入点(DI*:**)短接。

通过PLC软件监控点位状态。

(2)对于接常闭点的信号,需要断开接线,直接短接公共线。

2、数字量输出(控制信号)校对。

   因本次校对线路是设备在断电情况下校对。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通断。当PLC输出控制信号时,万用表测量是接通的。

3、模拟量输入(仪表或者设备模拟量反馈信号)校对

   本次校对主要是过程仪表和水质分析仪表。原则上是需要仪表供电。

在仪表不供电的情况下,需要用手操器(电流信号发生器),断开仪表接线,直接带远程通过信号发生器给定一个电流值,PLC进行监控数据。

4、模拟量输出(设备数据给定,如变频频率,阀门开度等)

在仪表设备初,直接测量接收的电流信号是否和PLC输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