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次自控系统恢复记录之软件

楼主(2024-03-08):
前提及设想:

    本次自控恢复,需要恢复以前的系统就是本次恢复的PLC系统,以及新增的膜控制系统,新增的膜系统厂家建议通过OPC连接,这样可以方便,因为厂家已经将数据传输到云平台,按照常规只需要上位机能够上网就行了。结果打开上位机系统顿时傻眼了,原来是和利时Hollysys的Scada系统,暂时只有modbus的驱动。所以需要在程序里面做一个modbus从站。

实施方案:

  首先在新膜系统增加Modbus从站程序。

1)数据转移

2)MODBUS程序

设置库地址:

其次地址梳理:

这算,地址一定要除以2。

上位机设定:

配置modbus地址,找MODBUS模块,K-MOD01(28)。

设备属性中双击配置。

配置后,系统会自动加+1;

配置好后,需要下载配置。

然后进入画面编辑,编辑类似传统的组态软件。

编辑完成后,直接下载。可以同时下载到其他站点。

为了鼠标移动到变量的图案或者文字上有注释显示,我们需要勾选历史站,然后点击数据生效即可。

==附和利时现场硬件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