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SCL继续学习--间歇式运行控制功能块

楼主(2024-03-08):
间歇式运行功能块,主要适合设备非必要连续运转。比如搅拌器、水泵等。用SCL编写好处就是可以导出,再导入到其他电脑的编程软件,也兼容不同编程软件版本。

闲话少言。

建立相关输入输出管脚:

编写程序:

//step1:运行时间计时

IF #AM AND #min_P AND NOT #RUN_arrive THEN

    #RTview_min := #RTview_min + 1;

    IF #RTview_min >= #RTset_min THEN

  #RUN_arrive := 1;

        #RTview_min := 0;

    END_IF;

END_IF;

//间隔等待时间计时

IF #AM AND #min_P AND #RUN_arrive THEN

    #GTview_min := #GTview_min + 1;

    IF #GTview_min >= #GTset_min THEN

        #RUN_arrive := 0;

        #GTview_min := 0;

    END_IF;

END_IF;

//复位

IF NOT #AM THEN

    #RUN_arrive := 0;

    #GTview_min := 0;

    #RTview_min := 0;

END_IF;

//输出

IF #AM AND NOT #RUN_arrive THEN

    #AUTO_OUT := 1;

ELSE

    #AUTO_OUT := 0;

END_IF;

仿真:

结论:

本功能块有几个bug:

1、时间方面有误差,因为采用的是如下的方式做得分钟脉冲:

2、间歇使能时,只能从设备运行开始轮询,未设计选择间歇式运行起点是设备运行,还是设备待机。

3、运行时间到后,显示时间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