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的OPC通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楼主(2024-03-08):
OPC是为了连接数据源(OPC)服务器和数据的使用者(OPC应用程序)之间的软件接口标准。数据源可以是PLC,DCS条形码读取器等控制设备。随控制系统构成的不同,作为数据源的OPC服务器既可以是和OPC应用程序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运行的本地OPC服务器,也可以是在另外的计算机上运行的远程OPC服务器。

S7-200SMART要实现和Wincc通信则必须使用S7-200 PC Access SMART软件。

S7-200 PC Access SMART是西门子公司针对S7-200 SMART PLC与上位机通信推出的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服务器软件。其作用是跟其他标准的OPC客户端(Client)通信并提供数据信息。S7-200 PC Access SMART与S7-200 PLC的OPC 服务器软件 PC Access类似,也具有OPC客户端测试功能,使用者可以测试配置情况和通信质量。

S7-200 PC Access SMART在本文中都简称为PC Access SMART。PC Access SMART可以支持第三方上位机软件与 S7-200 SMART PLC建立OPC通信。

S7-200 PC Access SMART基本设置

2.1 S7-200 PC Access SMART软件界面介绍

S7-200 PC Access SMART软件界面如下图所示:

2.2 与S7-200 SMART PLC建立连接

S7-200 PC Access SMART软件只能通过以太网方式与S7-200 SMART PLC建立连接。

2.2.1设置PG的IP地址;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2.2.2设置S7-200 SMART CPU的IP地址

第一步:选择连接方式;
选择客户电脑实际网卡的硬件名.TCPIP.1的方式进行通信。

第二步:点击“查找PLC”;

点击“查找PLC”后会把网络上的所有S7-200 SMART都搜索出来。

根据需要选择是否修改S7-200 SMART PLC的IP地址,如果需要修改如下图所示:

IP地址修改成功。

第一次打开S7-200 PC Access SMART软件,会随软件同时出现一个提示窗口,其内容是告知使用者,在进行OPC通信之前,对S7-200 PC Access SMART项目进行保存。

第一步:选择要通信的S7-200 SMART PLC,鼠标右键“MWSMART(TCO/IP)“,选择“新建PLC”。

如上图所示新建PLC。

第二步:在弹出的窗口中“查找CPU”,在网络中选择要做OPC通信的PLC,紧接着设置本地和远程的TSAP号。
其中“本地”指的是电脑上S7-200 PC Access SMART,“远程”指的是PLC。
TSAP是Transport Service Access Point的缩写,表示的是连接资源的地址。使用S7-200 SMART CPU时TSAP号只能设置下面的值:

02.00

02.01

03.00

03.01

使用者也不能设置其他的数值,因为设置的其他数值后,不能选择“确认”按钮完成配置。软件不支持其他数值

如上图所示设置TSAP

第三步:添加NewPLC后,给该PLC新建“文件夹”。

如上图所示添加文件夹

第四步:在文件夹下添加需要通信的变量。

如上图所示设置变量类型
A:该变量的符号名
B:变量ID
C:变量地址,可以设置S7-200 SMART支持的所有内存变量
D:设置上位机软件访问该数据的方式,有三种:读/写、写或读
E:数据类型
F:数据工程单位上下限
G:变量注释

第五步:在文件夹下添加需要通信的变量。可以通过点击下图的按钮,也可以直接用鼠标选择变量拖拽到测试区进行测试。

如上图所示添加变量到测试区

第六步:点击测试按钮进行测试。可以从测试区监视到变量实时值、每次数据更新的时间戳,以及通信质量。
   测试质量:良好,表示通信成功,相反如果为“差”,表示数据通信失败。
注意:客户端测试只能测试从PLC读取变量数值,不能测试向PLC写变量值

如上图所示客户端测试

2.3向S7-200 PC Access SMART导入PLC变量

首先需要使用者的S7-200 SMART 程序中变量有符号名,选择S7-200 PC Access SMART 软件--->文件--->导入符号,就可以找到S7-200 SMART程序,把S7-200 SMART PLC中有符号名的变量都导入到PC Access SMART中。

如上图所示导入符号。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眭相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西门子全套电子资料包】

往期推荐

进口设备被远程锁机!科技真的无国界吗?

FX3U与威纶通触摸屏连接的各种方式,一目了然,通俗易懂!

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 连接Factory IO的方法

【小白必备】学PLC必须要理解的进制转换你都懂了吗?

西门子S7-200SMART间接寻址应用——模拟量滤波程序

如何实现PLC系统时钟显示在HMI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