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铜线和铝线不能接在一起,非要接怎么办?

楼主(2024-03-09):
点击↑↑上方关注,回复“100”领取电工经典电路图100例
技术工种的兼职神器,【自由接单、自由报价】,全国已超过10万维修师傅加入

长按长按识别二维码,注册即可接单

问题:为什么铝线跟铜线不能相接?

1、铜铝的电位不同,铜铝接触的部分会由于原电池反应加速铝线的氧化,时间久了铜铝接头处会接触不良。要想接在一起,必须用铜铝过度线夹或过度线管。

2、这是一个化学问题,金属的化学特性有相对活泼和不活泼,比如黄金,从来都不生锈,这就说明黄金化学不活泼,铁容易生锈,铁就比黄金活泼,如果两种金属放在一起就会加速活泼金属的氧化,铝和铜相比,铝比较活泼,两种电缆连接,会加速铝氧化(也就是生锈),影响使用。

3、当铜、铝导体直接连接时,这两种金属的接触面在空气中水分、二氧化碳和其他杂质的作用下极易形成电解液,从而形成的以铝为负极、铜为正极的原电池,使铝产生电化腐蚀,造成铜、铝连接处的接触电阻增大。

(铜铝线接头)

另外,由于铜、铝的弹性模量和热膨胀系数相差很大,在运行中经多次冷热循环(通电与断电)后,会使接触点处产生较大的间隙而影响接触,也增大了接触电阻。接触电阻的增大,运行中就会引起温度升高。高温下腐蚀氧化就会加剧,产生恶性循环,使连接质量进一步恶化,最后导致接触点温度过高甚至会发生冒烟、烧毁等事故。

问题:铜线和铝线连接时为什么用铜铝过渡线夹?

1、在铜线和铝线连接处所生成的灰白色物质系三氧化二铝时间稍长,连接处接触电阻会增大、发热,造成电路时通时断极易引发建筑物火灾。所以要用专用的铜铝过渡线夹。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铜铝线连接器件(俗称“铜铝鼻子”)

2、如果直接将铜线和铝线铰到一起,接头很容易氧化,导致电阻增大,从而更容易烧坏。这种损坏的真正原因是铝元素比铜元素活跃的多,在铜铝结合面将产生徐徐多多的微电势(即微电池),从而产生微电蚀,时间久了接触电阻变大。普通家庭作业时,先把铜才度锡再连接会更可靠些。

3、在电力系统中,铜和铝直接连接,在流过电流时会发生电化腐蚀,因此要采用铜铝过渡,或在接触面中间垫锡片,有条件再涂一层导电膏。普通家庭连接时,可给铜线挂锡后在于铝线连接,可避免电化腐蚀。

免费学PLC和电工课程,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