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W电机运转无力故障,查了三天没有解决,却被一个新 ...
500KW电机运转无力故障,查了三天没有解决,却被一个新电工搞定了!

楼主(2024-03-09):
导读:
近日,有一起关于500KW拉丝机的电机故障排查的案例,引起了广大电工网友的讨论,这起故障导致电机缺乏动力,无法顺利拉动铝丝。
经过多次尝试和维修,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修复了电机故障。这一过程展示了维修工作中足够的耐心和细致入微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出了电气接线、维修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首先,当操作人员报修称电机没劲,拉不动丝时,维修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试机。此时发现电机有明显的堵转声音。将铝丝从牵引轮上松掉后,电机能够转动且没有明显异常。然而,当将牵引轮铝丝拉紧时,即便只是用手拉住,电机却无法转动,并且电枢电流急剧变大。
维修人员随后测量了电机绕组绝缘情况,并检查了碳刷,但没有发现明显问题。随后将电机与设备脱开后,单独运行测试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结果显示在正常范围内。由此,初步判断电气方面没有问题,故障可能出现在设备机械部分。然而,经过机修人员打开设备箱体检查后,并未发现明显问题。只能继续查找电气方面的问题。
不久后,维修人员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在低速转动时,电机存在不明显的停顿感,很难察觉。之后,施加一些力度在电机连接器上,发现电枢电流急剧变大。这一发现排除了设备机械问题。接下来,再次检查了电机和电机轴承,但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因此,怀疑问题出在控制器上。
维修人员检查了控制器的参数,拆开控制器进行检查,但并未发现明显问题。于是,决定将控制器送到专业维修点进行进一步检测。经过检测,发现控制器内部的整流模块出现故障。
经过三天的等待,更换了模块的控制器装上去。然而,问题依旧存在。各种尝试和咨询无果后,决定联系厂家售后。
在准备放弃之前,决定再次检查电机内部情况。发现电机内部有较多灰尘,手上被灰尘弄脏。于是,新来的小同事要求用吹风机清理。结果,小同事不慎将电机线吹断。当下维修人员激动不已,怀疑电机存在问题,迅速进行查看。
果然,发现电机换向绕组之间的连线断开,而两根线是用端子连接的。此前对端子进行维修时没有压好,时间一长,连线发热虚连了。由于连接线位于电机最底部且被多层蜡管包围,之前的检查时未能察觉到问题。最终确认,问题出在这里。修好电机后,重新进行装机试机,问题终于解决。
三相电机无力首先应该检查以下项目:
检查电机轴承,旋转转子是否灵活;
检查控制器件的触点是否完好,或许因接触不良引起间歇断相所致。
1.负载过重。被拖动的机械有卡阻故障,传动装置安装不合理。
2.电机一相断线
3.本身机械故障
4.电源电压低
5.电源频率低
6.定子绕组匝间短路
7.定子绕组单相接地
8.定子绕组内部断线
9.统型转子断条
10.定子绕组一相反接
11.电源容量不足
12.启动方式的选择或接线不正确
13.电动机控制线路有故障。望逐项排查。
网友A指出,电气接线是关键,接头一定要接触好,但由于传统习惯和方便性的考虑,有些地方仍采用了不太可靠的插片式接线。这种接触方式在小电流情况下可能还可以,但对于大功率电器来说存在较大风险。行业在质量约束方面还存在不足,缺乏自我质量约束意识。
网友B指出,在设备故障处理中,设备5S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然而,在处理故障时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要意识到设备维修工作需要全面贯彻5S原则的重要性,不仅仅是问题的表面处理,更要注重工作的细节。
网友C提到,虚接故障是最难找的,特别是在测试时设备保持连接状态,但一旦开机负荷电流不够时,只能依靠运气和经验。这也再次强调了耐心和细致入微在维修工作中的重要性。
网友D提到,电气故障千奇百怪,有时候真的就只能靠运气和经验,有一次纺织厂新装配电柜不定时跳闸,严重影响生产,去了好几个电气专业人员,都是查不出来是什么情况,最后归咎于配电柜进线开关控制器有问题,我去了以后就观察跳闸的情况,用了半天,判断是公变断路器漏电保护器问题,完美解决问题。
电动机启动无力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三相电机一般就是缺相,如果是2相电机,就是启动电容坏了,更换启动电容就可以!
当然电动机启动无力有很多方面原因,可能是电机转子擦心,造成电机过热,造成电机无力。查看是轴承原因还是端盖原因,进行更换。如果是双电容的,看看是不是运转电容坏了,如果坏了,更换电容。
一般检修步骤如下:
1、检查电机三相绕组是否正常,排除电机缺相故障;
2、测量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机线路截面小或者线路很长,会因线路压降过大,导致电机端的电压较低,造成电机输入电压低于额定值,致电机运转无力;
3、以上均无问题,脱开联轴器,单试电动机,根据转速、转动声音等情况判定电机转动是否正常,提前需要盘车以检查是否有卡涩、异物 或者轴承有问题。
如何判断电机正常与否?
1、用摇表摇电机绝缘:380V的电机用500V的摇表即可,摇三个接线柱上的线对电机外壳的绝缘阻值,应该在0.5M欧以上就说明没有对地短路。
2、万用表测:测量电机A/B/C三相间的阻值,是否相等,正常应该是差不多的。差的太多也能转,但是用不长了,记住电机越大,阻值越小。
3、检查轴承、风扇,有时候轴承抱死也会烧电机的哟。
4、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0%~35%。
三相电机无力电压不稳定怎么解决?
要检查是不是线路比较细,导线电阻比较大,导致线路末端电压低,这需要更换大截面导线来解决;对这种情况,是电力公司资产的线路,更换导线的费用不需要大家出,但属于用户自己的线路,其改造费用需要自己筹措。另外一种情况是变压器容量小,一般来说,变压器等资产应是电力公司的,更换变压器需要电力公司来更换,这种情况是不需要费用的,但是“电老虎”名不虚传,你一般胳膊扭不过大腿的了,所以最终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一、除了把进来的电线加粗,还要检查是不是用电设备功率因数比较低,造成增大了线路压降大引起的。如果是功率因素问题,进行无功补偿就好了。
二、还可以对一些设备进行节能改造,比如一些风机水泵装变频器,更换效率高点的电机等等。
三、安装一种三相全自动补偿式电力稳压器,这种东西类似一种自动的自偶可调变压器器了,不过价格应该不便宜,而且如果供电局供过来的功率不足,你加了这个装置,估计隔壁家工厂的电压就会更加低了。
稳压器由补偿电路、电压检测电路、回中电炉、伺服电机控制电路及减速传动结构,主回路开关操作电路、电压、电流测量及保护电路组成。
电压补偿电路由接触调压器T2与补偿变压器T1组成。接触调压器一次连接在稳压器的输出端,二次接补偿变压器的一次线圈,补偿变压器二次线圈串联在主回路中,不计算补偿变压器的阻抗压降:U2=U1±Uc(U2—稳压器输出相电压;U1—稳压器输入相电压;Uc—稳压器相补偿电压)。
当输入相电压U1改变△U1时,若补偿电压Uc相应改变△Uc且△U1=△Uc,则输出相电压U2便可保持不变。补偿电压Uc的调节是根据输出电压的变化,由电压检测单元给出信号控制伺服电机转动,经减速及传动机构带动接触调压器上的电刷滑动,调节接触调压器的二次电压来改变补偿电压,实现自动保持输出的电压稳定。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下方扫码即可免费体验电工和PLC的VIP课程
扫码免费学习PLC课程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