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80%电工搞不清原理!

楼主(2024-03-09):
点击↑↑上方关注,回复“电工”,领取全套电工和PLC软件与资料
有一家业主的漏保一天跳几次,跳了以后还能合闸,就是反复发作。业主找人维修,维修人员以为是漏保坏了,换了漏保还是跳闸,实在没法找出原因,只好让业主找物业解决。由于总闸是漏保,跳闸以后全屋没电,所以业主急切解决问题。
接到业主的求援,我火速到达现场,经过检测发现普通插座的火线有点轻微漏电,于是拆插座查找故障原因,最后把故障范围缩小到主卧室。

拆了卧室的几个插座挨个测量,直到拆了一个插座以后,发现故障消失了。观察插座的接线乍看没什么,电线没有烧焦破皮之类的问题。虽然看不出来问题原因,肯定还是存在问题的,不然故障怎么会突然消失了。

经过反复观察暗盒与电线,发现火线绝缘层上有一个小凹坑,不仔细观察还看不出来。根据凹坑的形状和位置,应该是固定插座的螺丝顶出来的。就是这个凹坑导致绝缘层变薄了,另外绝缘层的绝缘性能不好,虽然没有破皮,但是会有一些漏电的问题。所以火线对地漏电非常轻微,一天几个小时跳一次。

对维修电工来说最怕这种间隔时间长的跳闸,感觉维修无从下手,有的维修效果当时看不出来,跳闸时间间隔太长,没时间观察,所以没把握是否解决问题。

轻微漏电会造成定时或者不定时的跳闸,主要跟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有关,集成电路45脚上的红⭕里的C2电容是积分电容,轻微的漏电电流在它上积累,电流的积累就导致电压逐渐慢慢升高。

等电容上的电压升高到设定值,门电路翻转输出电流,给可控硅的触发极电容C4充电,C4充电到可控硅的触发电压,可控硅就导通,脱扣线圈L得电动作,拉动漏保的脱扣机构跳闸。决定漏保灵敏度的就是C2电容量大小,如果选择的容量大,它对漏电的表现就反应迟钝一些,对轻微的漏电不会跳闸,或者间隔跳闸的时间变长了。

如果C2的电容量小,会导致漏保的灵敏度提高,如果灵敏度过高就容易出现稍微漏电就跳闸的问题,这样影响用电。家用漏保C2的选择必须根据人体触电的最低限度选择,一般是0.047UF。如果是单元几百A的总漏保,剩余电流在300毫安,C2的电容量就得大一些,具体多大没见过,剩余电流大10倍,积分电容可能是0.047的10倍左右。

漏电保护器跳闸以后,积分电容开始放电,它上面的电压逐渐下降,漏保又可以合闸了,合闸以后继续积累漏电电流,最后又触发跳闸,反复不断循环,这就是定时或者不定时跳闸的原因。

另外漏保跳闸以后,如果在很短时间内再次合闸,经常是合不上的。因为积分电容C2上的电压还没有下降到门电路关闭的值,所以短时间内还是无法合闸。只有等待一会,等C2的电压下降很多,再次合闸就能合上了。

漏保的定时与不定时跳闸,还有漏保跳闸间隔一段时间才能合闸,这两种故障现象,都是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决定的。估计绝大多数电工都是不理解的。

所以线路故障检修不是单纯的用万用表或者摇表测量就够了,其中的奥秘很多,会用摇表或者万用表测量漏电只是一个入门,最关键的还是很多理论和实战经验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让很多无法理解的故障现象豁然开朗。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下方扫码即可免费体验电工和PLC的VIP课程

扫码免费学习PLC课程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触摸屏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