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电工布线居然不用穿管?看看他们是怎样操作的!

楼主(2024-03-09):
在我们国家,电工在进行布线时,常常需要使用穿管来保护电线,并且还需要进行复杂的接线工作。而在日本,电工布线却完全不需要使用穿管,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日本电工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日本电工认为,穿管不仅会增加电工布线的复杂度,还会让墙面看起来凌乱不美观。因此,他们开始研发了一种全新的电工布线方式,即“无穿管布线”。

无穿管布线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电工们在墙面上开设一系列小孔,然后将电线直接通过这些小孔穿过去,最后进行接线。这样一来,不仅不需要使用穿管,而且还能够保证布线的整齐美观。

然而,无穿管布线并不意味着忽略了安全性。日本电工在进行布线时,会特别注重电线的绝缘防护,以确保电线的安全使用。他们会使用高质量的绝缘材料,以及细心的施工技术,来保证电线的安全性。

此外,无穿管布线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方便维修。由于电线没有被穿管固定,所以在需要维修时,只需要拆除相关的开关面板或者墙面装饰,就能够轻松找到需要维修的部分。这大大提高了维修效率,节省了时间成本。

作为一名电工,照明布线是最常见的工作之一,布线时所用到的材料也有多种选择。下面就介绍给大家一下日本电工在室内暗敷布线时,所用到的一种材料“电线绑扎胶贴”。
它适用于隐蔽工程,在日本,天花板上用带护套电线时,不需要穿电线管保护。

“电线绑扎胶贴”需要配合专用的速干胶来使用才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它可以在混凝土面、金属面、木材面等处使用。下面翻译一下速干胶管上的说明书:
■ 用途
速干胶涂抹在“电线绑扎胶贴”后请在两分钟内贴在混凝土墙面,温度在二十三度,湿度百分之五十的环境下,需要30-60分钟可以硬化。数据仅供参考毕竟与施工环境和胶的接触面有关。
■ 保管
请放置于儿童触摸不到的地方,尽可能避开日光直射,5-35℃的室温且通风场所保管。只要打开使用了,原则上要一次要完全用尽,如果没用了,请在封口处用胶带缠绕密封后保管。

“电线绑扎胶贴”由两部分组成,灰色的四方形面板长宽为30mm,表面有很薄的凹凸层,黄色的绑扎带大概有100mm长,里面应该有金属丝,外边是绝缘材质。涂抹速干胶的量要恰到好处,多了浪费,少了会坠落而掉下,同时也要看绑扎的电线是弱电还是强电,一根还是多根的线。

“电线绑扎胶贴”是这位电工朋友给它起的中文名字,咨询了一些电工朋友,他们表示在国内没见过这种材料,在配电柜内部有类似的使用方法,但布线时绑扎固定电线的还没见过。大家做室内布线时有用过它吗?
下面就结合实例给大家具体介绍一番!

通常,电工先行,布线时会将电线绑扎在混凝土天花板的最上面,这样后期不会干扰发到其他工人施工,也不会返工。强弱电同时布线间隔最少要150mm以上的距离。

上图绑扎均为弱电线,分别是火灾报警器用(乳白色),网线两种(蓝灰色,黄色),电话线(灰色),电视信号线(黑色)。
正常情况下,火灾报警感应器(装在天花板上)以外的弱电线,都应该是地面走线,但这次电气改装工程,很多都是增设的,并且位置发生了改变,所以电线走的天花板上面。

上图,右下角是这次电工装的电缆桥架,在螺丝杆上挂的黄色钩子还有小的灰色卡子也是布线时经常用到的材料。

电线绑扎间距是一米,根据电线的根数与总重量可以适当缩小间距,如800mm左右。这就不用尺子测量了,电线多了有下坠感可以在中间再加一个绑扎胶贴即可。

布线时,如果遇到横梁拐角处,请多留些电线并且用手弄弯曲一些,弄个造型。不要让电线直接接触到横梁的混凝土拐角,晃动剧烈时容易将电线弄断。

“电线绑扎胶贴”在混凝土墙面也同样可以使用,上图是金属面天花板,它的上层是浇灌的混凝土地面,这种结构在日本近些年渐渐的流行了起来。

这张拍的角度不太好,本想给大家展示电线没有接触到混凝土拐角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如果有可能接触到的话,一般会在拐角处贴一张黑色专用胶布,厚实且光滑可减少摩擦,保护电线。验收时这也是检查项目之一。

这个角落会建成三个卫生间。模板拆下来后,电工是第一个进入现场施工的工种,其他工人进来之前,电线已经拉的差不多了。

电工先布线的好处就是没有任何障碍,可快速完成工作。但是,像上图的场景,轻钢龙骨是要贴石膏板到最上方并且要进行隔音处理的。贴石膏板之前,电工不可能将电线拉过去,那样会因碍事而被剪断。
这种情况在预埋阶段要事先掌握好,被轻钢龙骨分开的两个屋子间如有电线需要通过,根据电线根数和位置就要预留线管在地面里,这样后期先行布线就方便多了。

布线时,一般在地面画好照明等器具的位置,然后在相应位置上方来贴电线绑扎胶贴,过半天左右就可以拉线绑扎,距离较长的位置再补上几个胶贴。

布线时,电线的长度要根据吊顶的高度而定,通常比吊顶再长一米左右,不知道国内的同行你们预留多长呢?电线要绑好往上放300mm左右,太低会影响吊顶师傅干活。碰到某些人还会剪断你电线。

电工布线后,轻钢龙骨的轮廓也出来了,就等着管工干完就可以贴石膏板和天花板了,在日本,电工只做电工的活儿,水管由管工来做。水电是完全分开的。

粉色的涂层是发泡胶,当墙壁的另一侧是室外时,墙面就需要喷上发泡胶,上图厚25mm。
这个情况工头要提前掌握好,一定要在喷发泡胶之前将电工布线用的绑扎胶贴弄好,如果忘记了会增加很多工作量,发泡胶面上是贴不住的。

“电线绑扎胶贴”在正常室温环境下,配合专用的速干胶,一个胶贴可以承重2kg。2.0mm*3芯的护套线,一个胶贴最多绑扎不超过四根。日本这些年一直在使用,按照要求做是不会掉下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无穿管布线虽然在日本十分普遍,但在其他国家却并不常见。这是因为无穿管布线需要对墙体进行一定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建筑结构。因此,若想在我国实现无穿管布线,还需要在建筑设计和施工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

总的来说,日本电工布线不用穿管的做法,既体现了他们对细节的追求,又有效解决了电工布线的一系列问题。无穿管布线不仅美观,而且安全可靠,方便维修。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无穿管布线的应用范围会越来越广泛,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大家感觉这样做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里面留言与讨论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下方扫码即可免费体验电工和PLC的VIP课程

扫码免费学习PLC课程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