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道低压电工作业试题,满分100,你能得几分?

楼主(2024-03-09):
点击↑↑上方关注,回复“1”领取15种电工和PLC软件

判断题

1.铁壳开关安装时外壳必须可靠接地。√

2.在供配电系统和设备自动系统中,刀开关通常用于电源隔离。√

3.触电者神志不清,有心跳,但呼吸停止,应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4.交流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所测得的值都是有效值。√

5.测量电流时应把电流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

6.接地电阻表主要由手摇发电机、电流互感器、电位器以及检流计组成。√

7.电工应做好用电人员在特殊场所作业的监护作业。√

8.特种作业人员未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未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导致事故的,应追究生产经营单位有关人员的责任。√

9.“止步,高压危险”的标志牌的式样是白底、红边,有红色箭头。√

10.遮栏是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栏和常设遮栏两种。√

11.常用绝缘安全防护用具有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隔板、绝缘垫、绝缘站台等。√

12.在安全色标中用绿色表示安全、通过、允许、工作。√

13.电子镇流器的功率因数高于电感式镇流器。√

14.不同电压的插座应有明显区别。√

15.在没有用验电器验电前,线路应视为有电。√

16.剥线钳是用来剥削小导线头部表面绝缘层的专用工具。√

17.Ⅱ类手持电动工具比Ⅰ类工具安全可靠。√

18.移动电气设备可以参考手持电动工具的有关要求进行使用。√

19.在选择导线时必须考虑线路投资,但导线截面积不能太小。√

20.在电压低于额定值的一定比例后能自动断电的称为欠压保护。√

21.绝缘体被击穿时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

22.在我国,超高压送电线路基本上是架空敷设。√

23.防雷装置应沿建筑物的外墙敷设,并经最短途径接地,如有特殊要求可以暗设。√

24.对于容易产生静电的场所,应保持地面潮湿,或者铺设导电性能较好的地板。√

25.除独立避雷针之外,在接地电阻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防雷接地装置可以和其他接地装置共用。√

26.在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

27.在三相交流电路中,负载为三角形接法时,其相电压等于三相电源的线电压。√

28.磁力线是一种闭合曲线。√

29.对于转子有绕组的电动机,将外电阻串入转子电路中启动,并随电机转速升高而逐渐地将电阻值减小并最终切除,叫转子串电阻启动。√

30.电气安装接线图中,同一电器元件的各部分必须画在一起。√

31.电气控制系统图包括电气原理图和电气安装图。√

32.再生发电制动只用于电动机转速高于同步转速的场合。√

33.TT系统是配电网中性点直接接地,用电设备外壳也采用接地措施的系统。√

34.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主要用于1000V以下的低压系统。√

35.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场所,应尽量少用或不用携带式、移动式的电气设备。√

36.分断电流能力是各类刀开关的主要技术参数之一。√

37.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在保护电机时,应尽可能与电动机过载特性贴近。√

38.绝缘棒在闭合或拉开高压隔离开关和跌落式熔断器,装拆携带式接地线,以及进行辅助测量和试验使用。√

39.漏电断路器在被保护电路中有漏电或有人触电时,零序电流互感器就产生感应电流,经放大使脱扣器动作,从而切断电路。√

40.低压断路器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和保护电器,断路器都装有灭弧装置,因此可以安全地带负荷合、分闸。√

41.组合开关可直接起动5kW以下的电动机。√

42.触电分为电击和电伤。√

43.按照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人体反应状态的不同,可将电流划分为感知电流、摆脱电流和室颤电流。√

44.电压表内阻越大越好。√

45.接地线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规定,接地线必须是截面积25m㎡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46.电容器室内应有良好的通风。√

4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48.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无特种作业操作证从事特种作业,属违章作业。√

49.挂登高板时,应钩口向外并且向上。√

50.验电是保证电气作业安全的技术措施之一。√

2选择题

1、TN-S俗称( )。正确答案:A

A、三相五线 B、三相四线 C、三相三线

2、为了检查可以短时停电,在触及电容器前必须( )。正确答案:A

A、充分放电 B、长时间停电 C、冷却之后

3、( )是登杆作业时必备的保护用具,无论用登高板或脚扣都要用其配合使用。正确答案:A

A、安全带 B、梯子 C、手套

4、绝缘手套属于( )安全用具。正确答案:A

A、辅助 B、直接 C、基本

5、电感式日光灯镇流器的内部是( )。正确答案:B

A、电子电路 B、线圈 C、振荡电路

6、Ⅱ类手持电动工具是带有( )绝缘的设备。正确答案:C

A、防护 B、基本 C、双重

7、熔断器的额定电流( )电动机的起动电流。正确答案:C

A、大于 B、等于 C、小于

8、导线的中间接头采用铰接时,先在中间互绞( )圈。正确答案:C

A、2 B、1 C、3

9、下列材料不能作为导线使用的是( )。正确答案:B

A、铜绞线 B、钢绞线 C、铝绞线

10、三相四线制的零线的截面积一般( )相线截面积。正确答案:A

A、小于 B、大于 C、等于

11、确定正弦量的三要素为( )。正确答案:B

A、相位、初相位、相位差 B、最大值、频率、初相角 C、周期、频率、角频率

12、建筑施工工地的用电机械设备( )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正确答案:A

A、应 B、不应 C、没规定

13、在易燃、易爆危险场所,电气设备应安装( )的电气设备。正确答案:C

A、安全电压 B、密封性好 C、防爆型

14、图是( )触头。正确答案:B

A、延时闭合动合 B、延时断开动合 C、延时断开动断

15、如果触电者心跳停止,有呼吸,应立即对触电者施行( )急救。正确答案:B

A、仰卧压胸法 B、胸外心脏按压法 C、俯卧压背法

16、线路或设备的绝缘电阻的测量是用( )测量。正确答案:B

A、万用表的电阻档 B、兆欧表 C、接地摇表

17、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时,可以在( )电路的情况下进行。正确答案:C

A、短接 B、断开 C、不断开

18、电容器在用万用表检查时指针摆动后应该( )。正确答案:B

A、保持不动 B、逐渐回摆 C、来回摆动

19、日光灯属于( )光源。正确答案:A

A、气体放电 B、热辐射 C、生物放电

20、电烙铁用于( )导线接头等。正确答案:A

A、锡焊 B、铜焊 C、铁焊

21、保护线(接地或接零线)的颜色按标准应采用( )。正确答案:C

A、蓝色 B、红色 C、黄绿双色

22、变压器和高压开关柜,防止雷电侵入产生破坏的主要措施是( )。正确答案:B

A、安装避雷线 B、安装避雷器 C、安装避雷网

23、感应电流的方向总是使感应电流的磁场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的变化,这一定律称为( )。正确答案:C

A、法拉第定律 B、特斯拉定律 C、楞次定律

24、电机在正常运行时的声音,是平稳、轻快、( )和有节奏的。正确答案:A

A、均匀 B、尖叫 C、摩擦

25、应装设报警式漏电保护器而不自动切断电源的是( )。正确答案:C

A、招待所插座回路 B、生产用的电气设备 C、消防用电梯

26、主令电器很多,其中有( )。正确答案:B

A、接触器 B、行程开关 C、热继电器

27、在民用建筑物的配电系统中,一般采用( )断路器。正确答案:C

A、电动式 B、框架式 C、漏电保护

28、( )仪表由固定的线圈,可转动的铁芯及转轴、游丝、指针、机械调零机构等组成。正确答案:A

A、电磁式 B、磁电式 C、感应式

29、照明线路熔断器的熔体的额定电流取线路计算电流的( )倍。正确答案:B

A、0.9 B、1.1 C、1.5

30、在铝绞线中加入钢芯的作用是( )。正确答案:C

A、提高导电能力 B、增大导线面积 C、提高机械强度

31、在三相对称交流电源星形连接中,线电压超前于所对应的相电压( )°。正确答案:B

A、120 B、30 C、60

32、PN结两端加正向电压时,其正向电阻( )。正确答案:B

A、大 B、小 C、不变

33、电动机定子三相绕组与交流电源的连接叫接法,其中Y为( )。正确答案:A

A、星形接法 B、三角形接法 C、延边三角形接法

34、异步电动机在启动瞬间,转子绕组中感应的电流很大,使定子流过的启动电流也很大,约为额定电流的( )倍。正确答案:B

A、2 B、4至7 C、9至10

35、三相笼形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方式有两类,既在额定电压下的直接启动和( )启动。正确答案:C

A、转子串频敏 B、转子串电阻 C、降低启动电压

36、在选择漏电保护装置的灵敏度时,要避免由于正常( )引起的不必要的动作而影响正常供电。正确答案:B

A、泄漏电压 B、泄漏电流 C、泄漏功率

37、电容器可用万用表( )档进行检查。正确答案:C A、电压 B、电流 C、电阻

38、落地插座应具有牢固可靠的( )。正确答案:B

A、标志牌 B、保护盖板 C、开关

39、相线应接在螺口灯头的( )。正确答案:A

A、中心端子 B、螺纹端子 C、外壳

40、导线接头要求应接触紧密和( )等。正确答案:A

A、牢固可靠 B、拉不断 C、不会发热

41、三个阻值相等的电阻串联时的总电阻是并联时总电阻的( )倍。正确答案:B

A、6 B、9 C、3

42、行程开关的组成包括有( )。正确答案:C

A、线圈部分 B、保护部分 C、反力系统

43、保险绳的使用应( )。正确答案:A

A、高挂低用 B、低挂调用 C、保证安全

44、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与电动机过载特性贴近,是为了充分发挥电机的( )能力。正确答案:B

A、控制 B、过载 C、节流

45、照明系统中的每一单相回路上,灯具与插座的数量不宜超过( )个。正确答案:B

A、20 B、25 C、30

46、引起电光性眼炎的主要原因是( )。正确答案:C

A、可见光 B、红外线 C、紫外线

47、万用表电压量程2.5V是当指针指在( )位置时电压值为2.5V。正确答案:A

A、满量程 B、1/2量程 C、2/3量程

48、装设接地线,当检验明确无电压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接地并( )短路。正确答案:C

A、两相 B、单相 C、三相

49、“禁止攀登,高压危险!”的标志牌应制作为( )。正确答案:C

A、红底白字 B、白底红字 C、白底红边黑字

50、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为E级时,其极限工作温度为( )℃。正确答案:C

A、90 B、 C、120
免费学PLC和电工课程,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