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TIA博途)字符串截取处理感到烦恼吗?进来看...

楼主(2024-03-10):
一、前序

在西门子(TIA博途)PLC编程,环境下我们经常会遇到空格字符串需要截取,如果是后固定的字符串需要截取,我们可以使用自带指令进行指定
MOVE_BLK指令进行处理。

但是如果前后出现不固定位数的空格字符的时候,西门子自带的常规的指令就很难处理了。

今天我们分享一段SCL小程序,实现带有空格的字符串截取方法
二、步骤及要点说明

1.新建一个FB程序块

2.在新建FB功能块中填入下面图片中变量

3.在新建FB功能块中填入下面程序。*考虑到程序可读性,程序添加了注释

//截取字符赋值#截取字符 := ' ';IF #截取触发 THEN//字符串总长度获取     #数据总长度 := LEN(#处理前字符串);//前空格截取**************************************************************************************************************//循环查找需要截取字符    FOR #i := 1 TO #数据总长度 DO//循环截取1个符比较        #截取比较字符 := MID(IN := #处理前字符串, L := 1, P := #i);//循环截取字符没有找到后进行截取赋值,退出循环        IF #截取比较字符 <> ' ' THEN           #字符串中转 := RIGHT(IN := #处理前字符串, L := #数据总长度 - (#i - 1));//#字符串中转 := MID(IN := #处理前字符串, L := #数据总长度 - #i + 1, P := #i);            EXIT;        END_IF;    END_FOR;//后空格处理**************************************************************************************************************//找出需要截取的后空格符位置    #字符比较位置 := FIND(IN1 := #字符串中转, IN2 := #截取字符);//后字符比较判断           IF #字符比较位置 = 0 THEN                         //等于0表示没有找到要比较字符,则直接复制        #处理后字符串 := #字符串中转;    ELSE                                              //不等于0表示找到要比较字符,把检测到字符串位置减1,等于需要截取字符串总数          #处理后字符串 := MID(IN := #字符串中转, L := #字符比较位置 - 1, P := 1);    END_IF;    #截取触发 := FALSE;END_IF;
4.新建一个全局DB数据块。

5.在新建的全局DB数据块,按照下图添加变量。

6.把新建的FB功能块添加进OB1块中,并填入全局DB数据块中变量。

7.测试输出结果
(1)字符后面,有空格字符处理效果

(2)字符前面,有空格字符处理效果

(3)字符前后,都有空格字符处理效果

三、程序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