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GT Works3批量监控IO点,只需要2个画面就可完成。

楼主(2024-03-10):
设备触摸屏IO监控画面,一个IO点搭配一个指示灯和对应的注释,这个画面是必不可少的,当设备出现故障或调试时可以不需要使用电脑监控程序点位,直接通过触摸屏画面监控即可了解PLC的输入输出点位状态。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下如何使用GT Work3软件去制作批量IO监控画面,如果PLC总共使用到的输入输出点数是较少(32点位左右),可以采用最直接的一个输入或输出的点位分别对应一个指示灯,只需要2个画面就可完成。但如果是使用到上百个点位时,会发现需要很多个画面才能完成,而且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制作,这个时候可以使用触摸屏自带的偏置与运算功能,只需要一个画面就能切换不同点位,实现批量监控IO状态。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238504868294787073
▲动作演示视频

IO地址:输入/输出

使用“数值显示”元件,关联软元件D800/D810(自定义PLC未使用的寄存器),选择显示格式为8进制数(根据PLC输入输出格式),本次PLC使用的是三菱FX5U PLC,输入输出为8进制格式,格式字符串为X###或Y###,字符串“###”会根据关联的D800/D810值变化而变化,如下图所示;

使用运算功能,第一个输入/输出地址运算式为“$$+0”,第二个输入/输出地址运算式为“$$+1”……以此类推第16个输入/输出地址为“$$+15”,如下图所示;

按上述操作做出一个画面显示16个输入/输出地址,输入输出需关联不一样的软元件,当关联软元件D800/D810值为0时,如下图所示:

输入输出点位状态

使用“位指示灯”元件,分别关联16个输入/输出地址,第一个输入地址为X0……第十六个输入地址为X17,第一个输出地址为Y0……第十六个输出地址为Y17,如下图所示;

勾选元件拓展功能里的“偏置功能”,输入地址关联软元件D800/D810,这样位指示灯会根据D800/D810里的值偏置,相当于PLC中的变址功能,如下图所示;

注释显示

使用“注释显示(字)”元件,输入/输出地址关联软元件D800/D810,如下图所示:

显示注释的组号为你创建的注释编号,这里的第2组注释为输入X的注释,第3组注释为输出Y的注释,显示方法选为“间接软元件”,第一个输入/输出地址注释即为注释组中的第1号

使用运算功能,第一个注释显示运算式为“$$+1”,第二个注释显示运算式为“$$+2”……以此类推第16个注释显示为“$$+16”,根据显示方法中的“间接软元件”D800/D810的值进行注释号偏移,如下图所示;

最后,需要制作IO切换的功能:首页/上一页/下一页/尾页,上述操作的偏置与运算功能都是根据最初关联的地址软元件D800/D810,因此,只需要更改D800/D810的值就能达到批量切换输入/输出点位的功能。使用“开关”元件,首页的动作为“字设置:D800+0/ D810+0“;上一页的动作为“字设置:D800-16/ D810-16”; 下一页“字设置:D800+16/ D810+16 “;尾页根据最大点位设置,如下图所示,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邱国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三菱PLC全套资料包

长按二维码,立即领取

必看!FX3U与三菱E800变频器专用指令通信应用!

2024-03-05

三菱PLC温度控制系统案例,想会用PLC就要学懂这些案例!

2024-03-01

FX3U与威纶通触摸屏连接的各种方式,一目了然,通俗易懂!

2024-02-26

三菱PLC手自动步进电机控制案例

2024-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