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实操西门子PID功能在恒压供水的使用

楼主(2024-03-10):
西门子PID包含了S7-200 smart的PID库,在博途中有很多PID库,可以调用,目前我们采用PID-compact库。

PID的算法需要在循环中断组织块实现,比如OB30。

循环时间可以修改。

    step1:在OB30中调用

首先设置一下PID_compact,打开组态窗口

调用管脚说明:

1) Setpoint:设置压力 (实数型)

2)input:压力反馈  (实数型)

3) ManualEnable:手动功能使能(布尔型)

4) ManualValue:手动参数设定(实数型)

5)Reset:PID功能复位

6)ModeActivate:PID模式激活使能。

7)MODE:3=自动,4=手动

8)Output PER :PID计算输出值(int)

    step2:手动给定值

step3:PID初设值

step4:PID模式设置

step5:低频保护及唤醒

   低频时因为频率低,电机发热厉害,我们一般都设置休眠,封锁变频器的输出。

设置睡眠频率需要转换一下:

step6:控制计算数据输出,直接输出到AO端口

step6:测试效果

将 ManualEnable设置为0

结论,在做PID的时候,我们一般首先要测试一下PID的作用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另外一般PID调整参数后有需要PID重启操作。

更多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