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WINCC7.5问题处理记录

楼主(2024-03-10):
1、授权问题

     一般作为非硬授权的,我们都用软授权(不得用于商业),在软授权钟,我们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1)授权过期

2)授权不完整

首先我们检查授权是否安装完整,然后打开授权管理器是否正常,本次遇到问题是授权管理器打开报错: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未启动!请启动该服务。

于是找到电脑--管理--服务

启动服务,但是自动会停止。考虑到是否授权管理器出问题了。

安装相应授权。

重新修复授权管理器

然后打开查看授权

通过变量管理器,查看是否授权成功。

2、授权版本问题?

通过网络查看,这个错误的原因是:  因为连通性软件包的授权不对。所以导致不能连接, 这个时候找西门子买一个对应版本的授权就可以解决。或者用西门子授权工具授权一个即可。

查看版本是一致的,不知问题在哪里,删掉C盘的授权文件夹,重新授权时,不勾选这个,不再报错。

3、网络问题,数据惊叹号。

查看硬件网络连接正常,是因为电脑是双网卡,于是找打局域网卡,修改后数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