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伺服+西门子1200PLC 调试(三)

楼主(2024-03-11):
一直以为干扰问题是个玄学,很多项目屏蔽线也是没有接。现在用到这个步科伺服,屏蔽线是非接不可了。我能说这款伺服抗干扰能力差吗?
首先看一下报错的现象:
错误代码8100
再看看伺服驱动器的历史故障,除8100还有一个故障代码3220(驱动器总线电压过低,这应该是开关机时记录的,不是故障)
查看故障列表说明:
故障原因:
伺服抗干扰能力差,伺服通讯故障导致的总线故障。
解决办法:
1、重新接变频器屏蔽线、伺服驱动器屏蔽线、网线屏蔽线后OK
2、通讯报警功能关闭,将参数由1改为0.
后又出现超时报警,伺服绝对定位指令不执行。
原因:加速度设置有问题,改加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