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 Flexible Smart V4的诊断视图

楼主(2024-03-11):
上集内容WinCC Flexible Smart V4软件新增介绍

本集来使用一下新软件里面的诊断视图,当然,它仅针对S7-200 Smart进行诊断。

首先,打开软件,创建一个空项目,选择“Smart 700 IE V4”,当然,10寸也可以。如下图

创建好项目之后,自动进入到画面_1里面。我们首先要建立通讯。找到通讯,双击连接,进入界面,新建一个连接。通讯驱动程序选择200 smart。然后将连接的IP地址设置正确,此时连接已经创建好。如下图

返回画面_1,找到右侧工具栏(由于每个人的设置不同,也可能不在右侧),点击Smart对象,里面有诊断视图,将其拖入画面_1即可。如下图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诊断视图的一些参数,比如标题,缺省视图,列宽,字体大小等等。如下图

至此,HMI这边已经组态完成。我们需要对PLC进行一些设置。

本人使用的ST60+AM06+AR02+DP01的配置。如下图

IP地址如上所显示:192.168.0.165。下载一个空程序进去,也无所谓。如下图。

至此,PLC也完成组态。
此时回到HMI,开始仿真测试。点击“启动运行系统”按钮,即可开启仿真。如下图

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连接_1 PLC里面的一些信息了。如下图

如果我将强制取消,那么强制状态就会显示未强制。如下图

点击向右的箭头,还能查看更为详细的信息。如下图

可能会看到,还是有错误,错误是由DP模块产生的,因为我没有接电源所以它报了一个错误出来,导致HMI这边的系统状态一直是错误。如下图

至此,全部完成诊断视图

说说优点:终于能看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1200的那些没,使用起来就是爽。smart能增加这个功能,挺好的再说说缺点:那就是,为什么只能看这个,模块的就没法看。所以还有待改进。

希望以后的诊断,能看更多详细参数吧,毕竟,对于客户来说,这个东西还是挺有用的。

以上基于软件+硬件完成。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 V4。STEP 7-MicroWIN SMART V2.6硬件:ST60,2.5.1固件。
如果你们遇到无法仿真的情况,请至控制面板,找到设置PG/PC接口,设置好你的正确的网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