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CL基础教学---数据类型转换

楼主(2024-03-11):
SCL语言,是一个强数据类型的语言,它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提示你数据类型的问题。

比如上图,b的数据类型是DWord,它的结果是a+c得到的。此时程序提示信号或精度丢失。此时来说,它是可以运算出来的,但是运算的结果是会丢失精度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数据类型转换,将其转换为同一数据类型之后,然后再次运算。如下图

此时,通过数据类型转换,将别的数据类型都转换成DWord之后再次运算,警告消失。

数据类型转换,也很简单。输入格式为:

源数据类型_TO_目标数据类型。

比如上图中,需要将a转换成DWord,那么输入方式就是

REAL_TO_DWORD(#a)

源数据类型为REAL,放在前面。目标数据类型DWORD,放在后面。然后最后是需要转换的变量,用括号括起来。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

在指令中,找到转换操作,将convert拖入SCL程序段中,即可自行选择数据转换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