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CL基础教学---SCALE/NORM

楼主(2024-03-11):
这两个语句,一般都是同时出现的

主要用于将数字量转换为实际值。或者将实际值转换为数字量

数字量转换实际值:

我需要将0-27648转换成0-100%,程序如下。

将实际值转换为数字量

我需要将0-500℃转换成0-27648,程序如下。

从上述两个程序看,其实程序一样的,也就是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变换了一下。

这两段程序大部分用在了模拟量转换上

比如变频器,我用模拟量0-10V输出。那么0-50Hz对应输出0-10v,最终对应的就是0-50Hz对应0-27648。

再比如我在模拟量输入接入一个变送器,4-20ma输入,对应0-100%,那么这时候就是4-20ma对应0-100%,在模拟量模块处理的时候,就是0-27648。最终对应的就是4-20ma对应0-27648。

此处有一个地方,为什么4-20ma对应的是0-27648,因为我的模块选择的输入量程是4-20ma,而不是选择的0-20ma。

如果选择的是0-20ma,那么需要偏移20%,即4-20ma对应5530-27648。但是我的模块已经选择了4-20ma了,那么对应的就是4-20ma对应0-27648。

在此,我建议各位,尽量选择对你的量程,可以极大的方便你的程序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