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运动控制

楼主(2024-03-11):
想要使用这个功能,首先需要学会如何使用,请看下面的文章。
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首先,添加一个CPU,直接添加一个1518T,反正仿真,不用最好的干嘛呢。是吧。当然,你也可以添加一个你喜欢的PLC,这里不强求。
然后添加工艺对象,我们简单添加一个定位轴。
在工艺对象,新增对象,运动控制,添加一个TO_PositioningAxis,如下图
然后对这个定位轴组态。具体数据如下图。
也就是修改以下基本参数。
勾选虚拟轴,再勾选激活仿真。其他参数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工况进行设置。这里偷个懒,我就用默认参数了。
然后就是编程了。
添加一个MC_POWER,MC_RESET,MC_HOME三大件。这是控制轴用的。
再写一个绝对定位。
添加一个MC_MOVEABSOLUTE,这个是对轴进行绝对定位用的。
然后就是下载到PLC,仿真测试。
首先,我们需要启用轴。
然后,有错误的复位错误,没错误的话,直接回零。
然后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开始运动控制。让轴移动到5000的位置。
设定好位置,然后我们点击execute,轴就开始运动了。
此时我们可以打开轴的DB块,可以看到轴的一些参数
比如当前位置,运动速度等等
运动完成,通过轴的DB块可以看到当前已经运动到5000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试面板控制这个虚拟轴,调试的时候需要取消MC_POWER的控制。大家应该都知道。
从轴控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轴参数,也可以操作轴,比如让轴绝对运动,点动,回零等等
比如说绝对定位到5000的位置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运动控制仿真了,其他的。。。等下次再写。
PLCSIM Advanced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仿真运动机构也是可以。这个等后面我抽空写一个吧,没办法,实在太懒了。。。大佬们也可以自己试一下,其实到这一步之后,已经没问题了,无外乎就是多几个轴的问题而已。
这里组态一根轴,那你直接组态六跟轴,不就可以开始愉快的玩耍了吗?
还有更好玩的,等下次再写了,前段时间也顺手玩了下仿真和实际的TCP/IP通讯,也是可以的。至于其他的。。。还没空测试,虽然有很多想用,但是没时间。只能一个个来了。
最后:好好学一下这个玩意,用起来真舒服,
顺便放个手册链接:109826194。这是V6.0的手册
再放一个手册链接:109796807。这是一个入门手册。
建议大家都看看。
不会搜这两个编号的,请查阅这篇文章
西门子手册下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