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实例分析 |西门子PLC与触摸屏、变频器的恒压供水 ...
PLC实例分析 |西门子PLC与触摸屏、变频器的恒压供水

楼主(2024-03-12):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实际案例,涉及PLC、变频器,触摸屏的水位控制项目,看一下整个流程怎么走,可以收藏备用!
● 项目描述
● EM235模块
● 项目实现
● 触摸屏监控
一、项目描述
1、项目控制要求
水箱向外部用户供水,用水量不稳定,时大时少。水箱进水可由水泵泵入,现需对水箱中水位进行恒液位控制,并可在0~200mm(最大值数据可根据水箱高度确定)范围内进行调节。如设定水箱水位值为100mm时,则不管水箱的出水量如何,调节进水量,都要求水箱水位能保持在100mm位置,如出水量少,则要控制进水量也少,如出水量大,则要控制进水量也大。
2、控制思路
因为液位高度与水箱底部的水压成正比,故可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来检测水箱底部压力,从而确定液位高度。用PD算法对水位进行自动调节。把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水位信号4~20mA送入至PLC中,PLC中对设定值与检测值的偏差进行PID运算,运算结果输出去调节水泵电机的转速,从而调节进水量。水泵电机的转速可由变频器来进行调速。
3、元件选型
1)PLC及其模块选型。PLC可选用S7-200cPU224,为了能接收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和调节水泵电机转速,选择一块EM235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2)变频器选型。为了能调节进水量,选择西门子G110的变频器。
3)触摸屏选型。选用西门子人机界面TP170B触摸屏。
4)水箱对象设备,如下图所示。
二、EM235模块
EM235的端子与接线
三、项目实现
1. PLC的IO分配及电路图
PLC的IO分配
启动按钮,10.0;
停止按钮,10.1;
Q0.0,控制水泵电机运行。
四、触摸屏监控
End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下方扫码即可免费体验电工和PLC的VIP课程
扫码免费学习PLC课程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