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与西门子PLC通过Profinet互做主从站设置 ...
ABB与西门子PLC通过Profinet互做主从站设置

楼主(2024-03-12):
第一章配置文档第二章配置文档第三章配置文档
相关下载
更多内容请点击上方 自控小贴士 进行关注。
如需转载,请先 后台留言。
本公众号旨在分享自动化控制遇到的小技巧和经验,如需帮助或讨论可在后台留言 联系作者
如果需要支持或者调试服务,可联系微信JXYangB11
1.ABB机器人做从站,PLC做主站
1.1PLC主站配置
1) 导入机器人GSDML文件,GSDML文件获取详见ABB robotStudio。
2) 进行PLC组态。
如果找不大刚才安装的GSDML文件,可以通过名称搜索进行查找(下图2中位置)。
3)进行Profinet配置。
配置PLC设备部分。
设定主站PLC的IP地址为192.168.0.1,主站名称为plc_1。
配置机器人从站设备部分-IP参数。
设定从站机器人的IP地址为192.168.0.2,从站名称为robotbasicio(注意:此处的从站名称需要与机器人控制柜内设置的从站名称一致,否者找不到从站)。
另外下图步骤2中,如果此处选择的是在项目中设置IP地址 那么在机器人控制柜中设定的IP将无效,会自动被此处的IP地址所覆盖。
配置机器人从站部分-I/O分配
从步骤1中拖拽需要的I/O大小到步骤2中,此处选择的I/O大小是64Byte。步骤4中是分配的PLCI/O地址。
3) 下载配置。
1.2ABB机器人从站配置
1) 机器人需要具备授权软件包888-2 PROFINET Contorller/device 或者888-3 PROFINET Device(只可做机器人从站)。
2) 选择网口。
Interface可以选择LAN3 或者WAN口,选择那个网口,网线必须连在该网口。
机器人控制器网口,X5口是LAN3网口,X6是Wan网口。
3) 设置从站地址通讯字节数目。
之前PLC主站部分配置的是64Byte,所有这里相应设置相同数目。
4) 设置从站名称。
之前PLC主站名称是robotbasicio,所以这里也设置相同名称。
5) 配置机器人输入输出
配置输入DI。
配置输入DO。
6)配置完毕,重启机器人,并进行测试。
7)配置文档
2 ABB机器人做主站,PLC做从站
2.1 PLC从站配置
1)由机器人主站设定参数:勾选 在设备中直接设定设置子网的连接方式PN/IE_1;IP协议以及设备从站名称如图4和5,设置成在设备中直接设定,这样IP地址和从站名称由机器人设定。(必需选用这种方式)
2)更改PLC变成IO设备站,步骤2中的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必须被勾选,如果不勾选,机器人将没有权限对从站设备进行配置,将会报错(71582),另外这个选项被勾选后,PLC将不能在当作IO控制器使用,也就是不能在当作主站与其它设备组态。
步骤3设置的是输入输出映射地址。
3)步骤1进行编译,然后导出GSD文件。(必须进行编译,否者导出按钮是灰色)
2.2 ABB机器人主站设置
1)准备IPPNIO.XML文件。需要的软件是PROFINETConfigurator ; (软件可在以下位置找到RobotStudio5.15.08\Utility\Fieldbus\Profinet)
2)打开软件,点击保存,生成配置文件PN_test
3) 导入刚才PLC生成的GSD文件
4)添加机器人主站配置文件,双击蓝色部分,在PN_test会生成主站配置,在设备细节中设置主站设备名pnio-stack1(注意,名称后续和机器人界面配置一致)、IP和子网掩码。
5)添加从站:选择PROFINET,然后选择设备类别中需要添加的从站模块,双击添加。
6)修改从站配置:设备名 plc1(后续机器人从站名称PROFINETDevice需要配置一样)、IP和子网掩码。
7)完成添加,选择PROFINET,点击检查、参数化、生成IPPNIO.XML文件(保存位置在新建项目时的文件夹内)
8)复制IPPNIO.XML文件到机器人HOME文件夹,建议把PN_test.bcq项目文件保存至机器人,后续可以修改该项目。
9)机器人需要 888-2软件包,机器人可以连接WAN口和LAN3口,这里以LAN3口作为网络总线配置窗口。
10)设置机器人主站IP,路径如下图。
11)设置机器人主站配置文件。设置如下:configurationFile填写配置文件名 IPPNIO.xml;
PROFINER Station Name 填写机器人主站名称 pnio-stack1
注意:以上名称都要与配置文件一致。
12)配置PLC从站信息:路径如下图所示,Name的名字和IPPNIO.xml配置的从站名称一致为plc1。
13)创建完毕,热重启机器人。另外可以添加一组输入输出信号进行测试。
14)配置文档
3 ABB机器人同时做主从站,连接2个PLC
这里ABB做主站,采用了第二章的配置,就不做介绍,做从站连接的是西门子1513PLC。
3.1 配置1513PLC主站设置
1513主站配置基本和第一章一样,区别在于下挂从站配置需要改成 在设备中直接设定IP以及不能采用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因为以上两个配置在ABB机器人主站配置文件IPPNIO.XML中已经被固定。
配置如下图:
3.2 配置机器人从站设置
机器人相关设定采用第二章的设定即可,只需要配置以下输入输出字节从站信息。
配置如下:
3.3 配置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