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如何实现资料传输?

楼主(2024-03-12):
之前为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威纶通的资料传输功能,实现连接威纶通的两个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交互。但很多的触摸屏软件没有自带该功能,今次就为大家介绍使用脚本实现该功能。(这边我们以MCGS通触摸屏为例,让1200PLC与200SMART PLC做数据交互)。

打开MCGS软件

一、 打开MCGS软件

在MCGS软件中新建项目,先添加一个1200PLC设备:

添加设备的过程非此次讲解的重点,这边就不做详细介绍。

我们再添加一个200SMARTPLC设备,如下图为添加后的状态:

再进行下一步之前,我们可以分别测试一下触摸屏是否与两个PLC通讯成功,这边不做赘述!下图所示:

至此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数据传输了。

数据传输

打开MCGS软件中运行策略,点击新建策略选择循环策略,如下图所示:

双击新建的策略,右键选择新增策略行。

双击脚本程序,弹出以下界面:

将该代码(VW100.Value=MW100.Value)写入脚本程序中,并检查是否正确。如下图所示:

双击下图中提示的位置,打开策略属性设置,点击后如下图所示。

可以更改循环时间,即策略执行的时间周期,默认为 60000ms,可根据实际情况去填写,注意单位是毫秒,若需3秒执行一次,则需填写3000。

至此就完成了整个配置,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经过测试,确实将1200中MW100的数据给到了200SMART的VW100中。

总结

以上就是使用MCGS使用脚本完成了数据传输的功能(当然若想反过来传输只需将脚本中变量的位置交换一下即可)。

那么有小伙伴会提出疑问,MCGS好像可以使用更简单的办法完成该功能,是的没错。但是本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如何使用脚本完成该功能,该方法适用于其他任何支持脚本功能的触摸屏,当然每个触摸屏的脚本语法可能不太一样,这个需要大家参考实际使用触摸屏的脚本手册。若内容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技成科技—产品部)。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罗浩;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粉丝专属【西门子全套 资料】

威纶通HMI资料传输如何使用?详细操作步骤来了!

如何用西门子S7-1200搭建一个完整AGV控制系统!

2024-03-03

通信协议晦涩难懂搞不定?看完这些动图恍然大悟~

2024-03-02

值得一看!欧姆龙PLC的地址原来是这样分配的

2024-03-02

一个大外行自己做的接地,各位老电工来看看还有救吗?

2024-03-01

三菱PLC温度控制系统案例,想会用PLC就要学懂这些案例!

2024-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