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存储器的构造

楼主(2024-03-12):
在 XD/XL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中,有许多的寄存器,除了一般的数据寄存器 D、HD、FlashROM 寄存器外,还可以通过组合位软元件来构建寄存器。以下介绍几种寄存器的用法。

一.数据寄存器 D、HD、FD

1)一般用,16 位。

2)一般用,32 位(通过组合两个 16 位寄存器,但地址必须连续)。

3)保持用,不可修改保持用区域范围。

4)特殊用,系统占用,不可作一般指令的参数用。

5)偏移量用(间接指定)。

① 格式:Dn[Dm]、HDn[Dm]、Xn[Dm]、Yn[Dm]、Mn[Dm]等等。

上例中,当 D0=0 时,此时 D100=D10,Y0 为 ON。

当 M2 由 OFF→ON 时,D0=5,此时 D100=D15,Y5 为 ON。

其中 D10[D0]=D[10+D0],Y0[D0]=Y[0+D0]。

② 位软元件组成的字的偏移:DXn[Dm]表示 DX[n+Dm]。

③ 带偏移的软元件,偏移量可用软元件 D、HD、FD 表示。

注意:SFD 寄存器不支持偏移功能。

二.定时器 T、HT/ 计数器 C、HC

1)一般用,16 位,表示定时器/计数器的当前值。

2)一般用,32 位,(通过组合两个地址连续的 16 位寄存器)。

3)表示时,直接以字母加地址号即可,如 T10,HT10,C11,HC11。

例:

上例中,MOV T11 D0,T11 表示字寄存器;

LD T11,T11 表示位触点。

三.FlashROM 寄存器 FD

1)保持用,16 位。

2)保持用,32 位(由连续两个 16 位寄存器组成)。

3)特殊用,系统占用,不可作一般指令的参数用。

四.位软元件组合寄存器

1)一般用,16 位(由连续的 16 个位元件组合而成)。

2)支持组合成字的软元件有:X、Y、M、HM、S、HS、T、HT、C、HC。

3)格式:在软元件前加 D,如 DM10,表示由 M10~M25 组成的一个 16 位数。

4)DXn 往后取 16 个点,但不可超出软元件范围。

5)由位软元件组合成的字,不可进行位寻址。

例:

① 当 M0 由 OFF→ON 时,Y0~Y17 组成的一个字 DY0 的数值等于 21,即 Y0、Y2、Y4变为 ON 状态。

② 当 M1 未导通过之前,D0=0 时,DX2[D0]表示 X2~X21 组成的一个字。

③ 当 M1 由 OFF→ON 时,D0=3,此时 DX2[D0]表示 X5~X24 组成的一个字。

位软元件的种类相对简单,一般为常见的 X、Y、M、HM、S、HS、T、HT、C、HC,除此之外,还可由寄存器中的某一位来表示。

五.继电器

1)输入继电器 X,八进制表示法。

2)输出继电器 Y,八进制表示法。

3)辅助继电器 M、HM、S、HS,十进制表示法。

4)辅助继电器 T、HT、C、HC,十进制表示法,由于和寄存器表示方法一样,因此究竟是作为字寄存器还是位寄存器,需要根据指令判断。

六.寄存器的位

1)由寄存器中的位组成,支持寄存器 D。

2)表示方法:Dn.m,其中 0≤m≤15,表示 Dn 数据寄存器的第 m 位。

3)带偏移的字软元件表示方法:Dn[Dm].x。

4)字软元件的位,不可再组合成字软元件。

例:

① D0.4 表示 D0 的第 4 位为 1 时,Y0 置 ON。

② D5[D1].4 表示带偏移的字的位寻址,如果 D1=5,则 D5[D1].4 表示寄存器 D10 中 16 个位的第 4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