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C3系列PLC与信捷触摸屏无线通讯例程

楼主(2024-03-12):
信捷XC3系列PLC与信捷触摸屏

无线通讯例程

本方案用于解决信捷触摸屏与信捷XC3系列PLC之间的无线通信问题。在本方案方案中信捷触摸屏作为主站,信捷PLC作为从站采用达泰电子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B-V192,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1.有线网络组成

2. 无线网络

通过西安达泰电子 DTD435MB-V192方便实现无线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直接替换有线连接。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信捷PLC型号:XC3-32T-E *1台

    信捷触摸屏型号:TOUCHWIN TG765-MT *1台

    达泰电子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B-V192 *2块

    主从关系:1主1从

    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通讯参数:19200,8,E,1

    供电:9-24VDC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三、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DTD435MB的Rs485接口,接入touchwin的com2通讯口

2.PLC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DTD435MB的Rs485-A端口接入PLC正面B端口;DTD435MB的Rs485-B端口接入PLC正面B端口。

3.实物接线图

四、信捷触摸屏主站设置

预先安装好TouchWin编辑工具,打开文件夹中“无线通讯调试.txp”程序

1.点击“无线通讯调试”

2.选择“设备”

3.选择“通讯参数”

波特率:192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校验和:偶校验

点击“确认”并关闭系统设置窗口

4.下载程序到触摸屏

点击“文件”选择“下载工程数据”

注:触摸屏程序用USB口下载

五、信捷PLC从站设置

1.设置PLC的站号

将PLC和电脑连接成功,打开信捷PLC编程软件,选择“PLC配置—PLC串口”

选择串口1,并将PLC站号设置成1,设置完以后点击“写入PLC”

2.将程序下载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