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组态王与信捷PLC通讯解决方案

楼主(2024-03-12):
组态王与信捷PLC通过COM口连接
1.所需硬件设备
准备一根信捷自带的XVP通讯线,把电脑和PLC连接起来。台式机箱后面有一个RS232九针口可直接与PLC连接,笔记本则需要一个USB-COM转接头。
2. 打开组态王软件新建工程。点击
弹出
下一步
选择保存路径,下一步。
完成。
3. 建立连接设备。
选中
双击右侧
弹出
选中
下一步
命名,下一步。
选择和电脑连接的COM口编号,下一步。
填写PLC地址(信捷默认为1)下一步。
下一步
完成。
注意:回到
中能看到刚才新建的连接设备,双击弹出
波特兰改为19200,否则通讯不上,确定。
4.建立数据库变量。
选中
双击右侧
弹出
按图所示建立Y0变量。注意:信捷PLCmodbus地址与莫迪康地址错开1位,即信捷地址为0对应莫迪康为1,所以Y0地址应为0 18433
信捷modbus地址如下,0代表位,4代表寄存器。
5. 新建画面。
选中
双击右侧
弹出
正确设置后确定。
双击
演示画面。
建立一个演示画面,测试一下通讯效果。
如何成为优秀的电气工程师?
扫码请咨询课程顾问
▼
左老师:18817120052(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