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之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知识分享(二) ...
MODBUS通信之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知识分享(二)

楼主(2024-03-12):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2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Good evening everybody,这里我给大家继续分享有关于MODBUS通信之触摸屏与变频器的通信知识分享。前面给大家分享了在使用触摸屏与变频器实现通信是需要完成的两个步骤:
(一)触摸屏中通信驱动的选择
(二)触摸屏中变量的建立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有关于触摸屏中画面的布局小技巧及触摸屏中的组态
三、触摸屏中画面布局及小技巧
西门子触摸屏在做一些组态的时候,可以自己把一些图片复制到触摸屏中去,比如说在西门子触摸屏中,如果使用文本去编写的名称,他的字体比较单一,无法选择更多的字体,包括按钮,数字输入输出显示,这些仅仅是靠使用触摸屏软件中提供的元件来做会比较单一,此时我们可以考虑从外面做好,然后在截图复制到触摸屏画面中,如从PPT中做好截图复制进去。如下画面所示:
在这里面的整个画面内容都是在PPT中做好的,然后一个截图放上去的,截图的时候注意大小的一致性。
画面做好后,在组态相应的按键、数字的显示、状态的显示,如上图所示,在每个从外部做好的按键上面放一个按钮,按钮选择不可见,然后对按钮进行组态,如图所示:
对于数值显示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选择样式的时候可以选择无样式,则数据显示区不会出现边框。对于电机,可以选择不同颜色的电机,在对话属性中组态根据数值的多少显示不同的图片出来,图片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注意在布局中设置好相同的大小及位置进行叠加,如图所示这里使用了三个不同颜色的电机叠加在一起,表示电机的不同的状态:
根据变量中数字的不一样,显示不同的电机,如图所示:
四、画面中的变量连接及组态
在此画面中,除了上面说到的状态显示的组态以外,最主要的我们需要组态电机的正反转运行,停止按钮,组态频率输入及输出,电压电流的输出的显示。
(1)按钮的组态
控制变频器的运行是需要通过单击按钮操作,单击按钮后需要给变频器对应的modbus信息寄存器地址中写入相应的命令代码数值,因此对于按钮的操作不是简单的对位控制,此时我们在选择事件函数时就不能选择如对PLC中位的控制方式那样去选择编辑位的函数,应选择输入的数值的函数,如下图所示:
同样的方式,对于反转,停止按钮只需要往控制命令中写入不同的数值即可。
(2)频率及电压电流的输入显示组态。
这里以输入频率为例说明,在前面 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输入频率有2位小数,即频率的分辨率为0.01HZ,也就是说,如果输入一个数值3000那么输入的频率就是30.00HZ。而在触摸上是否需要做运算呢?把输入的数字除以100呢?这里我们可以无需做运算,我们只需要移动小数点位数即可。如图所示:
关于这个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不对之处忘指正,谢谢!!!
文章已获得原创授权,转载请联系微信号我爱学PLC
好资料需要分享哦!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