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 PLC位置轴的组态详解,保管你能搞懂! ...
西门子S7-1200 PLC位置轴的组态详解,保管你能搞懂!

楼主(2024-03-12):
1、配置轴工艺对象
(1)打开博途软件,新建项目,插入PLC设备,在项目导航目录Technology objects 下双击“Add new objects"添加轴工艺对象。
图1-1添加轴工艺对象
(2)在“Basic parameters” 的“General” 中设置如下:
定义轴名称: Axis_ 1
根据设备配置选择脉冲接口
选择长度单位: mm
图1-2基本参数设置
(3)在“Extended parameters” 的“Drive signals” 中设置如下:
用于使能被“MC_Power”功能块控制的伺服驱动的使能输出号:son
▶选择伺服准备好的输入信号: rd
如果伺服驱动器不提供准备好信号,在此输入TRUE。
图1-3使能信号配置
(4)在“Extended parameters" 的“Mechanics” 中设置如下:
▶电机每转一圈的脉冲数量: 10000
▶电机转- -圈的路径长度: 10 mm
▶方向反向:调换运行方向
图1-4设置机械参数
(5) 在“Extended parameters”的“Position monitoring”中设置如下:
▶使能硬件及 软件限位开关
▶按照接线图,定义硬件限位开关并指定闭合有效还是打开有效
▶定义软件限位的位置值
图1-5设置限位
如果轴已回零,它可在软件限位开关设置的范围内运动。当到达软件限位开关时,轴减速停止。如果轴未回零当轴运行碰到硬件限位开关时,将使轴以紧急停止减速度停止。
(6)在“Ex tended parameters” 的“Dynamic general” 中设置如下:
▶输入最大速度( pulses/seconds)
▶输入允许的起动、 停止速度(pulses/ second)
▶输入加速度及减速度(mm/s2), 也可输入起动及停止时间秒数
图1-6动态特性设置
(7) 在“Ex tended parameters” 的“Dynamic emergency stop”中设置如下:
▶输入当轴碰到硬件限位开关或通过"MC_Power"功能块去使能时的紧急停止减速度或轴停止时间。
图1-7急停设置
(8)在“Extended parameters” 的“Homing”中设置如下:
▶回零相关参数
图1-8回零设置
2、控制面板调试
对轴配置完成后,可通过控制面板进行调试,确认电机使能信号、限位信号的好坏,确认电机的旋转方向。双击“Technologyobjects”下面轴的“Commissioning”可打开轴的控制面板:
图2-1打开控制面板
进入控制面板点击在线,选择Manual Control, 然后点击Release使能电机,如果电机使能上了,会有Ready的信号返回。如图4-12所示。
(1)用Jog mode运行轴定义运行速度,加速度,减速度。
点击“Jog backwards”或“Jog forward”,使轴正向或反向点动运行。
(2)进入Homing 模式
指定零点位置及加速度,减速度
开始回零。
轴按照定义的方向运动直到检测到回零开关或硬件限位开关。当检测到回零开关的 下降沿时,轴停止并将当前位置设置为定义的零点位置值。
(3)进入Positioning 模式
指定速度及加速度,减速度
按照指定路径“Path”(+/-), 控制轴相对运动。
按照指定的目标位置“Target”(+/-), 控制轴绝对运动。
请注意:当轴回零后才可以运行绝对定位。
图2-2用控制面板调试轴
还可以对轴进行诊断,双击“Technology objects"下 面轴的“Diagnostics”可打开轴的诊断画面,当CPU在线时,可看到当前的状态及错误信息,如图2-3所示。
图2-3诊断信息
3、运动控制程序
编写运动控制程序,可实现S7-1200 PLC对V90的运动控制。如图3-1,3-2 所示。
图3-1运动控制程序
S7-1200 PLC控制V90 PTI 模式的控制信号变量表:
图3-2运动控制信号变量表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胡志豪,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如何高效使用博图仿真软件PLCSIM模拟调试S7-1200程序
2024-03-09
上千张电气控制电路接线图,一看就懂,简单又直观!你确定又要错过?
2024-03-04
【西门子】S7-200SMART/1200/1500PLC程序案例,全都整理出来了!可下载
2024-03-01
【限时免费领】40本电工电子书,助你进阶高级电工
2024-02-28
扫描下方二维码↓↓↓
获取【西门子全套资料】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资料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