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案例 ▏西门子S7-300 PLC在某钢厂水处理上的应用

楼主(2024-03-12):
今天推荐给各位的是西门子S7-300系列PLC的应用实例。

项目背景

铁厂的生产工序几乎都需要用水。水用于冷却设备构件、产品、副产品和其他介质如润滑油等,还用于洗涤产品或含烟尘气体,剥离钢板表面氧化铁皮、粒化冶金渣和输送物料,制备酸洗液和乳化液等溶液,以及用于生产蒸汽等。对水的需求比较大,迫切的需要自动化,使用自动化控制的系统钢铁厂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95%左右,个别厂甚至高达97~98%。

钢铁厂节约用水的主要途径是:

①提高水的循环利用率。

②提高水的重复使用量,根据各种用水设备对水质要求的不同,按对水质要求的高低,循序重复使用。

③改革冷却工艺。冶金炉采用汽化冷却不仅可以节约用水,还可以延长所冷却构件的寿命和综合利用废热。采用空气-水热交换器代替敞开式冷却设施,可避免冷却水的损失。

④采用不用水或少用水的生产工艺,如焦化厂采用干法熄焦,以干法除尘代替湿法除尘等,都可节约用水。

⑤加强管理和维护,杜绝水的漏损和浪费,安装计量仪表和调节、控制装置,控制用水量。

因为一些原因钢厂的水处理工艺不能公布,本文将着重介绍电气控制的部分。

一、工艺流程图

钢厂水处理工艺流程图如下:

二、电气柜的分布图

PROFIBUS-网络接线图

P框架是主站,A,B,C,D是分站,Repeater中继器(REPEATER)是网络物理层上面的连接设备。适用于完全相同的两类网络的互连,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数据信号的重新发送或者转发,来扩大网络传输的距离。

PLC系统组态图

图中:工程师站这个工控机里面可以修改画面和程序,客户端是只能监控系统和进行基本的操作

三、部分电气元件

1)PLC主机

2)HMI设备

3)网络设备

四、部分PLC电气图纸

五、现场部分程序

部分组织块、功能块等

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图纸和程序是根据水处理的工艺完成的,后来到了现场程序又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了修改,但是当时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DP网络组态问题,总是DP站通信不上,通信距离又比较远,我需要一个一个的插头查看,一直到后来发现原来是最后一个站的DP接头的拨码开关没有从OFF-ON,把拨码开关从OFF拨到ON问题排除,通信可以顺利的通信上了。

六、总结

这个项目之所以选择西门子的S7-315PN/DP这个型号,可以同时具备两个接口,支持可以PROFIBUS和以太网的通信协议,DP接口连接水处处理系统的分站,PN接口可以通过交换机和中控室上位机。从而实现远程控制和远程监控的功能。经过实践西门子S7-300系列的PLC是可以相信的,这个系统有运行了7年没有出现过问题。

点击阅读原文免费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

对你有帮助 你就点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