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案例分享-西门子EM277 DB通讯模块故障处理

楼主(2024-03-12):
EM277是S7-200的一个智能扩展模块。通常,S7-200需要进行PROFIBUS-DP通信时,就需要使用此模块。PROFIBUS总线是和PPI、MPI总线不同的一种总线形式。S7-200CPU不能通过本体集成的通信接口进行PROFIBUS-DP通信,而只能通过EM277模块。

EM277通讯模块

我司有一台西门子300PLC(315-2PN/DP)负责泵,表曝机等设备的自动化控制及信号采集。300PLC通过自带以太网口和上位机(WINCC)做数据通讯,同时现场有两台200PLC(S7-200CN,DP地址4,5)为紫外线成套设备PLC(200程序为成套设备厂家写好)也需要和上位机做数据通讯(上位机监视及控制成套紫外设备),因200PLC不带以太网口,同时通过以上介绍知道200CPU不能通过本体集成的通信接口进行PROFIBUS-DP通信,因此采用增加EM277通讯模块,200PLC通过EM277走DP总线挂在300PLC下面做为300的子站和上位机做数据通讯。

现场网络拓扑图

近期出现300PLC无法通讯到两台200PLC数据的情况。现场查勘发现300PLC SF,BF故障灯亮起。200PLC子站4号DP ERROR指示灯亮起,PLC200子站5号CPU fault指示灯闪烁(数十秒才闪烁一次)。首先在step7上在线硬件检测,点击HW config,点击在线(online),如下图所示。

硬件在线检测

说明4,5号站处于离线或者认不到硬件的状态。首先怀疑硬件组态出了问题,删除组态重新做组态,200和300PLC做DP通讯网络上有很详细的说明,这里不重复说明。

强调
1. 300和200PLC通过EM277做DP通讯只需要300做硬件组态,200不用做任何组态和设置;

2. 数据传输不用于PLC上做读写程序块,只需要将需要和300读写的数据放在200对应的V区(300端可对V区地址做偏移设定);

3. 同时300硬件组态是组态对应的输入输出地址即可对200对应V区做读写操作;

4. 现场EM277上拨码地址需和硬件组态地址相一致,如更改200PLC需要断电才能重新认到。

V区偏移量设定界面

重新做硬件组态重启PLC300后,两个EM277还是处于离线状态。排除硬件组态原因。现场测量300到4号站之间的DP通讯线无断线,对地等故障。检查拨码地址也与硬件组态相一致,终端电阻拨码也正确(终端电阻端头“on”,中间“off”),重新更换300PLC和4号200站之间的DP头后,4号站通讯恢复正常(DX mode灯亮起)。5号站还是处于离线状态。测量4号站到5号站之间的DP线也正常,更换5号站DP头5号站还是处于离线状态。因5号站故障指示灯和4号站不同(DP ERROR指示灯没有亮起,CPU fault指示灯数十秒闪烁一次),怀疑非通讯问题。检查EM277模块 DC24V供电电源正常,替代更换其他正常EM277模块,依然无法正常通讯。

查勘发现现场EM277挂在模拟量采集模块EM231后面,检查连接排线及卡座未发现问题。跨接EM231接于数字量采集模块EM222模块后,5号站EM277通讯恢复正常。说明EM231本身故障导致挂在其后的EM277未被系统认到,引起通讯故障。需要特别注意跨接模块后因模块位置改变200PLC需要断电重启才能使EM277通讯正常。

新建变量表VAT将200V区对应到300的IO地址(组态地址在硬件组态界面可查看,可以系统分配,也可自己定义)放入在线监控,可以看到对应地址内已有数据写入。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