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案例分享 | 西门子200SMART 一键启停还能这样做

楼主(2024-03-12):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实用且是工控人对PLC编程练习的好案例—控制方式选择,对编程逻辑能力的练习及定时器的使用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我们先看看具体的控制要求:

①一台电动机有三种不同的运行方式;分别是点动运行、连续运行及定时运行;

②每种运行方式有一个选择开关决定;当选择开关按压时间在3秒内,则只能是点动运行;

③当选择开关按压时间3-6秒内,则只能是自锁连续运行,直到按下停止按钮后,电机停止运行;

④当选择开关按压时间超过6秒,则只能是在运行一定时间后自动停止;

⑤每种运行方式需互锁,电动机在停止模式时切换运行方式才有效;

⑥按下急停时任何方式均立即停止。

接着根据控制要求列出IO分配表

根据控制要求我们知道需要使用一个定时器来记录选择开关按压的时间,并且在电机运行时,按钮按压是无效的,所以程序编写如下:

根据按压记录不同的时间,对应不同的控制模式,3秒内为点动模式,大于3秒小于6秒为长动模式;大于6秒过后是运行延时停止

选择开关按压在3秒内,没有急停、没有故障时按下启动按钮I0.3可以点动运行。

注意:此处用到的故障和急停外部均使用常闭点,所以在程序里使用常开触点

选择开关按压在3秒至6秒之间,则是联动模式;当按下停止按钮I0.4或急停i0.1或故障时,电机停止运行

选择开关按压在6秒以上,则是联动模式;当定时时间到货按下停止按钮I0.4或急停i0.1或故障时,电机停止运行

最后把不同的模式输出电机Q0.0程序到此就编写完成

你学会了吗?记得下载到实际的PLC验证观看效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