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与三菱Q系列PLC CC-LINK总线通讯 ...
发那科机器人与三菱Q系列PLC CC-LINK总线通讯

楼主(2024-03-13):
硬件与软件
三菱PLC
CC-LINK板卡
添硬件连接
PLC通讯模块设置1.本实例中通讯速度是 10Mbps,所以 PLC 上 CC-LINK 模块上 MODE 拨 码拨到 4伺服
机器人端设置
IO配置
按菜单——第 5 项输入输出设置——数字量——进入;
CC-LINK 对应的机架号为 92,插槽为插在控制柜上插槽号,这里插槽为 1,30IA mate 控制柜最多可以插 2 快CC-link 板,开始点为 IO 的起始点。4 站对应IO 为 128 点,所以这里 DI/DO 可以从 121—248 刚好128 点。
机器人数字量输出
机器人数字量输入
PLC端配置
1、打开三菱编程软件 GX Works2,新建一个工程(注意:CPU 类型要选对)
2、配置PLC 参数:组建 PLC 模块,本实例中只用到了 CPU*1,CC-link模块*1,输入输出模块*1,所以配置如图所示)注:CC-link 使用了 4 个站,所以点数设置 128 点,这里用输入输出模块为QH42P,有 32 入 32 出
3、配置完后,检查一下,确认配置无误,点击设置结束
配置CC-LINK
选择网络参数——CC-LINK——进入,本实例配置如下图
模块数:CC-link 模块的数量,本例中只用了一块模块,所以为 1。起始IO 号:设置 CC-link 模块在PLC 中的起始IO 地址,CPU 为每块CC-link 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分配 32 个地址,此地址和模块的安装位置有关,本例中设置的为 0000。
类别:设置主站还是本地站,这里设置为主站
模式设置
模式设置:两种模式可以选择,远程网络模式(远程网络 V1.0 模式和远程网络V2.0 模式)和远程IO 模式,这里使用的是远程网络模式Ver.1
本例中选择远程设备站,占有站数为 4 站。至此,设置完成,点击检查无错误,结束设置——结束设置,写入PLC。
来源:A自动化项目实战
⇊ 点击进入 ⇊
如何察看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信息 | 操作面板的创建功能
FANUC | Motion Optimization功能
轨迹自动拾取和自动退臂功能 | Optimize position功能
FANUC | 机器人程序的创建、删除、复制
FANUC | 机器人视觉零点标定操作
自动碰撞恢复功能 Auto Collision Recovery
电弧跟踪功能 | 精确焊接的保障
FANUC丨高灵敏度碰撞检测包
发那科机器人 | 编码器更换流程
FANUC机器人输入输出信号板及更换
机器人末端轴或附加轴的持续旋转功能
示教器的简单认识与安全使用机器人单元上的警告标记
FANUC机器人-空间领域设定
发那科机器人负载曲线介绍
FANUC机器人-CCLINK通讯与三菱PLC
发那科机器人背景程序功能介绍
FANUC 工业机器人保养指导手册
FANUC 机器人 PROFINET(I/0)通讯设置
发那科 Dual Channel Profinet 通讯指南
发那科机器人《视觉功能详解》
机器人后台逻辑指令设定 | 接触跳转功能
FANUC数据寄存器和位置寄存器的运用介绍
FANUC | 如何选择正确的润滑油?
机器人外部轴及协调运动+Cable管线演示功能
FANUC机器人在生产中《安全模式分析》
机器人激光跟踪自适应焊接技术
FANUC丨机器人零点视觉恢复
FANUC点检保养 | 30iB(A/B柜)及30iB Mate控制柜PSU
发那科机器人控制器风扇清洁
FANUC保养 | 半年度检查
FANUC | 操作面板的创建功能
FANUC发生报警:MOTN-023或者MOTN-063 | 奇异点的解决方法
FANUC 机器人iR PickTool工艺调试流程
REMOTE TCP功能即远程TCP功能
FANUC | 无示教器操作功能
如何设置机器人的运行速度?动作指令的编辑
发那科 | 机器人位置信息修改介绍
发那科 | 机器人指令编辑
FANUC机器人 I/O信号板详细解析
FANUC机器人循环指令介绍 | 机器人程序加注解流程
机器人保养 | M-10iA 、M-20iA精度测量具体步骤
TP程序多,机器人存储器容量不够怎么办?
发那科 | Data Monitor Function 数据监控功能
FANUC点检保养 | R-30iB控制柜急停单元的更换
通过PC Developer’s Kits读写FANUC机器人IO
发那科 | Error Code Output Function错误代码输出功能
FANUC机器人保养 | J1轴马达更换流程
如何给R-2000iB机器人做三年保养?
Space fnct的实际应用和设置介绍
R-30iB控制柜保险丝解析
FANUC | 机器人程序属性介绍
FANUC LR Mate 系列机器人皮带张力测量
发那科机器人CRMA15与CRMA16接线方式
多台机器人协调运动 & iRPickTool 输送线物体的拾取(程序构建)
FANUC仿真软件怎么添加多个机器人到系统中
单2D固定机器人相机的2.5维位置补正设置
FANUC机器人焊枪工具坐标系设定
发那科 AVC电压(电弧长度)控制功能
第一期FANUC机器人丨100种常见问题解答
第二期丨FANUC机器人72种常见问题解答
机器人弧焊焊接、焊枪角度、焊接质量的确认
FANUC | 弧焊类应用焊接参数的确认
发那科 | 3DA视觉的3维补正设置
发那科弧焊机器人 | 维护与保养
全球工业机器人品牌服务商
智能解决方案 智能方
您身边的机器人服务专家
点击图片进入机器人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