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起底CC-Link大家族 | CC-Link IE Field、Control、Basic...你分清楚了吗?

楼主(2024-03-13):
上个月,CC-Link IE正式成为了中国工业通信网络推荐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GB/T 33537.1~3-2017《工业通信网络 现场总线规范 类型23:CC-Link IE规范》

同时,CC-Link大家族又添加了新成员:

CC-Link IE Field Basic

现在我们来召唤一下CC-Link七兄弟:

CC-Link

CC-Link Ver 2.0

CC-Link L/T

CC-Link Safety

CC-Link IE Control

CC-Link IE Field

CC-Link IE Field Basic

(CC-Link Ver 2.0是CC-Link的升级版本,这里拿来充数。)

今天就给大家捋一捋这七位兄弟之间的关系。

三层网络架构

为了搞清楚这七位兄弟之间的关系,还要从三菱的网络架构说起。

三菱的网络架构分为三层:

★信息层:以太网

★控制层:工业以太网

★设备层:现场总线

这里又分为IO控制现场总线与运动控制总线。

虽然三层网络看起来网络层次等级森严,但是,这里要先强调一点:

无缝通信

无缝通信指的是无需理会网络的不同,可像访问相同网络一样对不同类型的网络进行访问的通信。

意思是说,虽然整个网络架构里有很多种不同的网络,但是这些网络使用起来浑然一体,不需要复杂的参数设置、通信程序。

在介绍这些网络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些网络的构成实例:

我们从上往下看,首先可以看到最上面是计算机级别的诸如生产执行系统MES、信息管理系统ERP等。这一层主要是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使用的是以太网进行通信。

往下是控制器级的控制系统,这一层主要是PLC与PLC之间的通信,使用的是工业以太网CC-Link IE,相当于Profinet。

CC-Link IE里又分为CC-Link IE Control和CC-Link IE Field。命名为CC-Link IE Control是因为它专门进行控制器与控制器之间的通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中CC-Link IE Control连接的都是PLC。

(这里我们先完美地忽略一下CC-Link IE Field……)

再往下就是具体的现场设备了,比如视觉传感器、HMI、远程I/O模块、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等等这些智能化仪器仪表、执行机构。这些现场设备与控制器的通信使用的是现场总线CC-Link,相当于Profibus。

CC-Link IE Field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CC-Link IE Field,会发现它既连接了PLC,又连接了现场设备,这家伙居然脚踏两条船!

仔细一看,CC-Link IE Field连接的就是PLC与现场设备,这不就是CC-Link做的事情吗?

Field就是现场的意思,按照笔者的粗浅理解,CC-Link是现场总线,而CC-Link IE Field是现场级的工业以太网。

CC-Link IE Field比CC-Link通信速度更快,通信数据量更大,所以笔者也这样理解:CC-Link IE Field是CC-Link的升级版本。

通信速度

最大链接点数(字)

最大链接点数(位)

CC-Link

10Mbps

2048点

256点

CC-Link IE Field

1Gbps

16K字

32K位

CC-Link IE Control

1Gbps

128K字

32K位

Control与Field的区别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CC-Link IE Control与CC-Link IE Field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最大链接点数的不同。如果PLC间的通信数据不多,则可以选择CC-Link IE Field,否则就需要CC-Link IE Control来对应了。

CC-Link IE Control与CC-Link IE Field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区别是CC-Link IE Control支持光纤双环网,抗干扰性更强,网络更稳定。

由此也不难看出两者的定位了。

CC-Link IE Control:高速、大容量的高端控制层网络。

CC-Link IE Field:基于以太网的高速、大容量的现场网络。

运动控制网络的整合

再回顾一下CC-Link IE Field,它一脚插在控制层网络,一脚插在现场网络,我们之前介绍的时候说现场网络分为

◆I/O网络

◆运动控制网络

实际上,CC-Link IE Field把运动控制网络也整合进来了,可以连接三菱网络型伺服放大器MR-J4-GF。

那么就有疑问了,之前的运动控制总线SSCNETIII/H怎么办?

实际上这里也是网络定位的不同,SSCNETIII/H的定位是作为高端运动控制总线,而CC-Link IE Field更偏向于通用性,追求运动控制性能的话还是要选择SSCNETIII/H。

OK,前面说了那么一大堆之后,还有三个小弟还没介绍呢。
CC-Link /LT
这个是省配线的传感器网络,类似于IO-Link。相关的产品在国内比较少见,反而是同样是省配线的Anywire产品推广得比较多。

CC-Link Safety

这位兄弟是配合安全PLC一起使用的。

所谓的安全,简单来讲,就是实行双重配线,对于输入输出及程序执行进行双重确认,更大程度地保证控制安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多说。

估计诸位看的有点累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位重磅小弟没有介绍,就是
CC-Link IE Field Basic

顾名思义,它就是低配版的CC-Link IE Field,是出于节省客户成本的考虑开发的。

以上的各种网络,使用的时候都需要相应的网络模块,但是这个不用,使用PLC的内置以太网口就可以进行CC-Link IE Field Basic的通信了!

直接节省一个网络模块的成本!

另外,虽然是低配版,但是通信速度也达到了100Mbps!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CC-Link的大家族的各个成员已经覆盖了整个工控网络,可以算得上“一网打尽”了!

初九

以上内容纯属作者本人观点,如有吻合,纯属巧合。

如有补充或疑问,欢迎随时通过本公众号与我们联系。

高级同步控制后续连载正准备中。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运动控制专题』。

我是有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