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安川机器人CC_LINK通讯应用(远程网络2)

楼主(2024-03-13):
28G四大家族机器人资料/免费领取

238G西门子PLC软件+视频/免费领取

(点击上方橙字,下载资料)

  CC_LINK总线通讯协议用于与三菱PLC进行通讯,机器人侧需安装硬件基板SST-CCS-PCIE,其远程网络2方式可支持最大110个字节的输入输出和16个寄存器。(新款控制柜YRC1000在安装基板时需要加装中继卡JANCD-ABB02-E)

  机器人端硬件安装步骤

1. 将SST-CCS-PCIE基板插入中继卡的PCIe插槽中,拧紧安装螺钉。按照接线顺序连接CC-Link的专用线缆。

2.确认控制柜电源关闭,打开柜门,将装好基板的中继卡插入控制柜内,确认安装到位后,拧紧3个安装螺栓。

机器人端设置步骤

1.按住示教器上的【主菜单】同时打开控制柜电源,进入维护模式,随后进入安全模式。

2.选择主菜单中的【系统】,进入【设置】选项,选择【选项基板】。

3.选择所要设置的【CCS-PCIE 】基板,进入基板设定界面,选择【使用】。

4.根据需要设置其他参数。

各项目说明:

1.CCS-PCIE:选择是否使用CCS-PCIE基板。

2.IO大小:显示接收信息的IO大小。显示的是自动计算的结果,此值不能直接变更。

3.方式:设定CC-Link的动作模式。可选择远程网络Ver.1,远程网络Ver.2。

4.占有局数:设定CC-Link的占有局数。可选择1局占有、2局占有、3局占有、4局占有。5.拓展CYCLIC:设定CC-Link的拓展CYCLIC。远程网络Ver.1时:1倍固定,不能变更。远程网络Ver.2时:可选择1倍、2倍、4倍、8倍。

6.局号 :设定CC-Link的局号,占有局数可按照以下设定。

1局占有:1~64

2局占有:1~63

3局占有:1~62

4局占有:1~61

7.通信速度 :设定CC-Link的通信速度。可选择156k,625k,2.5M,5M,10M,bps。

8.远程寄存器分配设定远程寄存器是否向YRC1000的寄存器进行分配。

9.远程寄存器(RWw)的分配:INCC-Link的远程寄存器数据(RWw)向YRC1000的M寄存器分配时设定M寄存器的开头编号。

10.远程寄存器(RWr)的分配:OUTCC-Link的远程寄存器数据(RWr)向YRC1000的M寄存器分配时设定M寄存器的开头编号。

接受IO信息大小由占有局数与扩展CYCLIC决定,详细如下表:

5.按回车键确认更改项目,多次按回车键显示IO单元画面的后续,确认修改。

6.确认修改后,画面进入到【外部IO设置】,在此可设置IO的【分配模式】为自动或者手动,设置完成后,可进入【外部IO分配】的【详细】,查看分配的位置。

7. IO分配完成后,按【回车键】确认修改,返回到【设置】画面。在【文件】选项中选择【初始化】,执行【安全基板FLASH数据再设定】。

8. 在听到“哔”的一声提示音后,右下角【安全基板FLASH数据再设定】提示信息消失,基板设定完毕,随后重启控制柜,在正常模式下开机。

三菱PLC端设置

1.打开PLC的盖子,调整设置的通信速度和基板上设置的一致,此处设置的是2.5Mbps,对应 B RATE的拨码2。

2.打开软件GX Work2,新建项目,选择对应的PLC型号 。

3.编辑或直接打开用来监视的梯形图案例,之后点击转换/编译。

4.单击连接目标,随后双击Connection1。

5.在PC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连接线缆的COM号码,双击Serial USB,输入相应COM号。

6. 按照下图的顺序,点击通信测试,连接成功后点击确定,再点击右侧的确定。

7.单击工程,在参数中的双击CC-Link,设置网络参数,和在基板上设置的要一致,单击站信息,在弹窗中设置,设置完成后点击设置结束。

8.点击在线,点击PLC写入,将梯形图导入PLC中。

9.选择全选,执行,等待写入成功。

10.进入监视模式。

11.在示教器上修改输出信号状态,同时看梯形图中是否触发。以上测试成功。

◆ YASKAWA机器人EIP通信◆ YASKAWA伺服浮动功能◆ YASKAWA机器人DeviceNet通讯◆ YASKAWA外部轴追加(工装轴)◆ YASKAWA外部轴追加(基准轴)◆ YASKAWA机器人PAM功能◆ YASKAWA快捷键定义◆ YASKAWA编码器异常修复功能
◆ YASKAWA机器人CC_LINK通讯◆ YASKAWA机器人实用小技巧
◆ ABB机器人数据的备份与恢复
◆ ABB机器人输送链跟踪应用◆ ABB人机交互(写屏指令)
◆ ABB机器人ProfiNet通讯

点击在看不迷路,我带大家上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