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Core/C30控制柜配置CCLink通讯

楼主(2024-03-13):
众所周知,IRC5通过配置DSQC378B板卡与PLC的CCLink进行通讯,但现在C30也支持DeviceNet总线,也可以进行DSQC378B配置CCLink了,具体过程几乎与IRC5一致,除了最后一步。
1、确认DeviceNet选项
IRC5对应的DeviceNet选项是709-1 DeviceNet Master/Slave,而C30对应的DeviceNet选项是3029-1 DeviceNet Single Channel,但实际上它们的硬件都是DSQC1006 PCIe卡。
2、配置DeviceNet Device
参考IRC5配置即可,只不过C30没有提供378B配置模板。配置内容如下图所示:
3、配置DeviceNet Command
参考IRC5配置即可。配置内容如下图所示:
这里啰嗦一句,或许你从别人那里得到的.cfg配置文件如下图所示,-Service 0x10,就是Set Attribute Single,-Service 0x5,就是Reset服务,不用太纠结。
既然这么配置了,那一定要与PLC侧的CCLink保持一致,这里祭出配置说明:
4、配置信号绑定d378B
5、C30重启后,或许你会发现,d378B下的信号为空
甚至RAPID都无法引用上述已定义好的这些信号,非法信号;甚至示教器I/O窗口d378B都无法显示位值信息(Bit Values),别慌。6、重点来了,根据系统提示信息71307,或者PLC侧的IO容量配置,修正d378B的具体容量。(注:截图中其它报错请忽略,于此无关)
划重点,对于IRC5而言,Connection Output / Input Size填-1是没问题的,但C30必须要具体指定,这样更严谨。
再次重启以后,就能正常显示和使用d378B关联的信号了,很简单吧。本文测试的版本是rw7.8.2,其它相近版本也应该是可以的。
请保持桌面整洁。好的,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