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CC-Link IE总线控制伺服应用

楼主(2024-03-13):
之前看到别的供应商有用到CC-link IEF Basice去控制伺服,一下控制十多个,定位模块的钱就省出来了,这次项目刚好要用到伺服,就选了Q03UDV的PLC和三菱MR-JE-20C的伺服搭配下看看。

伺服下面的是IAI电缸,用的是CClink 主从站控制,之前文字有讲过,这里不讲了。

MR-JE-20C的伺服接线就简单了,编码线,电机线,加一根网线到交换机就OK了,的确是省事。

这个系列电池是可以选配的,加了电池就绝对编码系统,断电也能保持点前原位状态,不加电池也能用,每次断电需要重新回原,我这电池还没到,就没装,使用没多大问题的

先看伺服设置吧,重点是IP地址

回原方式

电池设置,没有电池就设置无效,要是没装电池又设置有效会报警的哦

其他的没什么设置了,就是要设置齿轮比和带上你的负载进行参数调整

这个用软件的一键式调整就好了

伺服调整完就看PLC设置了

设置PLC的IP地址和伺服在同一网段,然后打开CC-link IEF Basice设置

打开设置增加一个 CC-link IEF Basice 通用设备,设置伺服的IP地址

IO和软元件映射

到这里就设置完了,很诚实的说,我是直接在网上搜索下落的程序小小修改调用的,拿来主义很香。

链接软原点的RX和RY就各只有一个点有用,就是判断是否通讯上

再看软元件分配

映射到PLC地址如下

扭矩和加减速设置

先看模式

确认模式

点动模式,其实对伺服来说是速度模式,正转给正的速度,反转给负的速度

定位模式,给出速度和定位目标即可

回原指令,直接把伺服当前值改为0,需要自己编写点动程序到合适位置再驱动回原

以上就是基本使用,说实话,单独看下面这份手册感觉挺难理解的

因为这手册就是一个名词,没有对应的解释,有些还是英文的

幸好网上有下载,拿来改改就能用了,感谢网友的分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