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机器人CC-Link 通讯手顺

楼主(2024-03-13):
使用 CC-Link 通讯时机器人需要安装如下软件选项:CC-Link Interface(Slave) A05B-*-J786 。请确认机器人安装有此选项或按照软件添加指导手册进行安装添加。安装步骤 将 CC-Link 通讯板卡安装至如下图所示的插槽 1 或 2 ,安装前请先取下插槽上的保护盖。
将机器人控制柜断电,把从 PLC 引过来的电缆整齐排布在控制柜内部,切除电缆前端外皮如下图:
将电缆的 DA (蓝色)、 DB (白色)、 DG (黄色)、泄电线分别和 CCLINK 通讯板卡上的 DA 、 DB 、 DG 、 SLD相连,板卡上的 FG 线(黄绿色)接控制柜内部的地
线缆连接完成效果图
当机器人或者 PLC 模块作为网络中的终端时,需要在 DA 、 DB 串接一终端电阻,阻值约为 110-120 欧姆,当机器人不是网络中的终端时,不能串接终端电阻。终端电阻需要接在一个网络中的终端,作用是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
CC-Link 通讯功能通过主站的远程输入 / 输出( RX/RY )传送机器人(从站)的数字 I/O ( DI/DO )和 UOP ( UI/UO ),通过主站的远程寄存器( RWr/RWw )传机器人(从站)的模拟 I/O ( AI/AO )和数值寄存器值( R )。其中,主站的远程输入( RX )对应机器人的输出( DO/UO ),主站的远程输出( RY )对应机器人的输入( DI/UI ),主站的远程寄存器( RWr )对应机器人的输出( AO 和 R 值的读出),主站的远程寄存器( RWw )对应机器人的输入( AI和 R 值的写入)。其对应关系如下图。
数据交换图远程输入 / 输出
远程输入 / 输出( RX/RY )的数量取决于设定的站数( Number of Stations ),表 4.1 展示了 RX/RY 数量与站数的关系。
RX/RY 数量与站数的关系注意:①用户区域可以用来分配给 UOP 或 DI/DO 使用;② CC-Link 的最后 16 位被限制为系统区域,不可以作为 I/O 点位使用。 远程寄存器( RWr/RWw )远程寄存器( RWr/RWw )的数量取决于设定的站数( Number of Stations ),表 4.2 展示了 RWr/RWw 数量与站数的关系。
RWr/RWw 数量与站数的关系注意:①控制器会按照先 AI/AO 后 R 的顺序分配给 RWr 或 RWw ;②传送数值寄存器 R 值的范围由数值寄存器数据( Reg data )设定:若设定为无符号整数( Unsigned Int ),则 范围为 0 到 65535 ;若设定为整数( signed Int ),则范围为 -32768 到 32767 。③模拟输入 / 输出( AI/AO )应将其设定为无符号整数( Unsigned Int ),其范围为 0 到 65535 。本实例中通讯速度是 10Mbps,所以 PLC 上 CC-LINK 模块上 MODE 拔 码拨到 4同服
CC-Link 设定依次按下列按钮进入 CC-Link 设定界面:MENU - 设置( SETUP ) - CC-Link 。
设定项说明表
注意:①更改上述设定后请重启机器人控制柜使设定生效;② CLA_ASG:Clear all assignment ,清除所有 IO 配置,当重新更改站号、站数等信息后,需要重新分配 IO时,需要点击,正常使用勿点;③如果不需要使用传送模拟量 AI/AO 或数值寄存器 R 功能,只需要设置 Station NO (站号)、 Number of Stations(站数)、 Baudrate (波特率)即可,这三个变量都需要和 PLC 设置的一致。
(1) 站号码: 开始的 STATION NO.这里 PLC 是主站,CC-LINK 网上 PLC 没有其他 CC-LINK 站,只挂了一个机器人,所以这里开始站点可 以设置为 1。(2)占有站数量: 这里设置的是 4,代表占有 4 个站点,一个站 32 点10 点数,所以这里10 有128 点。(3) 波特率: CC-LINK 的通讯速,有156Kbps,625Kbps率,2.5Mbps,5Mbps,10Mbps。这里使用是10Mbps。(4)AO 号码: 分配模拟量输出的数量,这里设置的 16 表示模拟 量输出有 16 个端口有效(5)暂存器号码: 同样设备暂存器使用数量这里使用暂存器,所以设置为0(6)暂存器开始索引: 暂存器起始位置。注: 模拟量端口+暂存数量不能超过 16个(7)AI 号码: 分配模拟量输入的端口数量,这里设置 16 表示模拟 输入有 16 个端口有
I/O 分配进入 IO 配置界面,设置 RACK (机架)为 92 、 SLOT 为 1 ( CC-LINK 插在 SLOT1 ),如图所示:
按图 以上方式进入 CC-Link 设置界面,
界面中:1 、 2 项按根据现场情况设定3. 站数( Number of Stations ) = 24. 波特率( Baudrate ) =10MbpsRWr ( 8 )(由站数为 2 自动设定)5. 模拟量输出信号数量( Number ofAOs ) =26. 数值寄存器数量( Number of Registers ) = 57. 数值寄存器开始索引( Reg start index ) = 5RWw ( 8 )(由站数为 2 自动设定)8. 模拟量输入信号数量( Number ofAIs ) = 29. 数值寄存器数量( Number of Registers ) = 510. 数值寄存器开始索引( Reg start index ) = 5
修改上述设定后,重启控制柜。
按照如上设定,则设定效果如下:①根据站数为 2 ,查表 4.1 得:RY 总数最大为 48 位(即:UI+DI 可分配点数为 48 位), RX 总数最大为 48位(即: UO+DO 可分配点数为 48 位);②根据站数为 2 ,查表 4.2 得:RWw 和 RWr 的个数均为 8 ;③ RWw 对应关系图如下, RWr 与之同理:
RWw 使用举例 “m” 由站号( Station No )决定 “q” 由模拟量配置界面决定 根据数值寄存器开始索引( Reg start index ) = 5 ,则从 R[5] 开始准许 PLC 写入;数值寄存器数量( Number of Registers ) = 5 ,则从 R[5] 开始往下 5 个,即 R[5]- R[9] 准许 PLC 写入;;;;按菜单一-第 5 项输入输出设置一数字量一进入;CC-LINK 1,301A mate 2 CC-link 0 的起4 站对应10 128 DI/DO 121-248 刚好128 点机器人数字量输出
机器人数字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