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ABB工业机器人CCLink 配置

楼主(2024-03-13):
CCLink 配置ABB机器人提供CC-Link总线的支持。ABB机器人通过DSQC 378B(如下图)模块,把CC-Link协议转化成Devicenet协议,与机器人控制器通讯。
上图X5部分为Devicenet通讯与地址设置端子,具体参见3.1节Devicenet的设置。X3部分为24V电源部分,针脚定义如下:
X8端子为CC-Link总线接线端子,具体针脚定义如下。
使用DSQC 378B模块需要机器人有709-1 Devicenet Master/Slave选项。配置DSQC 378B,有以下参数需要注意。
OccSta和 BasicIO共同决定了输入输出的数量,具体见下表。
以上参数需要通过Devicenet Command进行设置。为方便设置,可以从以下位置获取模板并配置。1、打开robotstudio,进入Add-Ins,在左侧找到对应的机器人robotware版本,右击——“打开数据包文件夹”
2、进入如下路径C:\ProgramData\ABBIndustrialIT\Robotics IT\DistributionPackages\ABB.RobotWare-6.08.0134\RobotPackages\RobotWare_RPK_6.08.0134\utility\service\ \ioconfig\DeviceNet3、d378B_10.cfg为需要的模板文件。(此处假设d378B模块在Devicenet网络下的地址为10)4、进入示教器-控制面板-配置,点击左下角“文件”——“加载参数”,选择步骤3找到的配置文件。完成后重启。
图
3-212
加载模板参数
5、 进入“配置”-Devicenet Device下可以看到新加入的D378B_10设备,如果Devicenet地址不是10,可以进入修改。
图
3-
图
3-
修改地址
6、 进入Devicenet Command对CC-Link相关参数进行设置
图
3-
图
3-
7、参数含义参见本节一开始所述表格。下图示例的含义为:Station Number:1;BaudRate:156kbps;OccSta:1;BasicIO:0;输入输出各为:16bit(2 bytes)
表
3-
8、添加signal,方法同前文所述。Assigned to Device选择刚刚配置完毕的D378B_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