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详解三菱Q系列PLC CC-Link现场总线通信的实现,附程序案例!

楼主(2024-03-13):
1、概况

2、定义

CC-Link 是通讯和控制链接系统(Control & Communication -LinkSystem)的简称。CC-Link 是基于 RS-485 通讯的一种总线标准。

当前总线种类:Profibus(欧洲),DeviceNet(美国),CC-Link(日本)。

CC-Link 协会现有会员 150 多家。

3、特点、功能

1.速率

使用双绞线,通讯距离为 100 米时通讯速率为 10Mbps,1200 米时通讯速率为 156Kbps。可以通过增加中继器加长距离,通讯距离可达到 7.6Km,使用光中继器时,可达 13.2Km(注:普通 RS232,RS485 通讯的通讯速率为112.5Kbps)。

2.通讯数量

每个系统最多可处理512 个远程CC-Link系统,最多可处理4096个远程I/O点,其中远程输入(RX)为2048 个,远程输出(RY)为2048 个。

每个系统中最多链接的站点为 64 个。

每个远程站或本地站链接的个数为:32 点远程输入(RX)和 32 个远程输出(RY),4 个远程写寄存器(RWw)和 4 个远程读寄存器(RWr)。

4、站类型

1.主站

控制和处理整个网络系统,安装在基板上,站号必须为 0 号。

CC-Link 模块:

Q 系列:QJ61BT11(V1.0),QJ61BT11N(V2.0)

QnA 系列:AJ61QBT11,A1SJ61QBT11

A 系列:AJ61BT11,A1SJ61BT11

2.远程站

远程站分远程 I/O 站(R-I/O)和远程设备站。

R-I/O 处理远程开关量信号,远程设备站可处理 I/O 量和模拟量。在一个系统

中最多有 64 个 R-I/O。

R-I/O 模块有:AJ65SBT-16D(直流 24V/16 点输入)。

远程设备站如:特殊功能模块,变频器,GOT 或感应器等。在一个系统中最多有 42 个远程设备站。

3.本地站

本地站具有自己的 CPU,可协助主站处理数据,但没有控制网络参数的功能。 本地站不能控制主站,也不能直接控制除主站之外的其它站点,只能通过主站控制其它站点。 三菱本地站与主站的选定由软件(GPP)网络参数的设置来决定。

4.智能站

能够通过瞬时传送和信息传送来执行数据通信的站,就是智能站。如带有RS-232 接口的智能仪表,变频器和伺服器等。 在一个系统中最多可以有 26 个智能站。

5、CC-Link 的配置

1.传输介质

数据传送可以用屏蔽双绞线(TP)。

线定义:DA,DB:数据线

        DG:地线

        SLD:屏蔽线

为提高数据传输的抗干扰能力,普通 TP 可以在 DB、DA 间接一 110Ω的电阻,高性能 TP 在两数据线间接 330Ω的电阻。

2.站号分配

主站为 0 号站,从站站号为 1~64。

3.占用站

有时一个模块并不一定占有一个站号,有可能占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的站号,但最多占有 4 个站号。

6、通讯原理

CC-Link 的通讯原理是基于数据链接和自动刷新的原理。具体如下:

PLC 分别在CC-Link模块和CPU中开辟出一块内存缓冲区(BFM),其中,CC-Link 模块中的 BFM 和远程站的输入相对应(I/O 或 RWw,RWr,在编程时候可以对此BFM不予理会),通过“数据链接”接收从站的数据变化,同时,把数据传送到CPU中的BFM。而CPU模块中的 BFM 通过“自动刷新”的方法接收从站的数据变化。具体实现在下面会介绍。

1、主站和远程 I/O 站间的通讯

以下面的 CC-Link 系统为例:

主站为 0 号站,带有两个从站:1 号站 16 点远程输入模块和 2 号站 16 点远程输出模块。

首先需要在主站设置网络参数和自动刷新参数,步骤如下:

(1)点击   图标,创建一个新工程,选择 PLC 系列和 PLC 的型号。

(2) 双击项目管理器中的“参数→网络参数”,在弹出的“网络参数”对话框中选择“CC-Link”。

模块数—CC-Link 模块的数量。在一个站中最多可以安装 4 个 CC-Link 模块。起始 I/O 号—CC-Link 模块的起始 I/O 号的地址。CPU 为每个 CC-Link 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分配 32 个地址,此地址和模块的安装位置有关,本例中模块的输入、输出地址分别为 XA0~XBF,YA0~YBF。

类型—设定是主站还是本地站。 模式设置—两种模式可选择:远程网络模式(远程网络 V1.0 模式和远程网络V2.0 模式)和远程 I/O 模式。两种模式的区别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远程网络模式适用于所有的站,而远程 I/O 模式只适用于从站是远程 I/O 站的情况。如从站都是远程 I/O 站,使用远程 I/O 模式比使用远程网络模式链接扫描时间更快。远程网络 V1.0 和 V2.0 模式,是针对不同的 CC-Link 模块,对于QJ61BT11 来说是 V1.0 模式,QJ61BT11N 是 V2.0模式。两站都占用一个站号(如1号和2号),此时总链接数为 2。

总链接数—链接从站的物理数目,而不是站号数。如本系统中连接两个 I/O 站,两站都占用一个站号(如1号和2号),此时总链接数为 2;假如其中一站占用,两个站号(如 1 号和 2 号,另一站占用 3 号),此时总链接数仍为 2。

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远程输入 RX 缓冲区(BFM)的首地址。远程输出(RY)刷新软元件—远程输出 RY 缓冲区(BFM)的首地址。

远程寄存器(RWr)刷新软元件—远程读寄存器 RWr 缓冲区(BFM)的首地址。远程写寄存器(RWw)刷新软元件—远程写寄存器 RWw 缓冲区(BFM)的首地址。

特殊继电器(SB)刷新软元件—特殊继电器 SB 缓冲区(BFM)的首地址。特殊寄存器(SW)刷新软元件—特殊寄存器 SW 缓冲区(BFM)的首地址。

再送次数—通讯失败后的重试次数。

CPU DOWN 指定—指定 CPU 发生故障时的通讯状态(停止或继续)。

扫描模式指定—指定通讯时的扫描模式。处理信号和扫描信号同时进行时是同步

模式,反之为异步模式。

(4)点击“站信息”,配置两站的类型和占有的站数。

经过以上 1~4 步,主站和两远程 I/O 站间的通信缓冲区(BFM)就已经配置好了,如下所示:

其中:黄色部分为在 PLC 中设定的参数(首地址);

灰色区域为没用的区域(但必须分配)。如 2 号是 16 输出模块,没有输入,因此为其分配的远程输入地址 X120~X13F 就成为没用的区域,但分配时也为其进行了分配。

BFM 地址和输入/输出模块地址的对应关系如下:

编程举例:

1 号站远程输入模块的 RX00 控制主站的 Y70 有输出;主站的 X0 控制远程输出模块的 RY00 有输出;1 号站远程输入模块的 RX01 控制远程输出模块的 RY01 有输出。

2、 主站和远程设备站间的通讯

以下面的 CC-Link 系统为例:

主站为0号站,带有二个远程 I/O 站:1 号站 16 点远程输入模块和 2 号站16点远程输出模块,还带有二个远程设备站:3 号站(占有 3,4 号站)和 5号站(占有 5,6号站)。

首先需要在主站设置网络参数和自动刷新参数,步骤同上,结果如下:

主站和两远程设备站间的通讯缓存区(BFM)对应如下:

RWw/RWr 和主站 BFM 寄存器对应关系如下:

两远程站的输入、输出 I/O 和主站 BFM 对应如下: 3 号站:

5 号站

两远程设备站需要进行初始化,初始化的方法有以下两种:(1)软件法☆点击 CC-Link 配置对话框中“远程设备站初始化指定→初始设置”,弹出模块1 的设置对话框。

☆在相关站号中输入站号 3,再点击“登录顺序”按钮,弹出“顺序登录”窗口,输入格式选择 16 进制,按下表所示的内容输入初始化内容。

注:软元件号是远程模块 BFM 中 RX,RY,RWw,RWr 的实际元件地址,不是主站 CPU 缓冲区 BFM 对应的地址。

☆依照上述方法,设置好 5 号站的初始化内容。如下所示:

实际上,此种方法是和下述所说的程序法相对应的,可以对应参考下面的程序法看有哪些区别。

(2)程序法

如不使用上述初始化设置功能时,则需使用以下的顺控程序完成远程模块的

初始化工作

把此程序和软件法的初始方法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软件设置方法初始化实际上和程序法是一回事。以第 3 站为例,设置表中的第 1~6 行相当于程序法中的第 0~59 语句(与前一条件相同即是都是 X158 或 X18 闭合),第 7 行相当于第 60~61 语句,第 8 行相当于 62~63 语句。不同的是:软件法中的软元件地址是程序模块 BFM 中的实际地址,而程序法中则是主站 BFM 和远程模块软元件地址相对应的地址(在程序中,括弧中的是远程模块中软元件的实际地址);程序法中需要一个 TO 指令使模块的转换使能,软件法中则依靠 CC-Link 通讯自动完成此功能。

注:X0A0,X0AF,X0A1,SW80.0~SW80.4,SB0 和 SB5F 分别是主站CC-Link 模块 BFM 中的输入,状态寄存器和状态继电器,详细说明参看QJ61BT11 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