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实用知识,保证这12个知识你不知道!

楼主(2024-03-13):
变频器基本常识

说起变频器,在看的各位一定不陌生!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那么下面这12个有关变频器的问题,你们知道几个?

01变频器的选型

一般来说,变频器的选型得根据电动机的实际工作的电流来选择对应的变频器。当然如果短时间找不到最合适的,也可以选择型号大一点的,因为大变频器能带小电机,但小的变频器肯定带不动大电机!

02变频器分辨率的意义

对于数字控制的变频器,即使频率指令为模拟信号,输出频率也是有级给定。这个级差的最小单位就称为变频分辨率。

变频分辨率通常取值为0.015~0.5Hz;例如,分辨率为0.5Hz,那么23Hz的上面可变为23.5、24.0 Hz,因此电机的动作也是有级的跟随。

03电机再生制动的原理

当电机的转子速度超过电机同步磁场的旋转速度时,转子绕组所产生的电磁转矩的旋转方向和转子的旋转方向相反,此时,电机处于制动状态,这个状态就被称为再生制动。

04如何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贮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于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为额定转矩的10%~20%。如采用选用件制动单元,可以达到50%~100%。

05什么情况会激起保护功能

离合器连接负载时,在连接的瞬间,电机从空载状态向转差率大的区域急剧变化,流过的大电流导致变频器过电流跳闸,不能运转,因此会激起变频器的保护功能!

06电机失速防止功能是什么?

失速:指的是当加速时间过短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

07变频器过压报警的原因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08电机超60Hz运作需注意什么

(1)机械和装置在该速下运转要充分可能(机械强度、噪声、振动等)

(2)电机进入恒功率输出范围,其输出转矩要能够维持工作(风机、泵等轴输出功率于速度的立方成比例增加,所以转速少许升高时也要注意)。

(3)产生轴承的寿命问题,要充分加以考虑。

(4)对于中容量以上的电机特别是2极电机,在60HZ以上运转时要特别注意。

09变频器长期不用会怎样?

(1)变频器风机轴承润滑液干枯,影响使用。

(2)高压滤波电容长期不用容易鼓包,低压电解电容容易漏液。

(3)低压电解电容器也可能发生电解液溢出,甚至使印刷电路板受到腐蚀

10什么时候得设置DC/AC电抗器

(1)变频器连接到了600KVA以上的电源变压器上或进行进相电容器的切换时。

(2)当同一电源系统连接有直流驱动器等晶闸管变换器时,必须设置DC电抗器或AC电抗器。

11变频器报警频繁的原因

(1)环境温度过高,会导致变频器内部元器件温度过高,为保护变频器内部电路,此时变频器会报温度高故障并停机。

(2)变频器通风不良,如变频器本身的风道堵塞或控制柜的风道被阻塞时,会影响变频器内部的散热,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

(3)风扇卡阻或损坏,大量的热量积聚在变频器内部散不出去。

(4)当变频器所带负载过重时,会产生过大的电流,产生大量的热量,有时变频器也会过热报警。

12变频器安装过程要注意的问题

(1)散热问题:变频器的发热是由内部的损耗产生的。在变频器中各部分损耗中主要以主电路为主,约占98%,控制电路占2%。为了保证变频器正常可靠运行,必须对变频器进行散热我们通常采用风扇散热

(2)电磁干扰问题:当系统中有高频冲击负载如电焊机、电镀电源时,变频器本身会因为干扰而出现保护,则考虑整个系统的电源质量问题。此外,如果变频器的功率很大占整个系统25%以上,需要考虑控制电源的抗干扰措施。

(3)防护问题:

1、防尘:所有进风口要设置防尘网阻隔絮状杂物进入,防尘网应该设计为可拆卸式,以方便清理,维护。防尘网的网格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确定,防尘网四周与控制柜的结合处要处理严密。

2、防腐蚀性气体:在化工行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此时可以将变频柜放在控制室中。

3、防水防结露:如果变频器放在现场,需要注意变频器柜上方有管道或其他漏点,在变频器附近不能有喷溅水流,总之现场柜体防护等级要在IP43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