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IGBT频繁损坏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4-03-13):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变频器是一种常见的电力设备,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对生产过程至关重要。然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变频器的IGBT频繁损坏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进度,还会增加维修成本。那么,变频器IGBT频繁损坏的原因是什么呢?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IGBT的工作特性。IGBT是一个发热源,其导通与关断都需要损耗,损耗越大,发热量自然就会越多。而IGBT的开通与关断并不是瞬间完成的,有开通时间与关断时间。驱动电压低时,IGBT会处于微导通状态,管压降就会增大,驱动电压过低时,IGBT在正驱动作用下,并不会导通,而会工作在放大状态,此时的IGBT功率会非常大,秒烧IGBT是有可能的。

        因此,当我们发现变频器的IGBT频繁损坏时,首先需要检查的是开关电源。因为IGBT的开通与关断是受驱动电路控制的,而驱动电源是由开关电源提供的。若开关电源故障,导致驱动电压过低,造成IGBT烧坏是非常有可能的。为了验证这一怀疑,可以在变频器空载的运行模式下,测量IGBT的正向驱动电压,若低于10V,就要对开关电源进行检查或是更换了。

        然而,更换开关电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的设备,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什么都往一块板上凑。一方面技术高度保密,好不让同行窃取,另一方面就是想着法的让客户更换新板。因此,我们在遇到变频器IGBT频繁损坏的问题时,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总的来说,变频器IGBT频繁损坏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开关电源有关。因此,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首先从开关电源入手。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以便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