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4-03-13):
交流液压道岔ZYJ7转辙机和SH6转换锁闭器在实际运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能同步到位的情况,当ZYJ7转辙机先到位锁闭而SH6转换锁闭器未到位时,道岔控制电路不能中断,三相电机不能断电,要继续保持SH6转换锁闭器动作到位,这时就要用到续操电路。下面对道岔控制电路的续操电路及如何分析判断查找其故障逐一进行说明。
一、道岔控制电路之续操电路路径
1、1-3闭合方式道岔定位向反位动作时的续操电路路径,见图1
图1 道岔定向反操续操电路(1-3)
B相续操电路:ZYJ721-22至ZYJ7电缆盒9#至SH6电缆盒9#SH6的11-12经42至SH6电缆盒6#至ZYJ7电缆盒6#→线圈3(X4)。
C相续操电路:ZYJ723-24至45-46至 ZYJ7电缆盒8#至SH6电缆盒8#至SH6的13-14经44至SH6电缆盒3#至ZYJ7电缆盒13#→安全接点K至线圈2(X3)。
2、1-3闭合方式道岔反位向定位动作时的续操电路路径,见图2
图2 道岔反向定操续操电路(1-3)
B相续操电路:ZYJ733-34至15-16至ZYJ7电缆盒7#至SH6电缆盒7#至H6的43-44至SH6电缆盒3#至ZYJ7电缆盒13#→安全接点K至线圈2(X2)。
C相续操电路:ZYJ731-32至ZYJ7电缆盒10#至SH6电缆盒10#至SH6的41-42至SH6电缆盒6#至ZYJ7电缆盒6#→线圈3(X5)。
3、2-4闭合方式道岔定位向反位动作时的续操电路路径,见图3
图3 道岔定向反操续操路径(2-4)
B相续操电路:ZYJ731-32至ZYJ7电缆盒10#至SH6电缆盒10#至 SH6的41-42至SH6电缆盒6#至ZYJ7电缆盒6#→线圈3(X4)。
C相续操电路:ZYJ733-34至15-16至ZYJ7电缆盒7#至SH6电缆盒7#至SH6的43-44至SH6电缆盒3#至ZYJ7电缆盒13#→安全接点K至线圈2(X3)。
4、2-4闭合方式道岔反位向定位动作时的续操电路路径,见图4
图4 道岔反向定操续操电路(2-4)
B相续操电路为:ZYJ723-24至45-46至ZYJ7电缆盒8#至SH6电缆盒 8#至SH6的13-14经44至SH6电缆盒3#至ZYJ7电缆盒13#→安全接点K至线圈2(X2)。
C相续操电路为:ZYJ721-22至ZYJ7电缆盒9#至SH6电缆盒9#至 SH6的11-12经42至SH6电缆盒6#至ZYJ7电缆盒6#→线圈3(X5)。
二、道岔控制电路之续操电路断相特征及如何分析、判断、查找
1、道岔控制电路之续操电路断相特征
三相电动机电源,如果其中一相出现开路断相情况,那么会出现:断相的一相电流较低,另二相电流升高。这就是三相电源的断相特征。如果我们通过分析道岔动作电流曲线发现,在道岔续操位置出现了上述断相特征(与正常道岔动作电流曲线比较),则可判断道岔控制电路之续操电路出现了故障(B相或C相断相),即道岔控制电路的续操电路未接通。
下图5为道岔定操反、反操定续操均存在断相的曲线,图6为道岔定向反操续操断相曲线(反向定操正常)。
图6 定向反操续操故障曲线(单向)
2、现场室外如何判断、确定道岔控制电路之续操电路存在断相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道岔控制电路续操电路出现了故障,但当SH6转换锁闭器到位时间仅稍微滞后于ZYJ7转辙机时,续操电路虽因断相未构通,但电机断电后,道岔仍可通过惯性作用转换到位,并构通道岔表示。
该现象具有隐蔽性,平时不易察觉,因为此异常曲线并不是每次都出现,它与主副机同步程度相关,如经现场养护维修后,主副机达到同步了,或副机先于主机到位,此异常曲线即消失,而当再次出现主机先于副机到位时,此异常曲线会再次出现。
我们一旦发现该类道岔动作电流异常曲线,现场维护人员可申请临时要点或于天窗时间在SH6转换锁闭器处,通过卡阻空转试验进行判断,若主机到位后电机即停止转动,说明该续操电路未构通。
如图7,某站55#道岔,因道岔反向定操动作电流曲线正常,定向反操动作电流曲线在续操位置出现断相,所以当在SH6处卡阻进行空转试验时,反向定操出现空转,而定向反操则出现电机停转现象(在主机到位后)。
图7 SH6处卡阻空转试验曲线
3、如何判断道岔控制电路之续操电路故障范围
1).若道岔定向反操和反向定操均出现了续操电路故障,那么断路点一般在ZYJ7主机与SH6副机间的配线连接上,如ZYJ7电缆盒13#端子与SH6电缆盒3#端子间或ZYJ7电缆盒6#端子与SH6电缆盒6#端子间的配线连接出现了问题。
2).若仅一个方向出现续操电路故障,则断路点一般为ZYJ7主续操接点(共3组接点:其中2组为表示接点)和SH6副机续操接点(1排或4排的启动接点)及其配线连接上。
3).根据上述两点判断标准,结合道岔闭合方式以及是单向还是双向出现续操电路故障,即可分析判断续操电路故障大致范围。
4).以上我们分析讨论续操电路故障,均仅限于断一相的情况。如续操断两相,则在续操位置后三相电流均为0,这种情况一般不存在,除非道岔主机卡缺口或自动开闭器接点因故不能到位(注:无道岔空转现象)。
三、道岔控制电路之续操电路故障具体案例
1、上图5为某站78#道岔(ZYJ7+SH6),可以看出在续操电路接通位置,定向反操、反向定操的动作电流曲线均出现了断相特征。根据此共性特征,初步分析判断断相范围为ZYJ7主机与SH6副机间的配线连接不通。
该道岔为1、3闭合方式,定向反操时续操断C相,反向定操时续操断B相。根据上述1、3闭合道岔控制电路之B相与C相续操电路路径分析,进一步判断断相范围为ZYJ7电缆盒13#端子与SH6电缆盒3#端子间配线连接不通。
经现场查找发现该道岔ZYJ7电缆盒的13#端子至SH6电缆盒的3#端子配线错误(错配至SH6的13#端子),造成续操电路不通。经现场处理后在SH6处卡阻试验正常,道岔动作电流曲线良好。
2、上图6为某站55号道岔(ZYJ7+SH6),反向定操动作电流曲线正常,定向反操动作电流曲线在续操位置出现断相。该道岔也为1、3闭合方式,从图中可以看出续操电路断B相。
根据上述1、3闭合道岔控制电路之B相与C相续操电路路径分析,初步判断断相范围为ZYJ7电缆盒21-22至SH6电缆盒11-12(含两端配线)间。
经现场检查测试发现ZYJ7静接点22至SH6静接点11间不通。再进一步检查发现,SH6静接点11至电缆盒9#端子间断线,断线处为SH6静接点11接线环头子断(断在套管内,平时难以发现,见图8)。经现场处理后,在SH6处卡阻进行空转试验正常, 道岔动作电流曲线良好。
图8 SH6静接点11接线环头子断
3、某站330#道岔(ZYJ7+SH6),也是1、3闭合方式,道岔反向定操动作电流曲线正常,定向反操动作电流曲线异常。与前述续操故障不同的是续操位置出现断相后又恢复,见图9。
图9 330#道岔动作电流异常曲线a
图9中道岔动作电流曲线在续操位置出现了断相,而且是断C相。根据上述1、3闭合道岔B相与C相续操电路路径分析,初步判断续操故障范围为ZYJ7的23-24至45-46至ZYJ7电缆盒8#至SH6电缆盒8#至SH6的13-14(含两端配线)。图9续操电路瞬间断相后又接通,说明道岔控制电路续操路径有接触不良现象。
进一步查阅之前该道岔动作电流曲线,发现上述异常曲线时有时无(可能与道岔主副机同步程度相关,也可能与道岔控制电路续操路径接触相关),其中少数异常曲线在续操位置断相时间极短,个别异常曲线在续操位置仅为瞬间突降即恢复,分别见图10、图11。
图11 330#道岔动作电流异常曲线c
检查330#道岔反位表示电压监测曲线,发现电压曲线平稳无异常,监测无预报警出现过。
综合上述分析,该道岔定向反操C相续操路径出现故障,最大可能应该是道岔自动开闭器接点接触不良,因道岔反位表示电压无波动现象,故ZYJ7的23-24和45-46接点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分析主要是SH6自动开闭器13-14接点接触不良的原因,造成续操电路瞬间断开又接通。
经现场临时要点检查发现,该道岔SH6的第1排和第4排静接点均透光严重,接点片与动接点接触均为点接触,其中第1排不良静接点组见图12,从图12可以看出,SH6的13-14接点片与动接点存在严重接触不良现象。现场处理人员对SH6的第1排和第4排静接点组和相关动接点都进行了更换。更换后对道岔动作检查试验良好,道岔动作电流曲线恢复正常。
图12 330#道岔SH6不良静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