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JE-A转矩模式常用参数和接线

楼主(2024-03-13):
三菱JE-A转矩模式常用参数和接线

概述

什么是伺服转矩控制模式?

转矩控制模式,就是让伺服电机按给定的转矩进行旋转就是保持电机电流环的输出恒定。

MR-JE-A系列通用型伺服,具有位置模式速度模转矩模式三种控制模式。

以下是转矩模式的使用方法:

硬件配置

伺服驱动器:MR-JE-10A

伺服电机:HG-KN13J-S100

系统接线与概况

20脚——24v+

46脚 ——24-

15 SON(改成SP0)—— 0V

41 RS1正转选择——0V

19 RS2反正选择——0V

常用参数设定和注意点

(1)参数

PA01---------1004

PD04---------0220(15脚改为SP0)

PA11----------正转转矩限制

PA12----------反正转矩限制

PC37----------模拟速度指令偏量

PC38---------模拟转矩指令偏执

(2)转矩发生方向

(3)转矩限制与转矩关系

(4)转矩模式速度给定

参考文献

《MR-JE-A伺服资料集》

END

(注:本文为“海亿自动化”原创文稿,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并附上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