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吐槽(SCADA优缺点) 西门子Wincc、施耐德 InTouch、罗克韦尔facto...

楼主(2024-03-14):
stst55

2016 年 5 月 1 日,上午 12:41

我目前正在从事一个FTV 项目,在过去一年中将 600 多个小时用于 Wonderware 应用程序后,我意识到两件事...... 1) 我现在很想念 Wonderware。2)感觉就像FTV是光年。
根据每个人的个人经验,假设金钱不是一个因素,那么最强大的 HMI/SCADA 软件是什么?

diat150
2016 年 5 月 1 日,上午 02:31

我曾经使用过 Wonderware、factorytalk、ignitor 和标志性的东西,而点火很容易是最强大的。

阿什利帕尔
2016 年 5 月 1 日,上午 03:18

我曾与之合作过一段时间,并且绝对喜欢它。我发现它易于使用并且喜欢脚本功能。
然后我用 HMI 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功能不同,它们没有可比性。但是现在我正在使用 factory talk SE 分布式系统在现场工作。现在我发现用它做我想做的事情很容易,它有一个元素,布拉德利可以让你做某些事情。但总的来说是一个不错的软件包。

灰鲍勃
2016 年 5 月 1 日,上午 03:26

用过几个 - 更喜欢 Citect。看看 Ignition - 看起来不错。还必须重新访问 Adroit 工作 - 不是我最喜欢的。Citect 在Olympic Dam 完成了超过一百万个标签的工作——这个数字在当时杀死了所有其他SCADA系统。不确定知道。拨出到远程 PLC - 远程 PLC 拨入 - 大量。

卷发
2016年5月1日,上午7:47

用过几个 - 更喜欢 Citect。看看 Ignition - 看起来不错。还必须重新访问 Adroit 工作 - 不是我最喜欢的。Citect 在Olympic Dam 完成了超过一百万个标签的工作——这个数字在当时杀死了所有其他SCADA 系统。不确定知道。拨出到远程 PLC - 远程 PLC 拨入 - mass.n

+1 用于 Ignition。
易于安装、部署、配置和运行。
无需特殊软件即可配置和运行。
可能是将数据传入和传出任何开放数据库的最佳选择。
添加更多客户端是如此简单,除了拥有 Java 之外,没有什么特别要添加的。
将其与必须添加另一个客户端的 FTSE 分布式安装进行比较。

保利斯50
2016 年 5 月 1 日,上午 07:59

点火。WW 和 FTView 是膨胀和金钱掠夺者。
我能够使用 Ignition 完成一个使用 Wonderware 或 FT View 永远无法完成的酿造项目。主要是由于必须显示的数据库集成、配方管理、自定义控制窗口/数据分析和报告。好吧,我不应该说永远。它本来可以完成,但需要 2-3 倍的工时和 4 倍的许可。
WW 曾经统治过一段时间,但它已经结束了

编辑:甚至不要让我开始将 InTouch 应用程序转换为 InTouch View 系统平台目的...

gclshortt
2016 年 5 月 1 日,上午 08:05

这是你习惯的。我自己觉得 AdvancedHMI 可以提供。同时连接到我们的工厂服务器和几个不同的数据库,在 Visual Studio 中很容易。
http://www.advancedhmi.com/

V0N_hydro
2016 年 5 月 1 日下午 01:52

我们使用了 Wonderware intouch 和不带 archestra 和 Wonderware 系统平台、wonderware history、Citect、iFix、Factory Talk SE(网络分布式)、Factory Talk ME、Factory Talk history (Osisoft Pi) 和带有 magelis 面板的 vijeo 设计器。

所有这些包都以不同的方式让我发疯,而且我没有参与过 Wonderware 系统平台项目,所以我没有第一手经验,除非我在调试期间不得不去填写一个周末并且无法填写” t 弄清楚如何添加标签。

通常,我们尝试使用内部了解客户在该地区可能拥有的任何内容的任何内容,因此如果他们已经有 8 个带有 citect 的工厂,我们将使用 citect。

citect 和 Factory talk 对我们的多个显示客户端都非常有效。

让工厂交谈从 PLC 中读取标签数据库的优势或多或少超过了所有其他麻烦。太糟糕了,schneider 在他们的 HMI 中没有可以从 PLC 读取标签的标签选择器。我想这就是当你的产品由数十个收购组成而不是设计用于协同工作时会发生的情况;随时随地进行集成。工厂谈话报警系统也很棒。工厂谈话趋势工具平淡无奇。将形成趋势的数据导出到 excel 或 CSV 文件怎么会这么难?他们必须让尝试追加销售其他产品变得如此困难。

citect 趋势工具(过程分析员)是迄今为止我使用过的最有用的工具。citect 7.5 之前的报警画面就尴尬了。我只是简单地玩了一个 7.5 版的趋势屏幕演示,但我觉得它是在他们现有基础设施之上的层层攻击。Citect 停留在 90 年代......但至少它像宣传的那样工作,坚固可靠,即使它有点笨拙。

一般来说,我认为 Wonderware 比 citect 更现代,但由于获得开发软件的支持合同,我们的成本要高得多,而且许可证也更昂贵。

展望未来,我们将尝试为一个小项目点火,然后假设一切顺利,希望在我们可以为客户自由选择的任何地方使用它。

我们放弃了 Wonderware 和 Allen Bradley 支持合同。仍然有施耐德支持,因为我们大量使用 Unity。如果点火实验对我们不起作用,将来可能会默认为 citect(或者可能 Wonderware 将包含在 schnieder 支持中)。

对于触摸屏面板,我想切换到 Red Lion,这样我们就不必四处寻找 Vijeo 设计师的许可证。我对Magelis面板/ vijeo设计师的唯一抱怨是,要绘制图形,必须使其在屏幕上达到我想要的大小,设置y轴的字体大小和小数位数,然后查找水平像素数在绘图区域上,然后将数据记录周期设置为与所需的 x 轴时间刻度相对应。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这个过程!!

ganutenator
2016 年 5 月 1 日下午 02:00

还记得当您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单击鼠标右键时,它会使软件崩溃吗?

或者仪器技术人员如何在没有先按下 shift 按钮的情况下触摸页面,物体就会移动。

还是大量的CD?

现在他们买了 Indusoft,我很害怕。

ganutenator
2016 年 5 月 1 日下午 02:05

我们使用了 Wonderware intouch 和不带 archestra 和 Wonderware 系统平台、wonderware history、Citect、iFix、Factory Talk SE(网络分布式)、Factory Talk ME、Factory Talk history (Osisoft Pi) 和带有 magelis 面板的 vijeo 设计器。

所有这些包都以不同的方式让我发疯,而且我没有参与过 Wonderware 系统平台项目,所以我没有第一手经验,除非我在调试期间不得不去填写一个周末并且无法填写” t 弄清楚如何添加标签。

通常,我们尝试使用内部了解客户在该地区可能拥有的任何内容的任何内容,因此如果他们已经有 8 个带有 citect 的工厂,我们将使用 citect。

citect 和 Factory talk 对我们的多个显示客户端都非常有效。

让工厂交谈从 PLC 中读取标签数据库的优势或多或少超过了所有其他麻烦。太糟糕了,schneider 在他们的 HMI 中没有可以从 PLC 读取标签的标签选择器。我想这就是当你的产品由数十个收购组成而不是设计用于协同工作时会发生的情况;随时随地进行集成。工厂谈话报警系统也很棒。工厂谈话趋势工具平淡无奇。将形成趋势的数据导出到 excel 或 CSV 文件怎么会这么难?他们必须让尝试追加销售其他产品变得如此困难。

citect 趋势工具(过程分析员)是迄今为止我使用过的最有用的工具。citect 7.5 之前的报警画面就尴尬了。我只是简单地玩了一个 7.5 版的趋势屏幕演示,但我觉得它是在他们现有基础设施之上的层层攻击。Citect 停留在 90 年代......但至少它像宣传的那样工作,坚固可靠,即使它有点笨拙。

一般来说,我认为 Wonderware 比 citect 更现代,但由于获得开发软件的支持合同,我们的成本要高得多,而且许可证也更昂贵。

展望未来,我们将尝试为一个小项目点火,然后假设一切顺利,希望在我们可以为客户自由选择的任何地方使用它。

我们放弃了 Wonderware 和 Allen Bradley 支持合同。仍然有施耐德支持,因为我们大量使用 Unity。如果点火实验对我们不起作用,将来可能会默认为 citect(或者可能 Wonderware 将包含在 schnieder 支持中)。

对于触摸屏面板,我想切换到 Red Lion,这样我们就不必四处寻找 Vijeo 设计师的许可证。我对Magelis面板/ vijeo设计师的唯一抱怨是,要绘制图形,必须使其在屏幕上达到我想要的大小,设置y轴的字体大小和小数位数,然后查找水平像素数在绘图区域上,然后将数据记录周期设置为与所需的 x 轴时间刻度相对应。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这个过程!!

编辑:
我们开始在我们的控制面板中包含一个 mangoES 设备 (http://infiniteautomation.com/index.php/hardware) (http://infiniteautomation.com/index.php/hardware),仅用于发送电子邮件自动生成的图交给操作员。他们还可以使用谷歌的 Angular javascript 框架和 AmCharts 绘图库来进行云指标监控风格的基于 Web 的仪表板。将老式 modbus 数据收集和尖端客户端环境相结合的好方法,可以将图绘制到人们的 iPhone 等上。

如果您使用 Schneider OPC,那么您可以单击标签。不幸。那是600美元。

V0N_hydro
2016 年 5 月 1 日下午 02:12

如果使用Schneider OPC,则可以单击标签。不幸。那是600美元。

您是指 citect 还是 Wonderware 用于“单击标签”

实际上是否有一个 citect 标签选择器可以显示标签树或标签列表,或者允许使用某种类型的自动完成功能输入标签名称?我现在从事的项目有两个独特的 PLC,大约有 1000 个标签,然后是四台相同的机器,PLC 有 2000 个标签。这显然压倒了大多数 HMI 所遭受的简单列表和全局命名空间;Factory Talk 的基于树的标签选择器是我在这里见过的最好的。

我们在上一个项目中对 OPC/OFS 进行了试验,并认为它与我们开发的内部工具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以使用 PLC 中指定的标签和元数据(格式、警报、趋势选项)自动填充 citect 和 Wonderware程序源。

快照25
2016 年 5 月 1 日下午 03:00

我同意,基于 FTView 树的标签选择器非常方便。对我来说,在构建图形方面,这个因素并没有超过所有烦人的麻烦。

我想我只是习惯了WW的Archestra图形的简单性,以及应该简单的事情,例如在应用程序窗口中四处移动对象和对齐对象。使用 FTV 时,它似乎不是很流畅,而且有点麻烦。

另一件让我发疯的事情是,您不仅必须对所有内容进行集成和编程,而且在构建图形时还必须是该死的艺术家!我没有时间做这一切!我买了一个 4,000+ 的预制图形包。

我想我会检查一下 Ignition,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称赞了这个产品。

电脑
2016 年 5 月 1 日下午 03:18

对 Ignition 的另一票。我仍然很陌生,正在我的第二个应用程序上工作。所有这些都有一些奇怪的地方。Ignition 拥有出色的支持和免费的在线培训。

我们有一些客户在运行 Wonderware。我曾尝试致电他们寻求帮助,因为客户的 PC芯片在XP上运行旧版本。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尝试移动它,它是否会在 Windows 7 上运行。接电话的女士说她不能让我和工程师交谈,因为我们没有支持合同,并且几乎挂断了我的电话,直到我询问升级以获得支持和 Windows 7 兼容性许可证的费用是多少。事实证明,点火比升级他们已经购买的许可证便宜。

我还没有为 Ignition 购买 Symbol Factory。那是一种抱怨。对于这种现金,他们应该能够为您提供完整的符号库。Crimson 3.0 随附且免费!我想这是不同的,因为 Ignition 图形是 svg 而不仅仅是位图。所以固执的我一直在制作自己的符号,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来构建我需要的碎片。

FTView 太可怕了。那个软件让我想把我的电脑扔下楼梯,只是从 4.0 升级到 5.1。幸运的是,IT 部门只用了三天就修复了我的注册表。从那以后,我换了工作,不必处理它。我有一些客户可能有一天需要对 Panelview+ 进行更改,我会让我的合作伙伴在他的机器上安装这些垃圾,或者如果我遇到困难,我将包括一台新笔记本电脑和 VMware 的费用。去年我在 FTView Station 上做了一个 RSView32,我不会再打扰了。在所有的怪癖和 32 位与 64 位的障碍之间,我可以用其他东西重建这个东西,就像导入和修复一样快。

保利斯50
2016 年 5 月 2 日,上午 10:24

我还没有为 Ignition 购买 Symbol Factory。那是一种抱怨。对于这种现金,他们应该能够为您提供完整的符号库。Crimson 3.0 随附且免费!

我认为 Symbol Factory 选项仅适用于 Ignition 的小型“有限”许可版本。对于他们的“无限”版本,我相信它已包含在内。它不包含在他们的 2 小时演示中,因为我认为这是 Symbol Factory 的许可警告。我想这取决于观点,Crimson 是否实际上提供了*免费* 的符号工厂,或者他们只是没有给你不购买它的选项?Symbol Factory 的许可成本通常只是计入他们的许可成本中。我见过几个例子,其中 Symbol Factory 是 SCADA/HMI 许可的附加项目。

俄罗斯
2016 年 5 月 2 日,上午 11:07

Crimson 3 不收费,它按比例计入硬件。
http://www.redlion.net/crimson-30

在这里没有软件是“免费的”,有人会在某处付费。
在较长的学习曲线、工程、调试和故障排除时间以及硬件方面经常出现。

我认为 Symbol Factory 选项仅适用于 Ignition 的小型“有限”许可版本。对于他们的“无限”版本,我相信它包括在内。它不包含在他们的 2 小时演示中,因为我认为这是 Symbol Factory 的许可警告。我想这取决于视角,深红实际上是免费提供Symbol Factory的吗?还是他们只是不让您选择不购买它而已?通常,Symbol Factory许可成本已计入其许可成本中。我见过几个例子,其中 Symbol Factory 是 SCADA/HMI 许可的附加项目。

哈里廷
2016 年 5 月 2 日下午 01:13

iFix 今天在我后面踢我,我看到这里没有投票支持......哈哈......

俄罗斯
2016年5月2日,下午03:08

iFix 今天让我失望了,我看到这里没有人投票支持它......哈哈......
GE 一直声称 iFix 拥有所有可用 SCADA/HMI 系统中最大的安装基数,这让我一直感到惊讶?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他们的数字,但似乎大多数“营销”人员都接受过他们自己版本的“数学”的专门培训,我们大多数人称之为“统计”。:doh2:

卷发
2016 年 5 月 2 日下午 03:44

我认为 Symbol Factory 选项仅适用于 Ignition 的小型“有限”许可版本。对于他们的“无限”版本,我相信它包括在内。它不包含在他们的 2 小时演示中,因为我认为这是 Symbol Factory 的许可警告。我想这取决于观点,Crimson 是否实际上提供了*免费* 的符号工厂,或者他们只是没有给你不购买它的选项?Symbol Factory 的许可成本通常只是计入他们的许可成本中。我见过几个例子,其中 Symbol Factory 是 SCADA/HMI 许可的附加项目。

正确,当您购买 Ignition Works(现在称为 Ignition Pro)时,包含 Symbol Factory。Symbol Factory 实际上是 FT Studio 中的同一个符号库

V0N_hydro
2016 年 5 月 2 日下午 03:49

是否可以在没有符号工厂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符号?我们只有十几个符号:
off(空方块)、on(全方块)、good(复选标记)、alarm(感叹号)、trip(停止符号)、heater、pump、fan、valve
大部分人机界面都是趋势和仪表。有时

,工厂谈话和citect 中的管道或电线线路我们组装了自己的垂直规,两者都提供了制造雨刮器规所需的一些基础知识。

哈里廷
2016 年 5 月 2 日下午 03:50

我从他们的网站上看不出来,但是还有可用的单节点版本的 Ignition 吗?我刚刚通过“借用”各种零件组装了我的测试电脑,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diat150
2016年5月2日,下午4:18

是否可以在没有符号工厂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符号?我们只有十几个符号:
off(空方块)、on(全方块)、good(复选标记)、alarm(感叹号)、trip(停止符号)、heater、pump、fan、valve
大部分人机界面都是趋势和仪表。有时

,工厂谈话和citect 中的管道或电线线路我们组装了自己的垂直规,两者都提供了制造雨刮器规所需的一些基础知识。

是的,你可以建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保利斯50
2016 年 5 月 2 日下午 04:21

是否可以在没有符号工厂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符号?我们只有十几个符号:
off(空方块)、on(全方块)、good(复选标记)、alarm(感叹号)、trip(停止符号)、heater、pump、fan、valve
大部分人机界面都是趋势和仪表。有时

,工厂谈话和citect 中的管道或电线线路我们组装了自己的垂直规,两者都提供了制造雨刮器规所需的一些基础知识。

您可以通过使用形状/线条的组合等来创建基本的“符号”(Ignition 中的模板)。Symbol Factory 确实适用于那些您想要更“花哨”的东西的情况。我将使用 SF 的电机以及诸如 Super Sack 卸货、特种罐、传送带等设备的东西。

您可以使用大量图像,也可以导入自己的图像以绕过 SF。

保利斯50
2016 年 5 月 2 日下午 04:26

我从他们的网站上看不出来,但是还有可用的单节点版本的 Ignition 吗?我刚刚通过“借用”各种零件组装了我的测试电脑,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如果您与他们联系,您几乎可以在购物车中购买所有东西。但是,如果您只是进行测试,则可以坚持使用演示程序(少使用Symbol Factory)。

卷发
2016 年 5 月 2 日下午 04:50

如果您与他们联系,您几乎可以在购物车中购买所有东西。但是如果你只是在测试,你可以坚持使用演示(更少的符号工厂)。

我们有一个为我们构建的自定义许可证,允许:

仅使用 7.7

- 2 个视觉客户端
- plc 驱动程序
- 250 个交易组标签
- 报告
- 历史
成本 3100 美元

卷发
2016 年 5 月 2 日下午 04:51

您可以通过使用形状/线条的组合等来创建基本的“符号”(Ignition中的模板)。Symbol Factory 确实适用于那些您想要更“花哨”的东西的情况。我将使用 SF 的电机以及代表诸如 Super Sack 卸货、特种罐、传送带等设备的东西......

有很多图像您可以使用,您也可以导入自己的图像以绕过使用SF。

还有免费的“基于云的模板”,这些模板由 Ignition 社区共享。您需要创建一个帐户才能访问这些帐户。

阿伦雅各布斯
2016 年 5 月 2 日下午 05:27

根据每个人的个人经验,假设金钱不是一个因素,那么最强大的 HMI/SCADA 软件是什么?
什么?!?没有 WinCC 风扇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失去控制

网友(2016-05-03):
开发速度是让 Ignition 将其他所有人抛在后面的原因。
更不用说这里提到的所有其他内容:
在线手册、示例和支持,以及无限标签和客户端的不同模型!

阿奇
2016 年 5 月 3 日,上午 08:31

发展的速度是让Ignition落后于其他人的原因。我可以通过AdvancedHMI对此提出挑战,但从技术上讲,它们不在同一个类别中(HMI与SCADA)。

然而,我会挑战任何 SCADA/HMI 软件以匹配 AdvancedHMI 的通信速度能力。例如,您可以将 ControlLogix 驱动程序设置为最大刷新率,然后使用 ChartBySampling(趋势图)查看它以平均 5 毫秒更新。我已经看到在轻载 L7x 处理器上速度更快。最近的测试甚至时钟为 2.5 毫秒,但处理器处于程序模式,因此它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它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使用。

失去控制
2016 年 5 月 3 日下午 01:10

我可以使用 AdvancedHMI 对此提出挑战,但从技术上讲,它们不在同一类中(HMI 与 SCADA)。

然而,我会挑战任何 SCADA/HMI 软件以匹配 AdvancedHMI 的通信速度能力。例如,您可以将 ControlLogix 驱动程序设置为最大刷新率,然后使用 ChartBySampling(趋势图)查看它以平均 5 毫秒更新。我已经看到在轻载 L7x 处理器上速度更快。最近的测试甚至时钟为 2.5 毫秒,但处理器处于程序模式,因此它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它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使用。

我的意思是开发速度,而不是 I/O 轮询速度 Archie。
虽然 AdvancedHMI 很容易运行,但一旦创建标签,Ignition 就会立即更新 I/O。我见过的所有其他 SCADA 都需要某种编译并切换到运行模式。
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是新西兰本地的,但它甚至不在同一个球场

阿奇
2016 年 5 月 3 日下午 01:52

我的意思是开发速度,而不是 I/O 轮询速度我很抱歉,因为我的帖子涉及两个不同的方面,但我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让它们一起运行。在我的第一个陈述中,我确实指的是开发时间,但是将 HMI 开发时间与 SCADA 开发时间进行比较并不是苹果与苹果之间的比较,因为 HMI 通常更简单,因此开发速度更快。

与开发时间无关,如果您需要一个具有极快屏幕刷新速度的工具,那么无论是可用的 HMI 还是 SCADA 软件,都无法胜过 AdvancedHMI。

阿伦雅各布斯
2016 年 5 月 4 日下午 01:47

开发速度是让 Ignition 将其他所有人抛在后面的原因。
更不用说这里提到的所有其他内容:
在线手册,示例和支持,以及无限标签和客户端的不同模型!
给大家的问题:您如何看待 Ignition 的本地和长期支持?
我问是因为它是一家相对较小的单一产品公司。Ignition 大约年轻 6 年,所以没有很多历史可以证明。
SCADA 功能、许可和框架都很棒。但是我对这些项目持怀疑态度:
-当地人要维护和编码(即3-5年后才知道吗?)
-支持最终用户(不是OEM或集成商)
-长期支持15 -20年之后

西门子、施耐德和罗克韦尔已经存在并将存在很长时间;他们给你那种稳定性。但是他们的 SCADA 软件不是......现代的。
在您开发和调试 SCADA 之后,我觉得它们是最好的。正如OP所说,钱不是问题。

但是像 Ignition 这样的东西肯定会在调试(安装、许可、开发、帮助)之前一直获胜。

用于开发的最佳 SCADA 与运行时之间的较量?

保利斯50
2016 年 5 月 4 日下午 02:18

我问是因为它是一家相对较小的单一产品公司。Ignition 大约年轻 6 年,所以没有很多历史可以证明。

不完全正确。Ignition的根源是在2003/4 年发布的 FactoryPMI 和 FactorySQL,Ignition 诞生于 Inductive Automation 创建了一个平台,与 Factory Talk 平台或 WW 的系统平台非常相似。FactoryPMI 成为所谓的“Vision”模块(HMI),FactorySQL 成为“SQL Bridge”(历史记录,sql 事务)。因此,Ignition 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

如果您浏览他们网站上的集成商列表,那么请多关注经过认证的集成商,因为这些集成商拥有既得利益。他们已经完成了课程作业并接受了他们的知识测试。我是一名经过认证的集成商,要达到这一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不仅仅是为了通过出现来获得证书而参加课程并支付费用。你必须通过测试来证明你有很好的理解。我花了 60 到 80 个小时才完成并提交了我的测试项目。

这是一款很棒的产品,他们提供广泛的在线免费培训和现代许可模式。我看不出它们不会长期存在,除非它们严重扰乱了行业,以至于迫使 Rockwell 和 Wonderware 之类的公司改变其整个许可结构以具有价格竞争力。话虽如此,我已经遇到了许多“锁定”在 Factory Talk 或 Wonderware 中的设施,并且由于他们已经投资了 $$$$,因此只能忍受他们的 BS。谁会硬着头皮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

你可以用 Ignition 做更多的事情,用 Ignition 更容易,用 Ignition 便宜得多,人们有动力去学习它,实施它。

m_turk
2016 年 5 月 4 日下午 04:24

什么?!?没有 WinCC 风扇吗?
Hahahahahahahahahahahahahahahahahahaha
我有点偏见,因为我不得不使用它很多,所以我不想“捍卫”他们,但是...
WinCC 到底有什么问题?
当我使用它时,每隔一天我都会对它感到愤怒,但是当我不得不做其他 SCADA/HMI 时,我每 5 分钟就会用头撞墙..(比其他人更看你 iFix.. 但是RSView、Wonderware 和一些不起眼的)。

当项目为中等规模时,Tia 中的 WinCC 尤其对用户友好。(但仍然有问题,不适用于大型项目)。
我真的很想知道... :)、

哈里廷
2016 年 5 月 4 日下午 04:49

当我使用它时,每隔一天我都会对它感到愤怒,但是当我不得不做其他 SCADA/HMI 时,我每 5 分钟就会用头撞墙..(比其他人更看你 iFix.. 但是RSView、Wonderware 和一些不起眼的软件。我知道那种感觉。问题是,即使我讨厌 iFix,现在我也很清楚在其他软件包中做一些会让我永远使用的事情。

对这样的事情总是持保留意见。我曾经有一个 PC 程序员告诉我,只需将 C 用于 HMI,只有傻瓜才会为 HMI 包付费。还有一次,一位“工程师”试图用西门子楼宇控制系统控制整个工厂,因为……这就是他所知道的,而其他一切对他来说似乎过于复杂。

话虽如此,但在意见问题上,我会比其他人更多地听取这个论坛的一些成员;)

卷发
2016 年 5 月 4 日晚上 09:50

给大家的问题:您如何看待 Ignition 的本地和长期支持?

我问是因为它是一家相对较小的单一产品公司。Ignition 大约年轻 6 年,所以没有很多历史可以证明。
SCADA 功能、许可和框架都很棒。但我对这些项目持怀疑态度:
- 本地人来维护和编码(即 3-5 年后谁知道呢?)
- 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不是 OEM 或集成商)
- 长期支持 15 -20 年后,

西门子、施耐德和罗克韦尔已经存在并将存在很长时间;他们给你那种稳定性。但是他们的 SCADA 软件不是......现代的。
在您开发和调试 SCADA 之后,我觉得它们是最好的。正如OP所说,钱不是问题。

但是像 Ignition 这样的东西肯定会在调试(安装、许可、开发、帮助)之前一直获胜。

用于开发的最佳 SCADA 与运行时之间的较量?

不同意您的意见。名为 Ignition 的产品自 2010 年以来一直存在,但感应自动化自 2000 年代初就已存在。

上次我在 Inductive's Folsom 的位置,他们有将近 100 名员工,你认为这是一家小公司吗?

关于 Ignition 的最好的事情是,它不是特定于操作系统的,FactoryTalk 和 Intouch、W/W 或现在被称为的任何东西都受微软的支配。

您在此论坛上看到过多少次发布了新版本 Windows 并且某些 FT 或 WW 软件不再适用于最新的 Windows 版本的帖子?

阿伦雅各布斯
2016 年 5 月 5 日下午 12:44

这是一款很棒的产品,他们提供广泛的在线免费培训和现代许可模式。我看不出它们不会长期存在,除非它们严重扰乱了行业,以至于迫使 Rockwell 和 Wonderware 之类的公司改变其整个许可结构以具有价格竞争力。

有了点火,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有了点火,就可以做得更轻松,有了点火的话,便宜得多,人们就有动力去学习和实施它。

这就是我的意思。权衡是否值得:
Ignition 的优点(定价、简单、功能强大)优于大型自动化供应商的优点(寿命长、全球支持、流行)。
Siemens 348,000 名员工(91,000 名与自动化相关)
Schneider 180,000 名员工
Rockwell 22,

这些都是大公司,他们在全球服务和人才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它必须在说“哪个是最好的 SCADA”方面发挥作用,对吗?
或者许可、定价、易用性和培训是否超过了所有这些?

保利斯50
2016 年 5 月 5 日下午 04:14

这些都是大公司,他们在全球服务和人才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它必须在说“哪个是最好的SCADA”中起作用,对吗?
或者许可、定价、易用性和培训是否超过了所有这些?

但是这些资源中有多少用于 SCADA,1/10?由于这些公司的硬件/分销服务,它是有偏差的。

像 SCADA 这样的软件产品是不同的。分发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支持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完全不需要本地资源。需要 Rockwell、Siemens、Schneider、Wonderware 的 SCADA 支持?好吧,当地的技术人员不会出来,你正在打电话给某个中央办公室的电话银行。在 SCADA 的情况下,他们将打开 Webx 或 goomeeting 来关注问题并实时帮助您。例外,如果您是一家花费 $$$$$ 的大型制造商,那么您在往返任何地方的首趟航班上都会有一位公司专家。

如果您的公司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自力更生,那么您的决定是正确的,您的决定更多是寻找最好的本地集成商,并接受您对他们来说是一只羊,而他们在床上的大男孩和。无论平台是什么,如果您的本地集成商提供了平台,那么它们几乎是您唯一的选择,尤其是在平台很复杂的情况下。不管是 Wondeware、Rockwell、Schneider、Ignition。

硬币的另一面,大企业意味着官僚主义、缓慢的更新、缓慢的变化,无论如何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得到最好的技术支持。Ignition 作为一家较小的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变化。我曾多次去过他们的办公室,遇到了开发人员和工作人员。我已经提出了改进软件的建议,这些建议已经被考虑过并已经实施过。通常,如果软件中存在错误,他们可以解决它们并比大男孩更快地发布更新。更不用说它所基于的框架 Java。它几乎可以在任何东西上运行,执行 Windows 更新的风险很小,因为它不会影响 Ignition(除非它破坏 Java),Ignition 更新很简单。

想象一下这种情况“ Corp IT要求将所有服务器都更新到Windows 2012 R2,其中包括所有自动化资源。”

谁会因为使用Wonderware系统平台而感到恐慌?
谁会因为使用 FactoryTalk View 而感到恐慌?
谁会因为使用 Ignition 而恐慌?

姆巴托利
2016 年 5 月 5 日下午 04:58

不完全正确。Ignition 的根源是在 2003/4 年发布的 FactoryPMI 和 FactorySQL,Ignition 诞生于 Inductive Automation 创建了一个平台,与 Factory Talk 平台或 WW 的系统平台非常相似。FactoryPMI 成为所谓的“Vision”模块(HMI),FactorySQL 成为“SQL Bridge”(历史记录,sql 事务)。因此,Ignition 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

这是一款很棒的产品,他们提供广泛的在线免费培训和现代许可模式。我看不出它们不会长期存在,除非它们严重扰乱了行业,以至于迫使 Rockwell 和 Wonderware 之类的公司改变其整个许可结构以具有价格竞争力。话虽如此,我已经遇到了许多“锁定”在 Factory Talk 或 Wonderware 中的设施,并且由于他们已经投资了 $$$$,因此只能忍受他们的 BS。谁会硬着头皮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

你可以用 Ignition 做更多的事情,用 Ignition 更容易,用 Ignition 便宜得多,人们有动力去学习它,实施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咬紧牙关,将我们所有的 4 个站点从 Citect 和 Cimplicity 的组合转移到 Ignition。我们每年的许可证支持费用将支付 Ignition 许可证的费用,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初步调查看到开发曲线将更容易处理。

阿吉尔
2016 年 5 月 5 日下午 05:07

尽管它更多是用于 ABB/Bailey Infi-90 的 SCADA 前端而不是 HMI 平台,但为了热爱一切,请远离 Symphony+。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在实时系统上作为最终用户参与过 beta 测试……感受痛苦……

新人
2016 年 5 月 5 日下午 05:23

尽管它更多是用于 ABB/Bailey Infi-90 的 SCADA 前端而不是 HMI 平台,但为了热爱一切,请远离 Symphony+。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在实时系统上作为最终用户参与过 beta 测试……感受痛苦……

多年前,我使用 Honeywell Plantscape 执行了相同的功能。我当时工作的公司代表了一个系统构建者,该系统构建者决定跳入 Plantscape 以远离 WonderWare。我们安装和委托的三项工作非常糟糕,软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正常工作,他们的两个人参加了(我敢肯定超级昂贵的)培训六个月后直接去工作霍尼韦尔。Plantscape 在每个站点最多持续了两年,然后才被拆除并被(当然)WonderWare 取而代之。

内兰
2016 年 5 月 5 日下午 06:04

我曾在 ifix (Intelution)、Cimpliticy、FT 和 Wonderware 上工作过,它们都有自己的高点和低点,但是在使用了点火之后,就没有什么可比了。以前的海报详细说明了优点......我听说过的唯一可能的问题是可能的安全问题,因为它是基于 Java 的。

bluenoser337
2016 年 5 月 5 日下午 07:43

如果在这里发帖的每个人都曾为他们的 HMI 尝试过 VTScada 软件,那么这里就只有一个答案。

帕迪斯
2016 年 5 月 5 日晚上 08:10

没有参加这场小马比赛,而是这里仅有的两个让 Wonderware 切换到 FT 的设施。我想有一天尝试 Ignition,但是当您长大并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做更好的事情时,为什么?

阿伦雅各布斯
2016 年 5 月 6 日下午 01:04

如果在这里发帖的每个人都曾为他们的 HMI 尝试过 VTScada 软件,那么这里就只有一个答案。
Bluenoser?!? 难道不是= NS爱,
当Trihedral来自新斯科舍省时,您将无法获得公正的投票!
……开个玩笑。VTScada 确实看起来很有趣。

阿伦雅各布斯
2016 年 5 月 6 日下午 01:14

想象一下这种情况“ Corp IT要求将所有服务器都更新到Windows 2012 R2,其中包括所有自动化资源。”

谁会因为使用Wonderware系统平台而感到恐慌?
谁会因为使用 FactoryTalk View 而感到恐慌?
谁会因为使用 Ignition 而恐慌?

哎哟。那是一个很低的打击。我非常享受安装 TIA Portal 所需的 4 个多小时。
SCADA 的歌利亚被击败。

V0N_hydro
2016年5月6日,下午01:24

我花了整整 2 天的时间为我们的网络分布式应用程序*第二次*安装 Factory Talk SE。我们第一次使用windows server 2008 SP2而不是windows server 2008 R2,不得不从头开始。

话虽这么说,但我在2006-2010年间就在将Linux用于SCADA / HMI平台的道路上走了,发现没有多少人了解unix,所以每当出现问题时,都会给我打电话。有一个硬盘驱动器死了,幸运的是它在 RAID 中,但是然后谷歌在 Ubuntu 8.04 中恢复了 RAID 阵列,woops 看起来 mdadm 已经坏了很多年了。Windows 2000、Windows 7 和 Windows 2008 server R2 非常适合托管 SCADA 和 HMI。除非组织内部拥有这些专业知识,否则我不会再次使用 linux。

反对 Allen Bradley、Schneider 和 Wonderware 的另一点是,他们的支持网站和论坛的围墙花园让我很恼火。这可能是我们都在这里的原因的一部分。

加里
2016 年 5 月 6 日下午 02:29

有许多 HMI 程序比 Wonderware 更好
只是一个意见 如果我有选择,我根本不会使用它。但是有些客户已经像你一样被卖了。

bluenoser337
2016 年 5 月 6 日下午 04:05

arlenjacobs...很确定我会形成与您相同的想法:啤酒:但是,除了开玩笑和地点之外...我的意见实际上来自于在自动化领域工作超过 32 年并且处理过 RSView32、WinCC、Wonderware、iFix 和其他。这些天来,对于SCADA和工厂内HMI应用程序,我不会在VTScada上选择任何东西。仍然有疑问...请访问网站并尝试演示。在许多方面首屈一指,并不断添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功能。不,我不在那里工作。:)

工厂手语
2016 年 5 月 7 日,上午 11:22

FactoryTalk View 在版本 6 之后有了很大的改进。我目前使用的是 8.1,我花了 10 分钟来安装。它的加载速度也更快。我认为很多抱怨来自 64 位操作系统开始变得普遍并且过渡至少可以说是艰难的。Wacom SQL 对 Rockwell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后看来是 20/20,他们应该更早开始迁移到 MSSQL。但话又说回来,他们也不知道 Wacom 会走渡渡鸟的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32 位 Windows XP 虚拟机中安装了 FTView 7 的副本。当您支持旧硬件时,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您实际上无法使用 64 位机器接触在 32 位机器上创建的任何项目。

我认为 Rockwell 正在了解到依赖第三方的闪存技术作为您产品的支柱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们拥有运行 Linux 的 Panelview 5500 和运行 HTML5 而不是 Silverlight 的最新版本的 Viewpoint。他们已经意识到开放标准比第三方专有标准的持续时间更长。我认为,一旦他们使用的所有 ActiveX 扩展的功能损失得到补偿,PV5500 将在几年内成为一款出色的、稳定的产品。另外,他们使用任何东西,他们都会有源代码,所以转换到不同的架构会更顺利。

电脑
2016 年 5 月 7 日晚上 09:13

FactoryTalk View 在版本 6 之后有了很大的改进。我目前使用的是 8.1,我花了 10 分钟来安装。它的加载速度也更快。我认为很多抱怨来自 64 位操作系统开始变得普遍并且过渡至少可以说是艰难的。Wacom SQL 对 Rockwell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后看来是 20/20,他们应该更早开始迁移到 MSSQL。但话又说回来,他们也不知道 Wacom 会走渡渡鸟的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32 位 Windows XP 虚拟机中安装了 FTView 7 的副本。当您支持旧硬件时,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您实际上无法使用 64 位机器接触在 32 位机器上创建的任何项目。

我认为 Rockwell 正在了解到依赖第三方的闪存技术作为您产品的支柱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们拥有运行 Linux 的 Panelview 5500 和运行 HTML5 而不是 Silverlight 的最新版本的 Viewpoint。他们已经意识到开放标准比第三方专有标准的持续时间更长。我认为,一旦弥补了由于使用的所有ActiveX扩展引起的功能损失,PV5500将在几年内成为一款出色的稳定产品。另外,他们使用任何东西,他们都会有源代码,所以转换到不同的架构会更顺利。
smdh

基于硬件的 HMI 的 Red Lion 或 bust。您的论坛句柄说的确实足够,但是我“有一种心情”:

我可以在3分钟内在我的旧笔记本电脑上免费下载安装并运行最新版本的 Crimson 3.0...我从不必担心硬件上的固件版本,因为我可以随应用程序一起更新它大约与 PanelPuke 启动一次所需的时间相同。固件匹配后,我可以在操作员转过头来更新应用程序,她甚至可能不知道有什么新东西。深红色并不完美。我可以全面列出它的缺陷。他们中的所有六八个都有解决方法和恢复方法,与提出 20,000 多个原因相比,Panelview 是并将永远是垃圾的原因所花费的时间更少。

您需要我从 8 个新文件中读取 1000 个标签,并以表格形式将它们绘制成图表……使用一些数组标签需要 10 分钟……下载时不要眨眼,否则您可能看不到“正在更新数据库” ” 当您获得一千个新标签、散点图和表格时,屏幕会出现……您需要从 Oddball VFD 版本 98 读取 Modbus,交换字节并将它们填充到 Brand Y PLC 中?没问题。

给我一两个小时......完成......我在这里离题了,但是 Inductive Automation 和 Snide Err 的 wUnderWear 的人应该感谢他们的幸运星,Red Lion 还没有发布一个基本可以的 Crimson Emulator 的时间无限版本消灭他们的适销性。这样做是赚不到钱的,但我会为 Crimson Unlimited PC Edition 支付一份盛大的副本。

FCTMeView 永远赶不上真正的市场领导者。我使用过 8.1 版,在完成所有水果卷后,同一个蹩脚标签数据库仍然是同一个蹩脚标签数据库。相同的“有时它是空白的,重新启动并重试”的情况仍然存在。我的 PC 注册表没有变成糊状,所以我猜是 progre$$。不是我的电脑,而是我们卖给客户的新电脑。我永远不会在我的电脑上安装那些垃圾。

我非常喜欢基于 PC 的 SCADA/HMI 的 Ignition。我之前关于符号工厂限制的帖子是因为我的客户没有资金购买整个辣酱玉米饼馅,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获得了限量版的定制报价。我训练自己,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但只花费了……我的时间。作为 Java 和 Python 的新手,我仍然制作了一个可以完美运行八个月的应用程序,直到 IT 部门更新了安装 Windows 更新的策略。当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只是因为系统主管不记得他的密码,并且计算机按照新政策在一天晚上重新启动。带有参数的模板震撼了我的世界。我有 18 个井场和 5 个增压泵站,4 个水塔,一旦我找到了构建模板的方法,它就大功告成了。

我要向阿奇和他的奉献致敬。其中一天,我会真正尝试一下。我确实在我的旧家用 PC 上下载了它,但 Visual Studio 填满了我的硬盘并使其陷入困境,所以我卸载了它而没有给它一个公平的震动。有一天我在工作时把它放在我老板的旧电脑上,他用它玩。他非常精通技术,但说他没有找到足够的文档来帮助他弄清楚该怎么做,并告诉我不要在时钟上花费太多时间来追求它。老实说,我相信如果 Advanced HMI 是每份 200 美元的许可证,并且有一个很好的 pdf 手册,他可以打印出来并粘贴在活页夹中,他的意见会改变。当某些东西是免费的时,就被认为是业余的、半途而废的、一文不值的。对或错,这是一个流行(错误)的概念。

有时我认为 Rockwell Software 正在追随比尔盖茨的脚步。美国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足够的冲突。让我们卖给他们一个问题。一个永无止境的拼图游戏。当他们花了数小时和数天的时间弄清楚如何处理被污染的东西的一个小方面时,他们就会上钩了。当你想办法把这些垃圾变成宝石时,你会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些事情。由于它要花费数千美元,因此最好花很长时间才能正常工作并且文件很大。当你安装它时,它必须有一堆弹出的伪dos窗口来“做事”,让你觉得它在螺母和螺栓级别对计算机很重要。补丁卷起。是的,如果它的成本超过两千美元,它需要用水果卷来修补。我仍然说它应该以这个价格随附一瓶 Jack Daniels 和一个 40 盎司的扬声器磁铁。当你的电脑爆炸时,把磁铁绑在硬盘上,然后扔进垃圾箱。

一大堆用泡泡糖和创可贴包裹的大便,他们会吃光的。

我们的Rockwell代表正在吹嘘最新最好的FCTMEView 软件和硬件 (PanelPuke5500)。我说如果它在 7 秒内没有启动并与任何 PLC 通信,甚至不要和我谈论它。没兴趣。我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玩大便。

我曾经和你一样。我服用蓝色药丸很多年了。然后有一天,在吹掉红狮装备十多年后,我转了一圈,逃离了矩阵。我把我的失明抛在脑后……看到了光……从未回头。

阿奇
2016 年 5 月 8 日,上午 02:52

有一天我在工作时把它放在我老板的旧电脑上,他用它玩。他非常精通技术,但说他没有找到足够的文档来帮助他弄清楚该怎么做,并告诉我不要在时钟上花费太多时间来追求它。他一定没有快速入门手册和基本标签培训手册都是可打印的文件。使用快速入门,大多数人可以在不到 3 分钟的时间内运行他们的第一个应用程序。通过 BasicLabel 培训手册,您将获得使用 80% 软件所需的主要概念。我不会否认最后 20% 确实缺乏可打印的文档,并且可能需要访问“提示与技巧”论坛部分。

阿奇
2016 年 5 月 8 日,上午 08:59

基于每个人对其首选软件的偏见意见,诸如此类的话题经常变成争论性的辩论。我和下一个家伙一样内。所以这让我开始思考......我们如何将其转化为一组可衡量的性能来让每个软件包通过?汽车测试员将使用诸如 0-60 时间、制动距离和驾驶室噪音等内容。计算机测试人员使用诸如硬盘驱动器 I/O 测试之类的东西。这些是不受测试者偏差影响(或影响很小)的客观测量。

这个特定的论坛主题在很大程度上讨论了使用不同软件包时的易用性和开发速度。你如何衡量它?计算完成某项任务的鼠标点击次数和键盘敲击次数?测量专家需要花费的时间,以及完成任务之前从未见过软件的人所花费的时间?

我对每个人的问题是......你能想出一些测试来让不同的软件包通过,从而产生客观可衡量的结果吗?

保利斯50
2016 年 5 月 8 日,上午 11:10

我对每个人的问题是......你能想出一些测试来让不同的软件包通过,从而产生客观可衡量的结果吗?

我认为这是可行的,如果资源很容易获得,例如所需的许可和硬件环境。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每个人都倾向于将 HMI/SCADA 放在同一个桶中,而您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谈到 HMI 和 SCADA 软件时,您已经提到了苹果/橙子。客观地说,SCADA 和 HMI 包必须有所区别,虽然 SCADA 可以是 HMI,但 HMI 包根本不能是 SCADA。

从SCADA的角度来看,就像PLC一样,一旦一个人熟练地使用一个程序包,由于最初付出的努力,很难将船跳到另一个程序。因此,人们总是会产生偏见。我确实认为 SCADA 包的许多东西是可衡量的:

1 - 平台功能:可视化、SQL 交互/事务、电子邮件连接、警报、报告、语音通知、Historian、MES、OEE、跟踪和跟踪、配方管理、批处理、冗余、部署...等

2 - 许可/支持成本,比较 1 个服务器、5 个客户端。冗余服务器 10 个客户端,但基于标签的许可确实使比较变得一团糟。

3 - 软件安装、配置以启动和运行

4 - 设备连接、opc 服务器、PLC 支持

5 - 开发:标签生成/管理功能(UDT、属性)

6 - 开发:对象/模板/全局对象

7 - 开发:冗余配置/故障转移

8 - 开发:历史记录/SQL 事务

9 - 开发:可视化、导航,包括对象

10 - 脚本:库,语言

11 - 安全/角色管理,与 Active Directory 的集成

12 - 培训服务

13 - “头痛因素”,您需要拨打多少支持电话,您有多少次重新开始,将头撞在墙上以使某些事情起作用?

我认为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衡量的。然而,生成可衡量的审查所需的工作量和资源量相当高。

保利斯50
2016 年 5 月 8 日,上午 11:19

12-许可/支持费用,比较1台服务器和5个客户端。冗余服务器 10 个客户端,但基于标签的许可确实使比较变得一团糟。
这个类别还应该有一个“令人头疼的因素”,比如花多少时间和精力试图弄清楚给定应用程序需要什么许可要求。特别是如果您进入 RDS(终端服务)和瘦客户端架构!

阿伦雅各布斯
2016 年 5 月 9 日下午 12:37

我对每个人的问题是......你能想出一些测试来让不同的软件包通过,从而产生客观可衡量的结果吗?
是的,可以进行一组测试,但很难做出好的测试。
最好的 SCADA?无法客观回答。
SUM 是要走的路。问题越具体,测试结果就越好。
此 Microsoft 页面上的 PDF 链接是一个很好的概述。
警告:这并不令人兴奋,没有闪光或哇。阅读时不要操作重型机械。

可用性测试(设计良好)需要大量的思考、试验、数据分析,然后进行激烈的辩论来审查它们 = $$$$$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辩论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免费做!

富马尼多

DBLD99
2016 年 7 月 21 日下午 05:27

我获得了 RSview 和 App Server 2014R2 + Intouch 的认证 - 我们已经在 5 个项目中使用了 Igniton。
Ignition 的唯一问题是客户端加载 - 我构建了我的模板以使用类似于 WW App 服务器的 UDT - 但在某些时候我将不得不返回并更改它以使用间接标签 - 因为我的屏幕加载时间是慢的。当我构建模板时,我让它们与我们的 App Server 对象相匹配——而 Ignition 正在推送 Drop 目标模板和图形以便于屏幕构建——但是当你有一堆需要绑定到的模板的屏幕时,他们没有告诉你UDT 中使屏幕调用变慢的所有标签。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对 Ignition 的唯一抱怨 - 没有人抱怨它,所以我想我会扔掉一个。

红霸龙55
2016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02

没有参加这场小马比赛,而是这里仅有的两个让 Wonderware 切换到 FT 的设施。我想有一天尝试 Ignition,但是当您长大并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做更好的事情时,为什么?
我必须同意上述观点。
两年到 70 岁,我把它挂了。
我认为我从以前的项目中知道的东西仍然有足够的问题。
现在我花时间努力回忆我年轻时如何解决问题,让年轻的鞭打者摆脱困境。

工厂手语

2016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23

基于硬件的 HMI 的 Red Lion 或 bust。你的论坛句柄说得够多了,但我“有心情”:
我不是罗克韦尔的粉丝。我所做的只是指出自第 6 版以来 FTView 有多少改进。而且确实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伟大的产品。我个人认为它仍然过于复杂和笨拙。谁想制作一个像 SCADA 一样编程的 HMI?更不用说将硬件 HMI 的安全帐户绑定到开发人员笔记本电脑上设置的 Windows 安全帐户是多么愚蠢。至少他们修复了 8.0 版中那个明显的缺陷。
就像我说的,我想说的是它比以前更好。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伟大的产品。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可能是硬件 HMI 最糟糕的选择,每当我要指定它时,我都会使用 Automation Direct C-More。
我非常喜欢基于 PC 的 SCADA/HMI 的 Ignition。

我也试过 Ignition 的演示,印象非常深刻。半个小时之内,我就开始沟通并创建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仿真 PLC 的工作屏幕。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使用它,永远。没有手册,没有课程。从字面上看,盲目地进入它并在 30 分钟内使其工作。

我们的Rockwell代表正在吹嘘最新最好的FCTMEView软件和硬件 (PanelPuke5500)。我说如果它在 7 秒内没有启动并与任何 PLC 通信,甚至不要和我谈论它。没兴趣。我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玩大便。
我的 Rockwell 代表断然告诉我不要购买 PV5500,因为它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黄金时段。老实说,该产品让我感到困惑。就好像他们无法决定它适合产品线的哪个位置。它像低端 Panelview 一样残缺不全,但您只能在高端 Logix 5000 级处理器上使用它。这是给谁的?我的猜测是他们发布了它,因为他们厌倦了人们在 2011 年大张旗鼓地宣传之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假装它从 2012 年到 2015 年从未存在过。
我曾经和你一样。我服用蓝色药丸很多年了。然后有一天,在吹掉红狮装备十多年后,我转了一圈,逃离了矩阵。我把我的失明抛在脑后……看到了光……从未回头。
我的用户名是讽刺的。我唯一一次使用 Panelview Plus 是在我的客户指定它时。否则,我是C-More的粉丝。

软件
2016 年 7 月 22 日下午 04:59

我处理的工厂谈话最多,但我也喜欢前言和快速面板。我目前正在做点火培训,因为我的一个新客户有来自 Wells 的 scada 点火。然后是植物的 ft 视图。老实说,他们对我都有好和坏的一面。

富马尼多
2016年7月27日,上午09:17

啊,是的,这很快就会在 Win/Apple 或 Android/IOS 辩论中开花结果。面对现实,过多的 HMI 软件平台是对糟糕的产品开发/支持/成本的回应。如果 FTVIEW 花费 10 美元,我们都会有一个许可证,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权衡成本/服务与投资回报率,那么价值在哪里?

我扼杀了 WinVista 的崩溃,在 Win8 之后,我逃到了 Linux 和 Apple。我扼杀了FTVIEW 32-64 Win7灾难,现在我们有了可以在Win7上运行的Design Studio,但不能在Win10上运行(询问一下,有人可以使用它)。

基本上,如果您是 OEM,您可以购买出色的 HMI 技术支持包,而 FTVIEW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享受该软件。如果你像我一样,一个低端的终端用户,你必须依赖像 PLCS.net 这样的优秀网站。

1、分享工控行业内幕,指引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2、分享工控行业产品,提高智能制造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