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台达PLC和与台达 VFD-M 系列变频器通讯使用方法

楼主(2024-03-14):
以下总结供大家参考:
【控制要求】
读取 VFD-M 系列变频器主频率(频率指令)、输出频率并将其分别于 D0、D1 中。(MODRD指令实现)
设置变频器以主频率为 40Hz 正方向启动。(MODWR 指令实现)
【VFD-M 变频器参数必要设置】
当出现变频器因参数设置错乱而导致不能正常运行时,可先设置 P76=10(回归出厂值),再按照上表进行参数设置。
【元件说明】
【控制程序】
【程序说明】
对 PLC RS-485 通讯口进行初始化,使其通讯格式为 MODBUS ASCII,9600,7,E,1。变频器 RS485 通讯口通讯格式需与 PLC 通讯格式一致。
MODBUS 通讯只会出现 4 种情况,正常通讯完成对应通讯标志 M1127、通讯错误对应通讯标志:M1129、M1140、M1141,所以,在程序中通过对这 4 个通讯标志信号的 On/Off 状态进行计数,再利用 C0 的数值来控制 3 个 MODBUS 指令的依次执行,保证通讯的可靠性。
当 M0=On 时,[ MODRD K1 H2102 K2 ] 指令被执行,PLC 读取变频器的“主频率”和“输出频率”以 ASCII 码字符形式存放在 D1073~D1076,并自动将其内容转化成 16 进制数值储存至 D1050、D1051 中。
当 M1=On 时,[ MODWR K1 H2000 H12 ] 指令被执行,变频器启动并正方向运转。
当 M2=On 时,[ MODWR K1 H2001 K4000 ] 指令被执行,将变频器的主频率设置为40Hz。
程序的最后两行[ MOV D1050 D0 ] 是将变频器的主频率存储在 D0 中,[ MOV D1051 D1 ] 是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存储于 D1 中。
PLC 一开始 RUN,比较 C0=0,就一直反复地对变频器进行通讯的读写。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