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台达PLC模拟量输入程序详解

楼主(2024-03-14):
1.首先要清楚的是,什么指令能用于模拟量输入。
  查“DVP-ES2操作手册——程序篇”API指令一览表,找到有“FROM”、“TO”两条指令相关,分别为“扩展模块CR数据读出”和“扩展模块CR数据写入”。CR是控制寄存器的缩写。
  于是,再翻到有关页面,查看其详细说明,得到FROM指令的格式是:FROM  m1  m2  D  n,参见图1

   m1:扩展模块所在的编号,取值范围0~7;(最多就能挂8个)

   m2:欲读取扩展模块的CR编号;(这个需要看手册了)
   D:读出数据保存位置;(自己指定的寄存器)
   n:一次读取数据的笔数。(一次能读取几个寄存器的数)
  ①再继续看其解释,从次页知道,扩展模块的编号与其与主机的位置有关;倘若只有一台扩展模块,则其编号为0,扩展模块依靠主机右侧位置起算0~7最多挂8个扩展模块。
  读出数据的保存位置,则是在PLC主机上的,由编程者指定,也不存在理解困难;而n,也不是问题。
  ②问题是,图1中的m2,K29是如何来的呢?或者说,模块内的数据储存在哪里、能否利用编程软件直接观察到?
  查“DVP-ES2操作手册-硬件篇”有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配线,却不但没有回答上述问题,反而增加了一个新的疑问:可以采用电压或电流信号输入,则是如何设定的呢?硬件上没有见到相关的设置开关。
  ③从而,现在的工作是,必须确定是否有模块的操作手册。
  从台达网站的下载页面,看到了有模块资料,于是下载了“DVP-ES2操作手册-模块篇”,其第1部分就是“模拟量输入模块 DVP04AD-E2”的介绍。

2.输入信号的读出
  于是,知道了CR#2~#5为输入模式设定,CR#8~#11为通道信号的平均次数设定,CR#12~#15为通道输入信号平均值显示,CR#20~#23通道输入信号现在值显示。另外,主机的寄存器D9900~D9999,寄存对应输入信号平均值。
  选1#通道(CH1)作试验,可得程序如图2:

  ①将模块与主机连接,PLC通电,发现模块的“错误指示灯”点亮;先不管他,程序能正常输入。后将模块的24V接通,显示正常、“错误指示灯”熄灭。
  ②为了简便,拟直接采用1.5V电池作为信号,故采用了模式1。为便于观察,特将显示值(D0)扩大了10倍,即当电池电压为1.5V时,(D0)=15。
  通电试验,按操作手册接入一个电池,D0显示15;接入两个电池,显示30.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试验目的,证明FROM、TO指令,是应用于模拟量的。
  ③D0能够读到稳定的15、30值。

                  点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