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好消息!GX-WORKS3推出PLC与运动控制模块联合仿真新功能

楼主(2024-03-14):
使用过三菱伺服放大器及运动控制器(或模块)的童鞋都知道,在我们使用这些产品时,需先搭建一个实际的系统,准备好CPU及运动控制器(或模块),安装好伺服电机,接好线缆,然后才能进行程序的调试运行。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前写好程序,仍需等待硬件到位,才能对自己的程序进行调试判断,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进度。

现在,GX-WORKS3推出PLC与运动控制模块联合仿真新功能,有了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即使没有CPU、运动控制模块、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也可以通过系统模拟功能来进行程序的调试。

下面以FX5U+FX5-40SSC-S的系统模拟为例进行说明。对于FX5-40SSC-S的模拟,需要GX Works3 Version 1.035M以后的软件版本才支持。

1、写好程序之后,需要进行PLC与运动控制模块联合仿真时,首先要启动GX Simuletor3和SMM Simulator。

点击开始之后会出现上图,我们会看到CPU和模块的ERR.灯都闪烁,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把程序“写入”模拟系统。

2、进行『连接目标设置』。

3、工程程序写入模拟系统。

4、通过GX Works3上的监控进行模拟动作。

5、通过简易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监控进行动作确认。

监控各轴状态

6、系统模拟功能的关闭。

删除系统,关闭模拟

在删除系统前需要进行『连接目标解除』,否则会弹窗提醒:『对系统执行了连接。删除系统时,请解除系统连接后,再次执行』

有了这个新功能之后,我们的工程师马上在一个使用FX5-40SSC-S简易运动模块的客户身上小试牛刀:根据客户功能要求,提前编写程序,在没有搭载硬件的情况下提前仿真调试,大大节省了现场调试时间。最后,提醒大家:GX-WORKS2暂时没有此功能哦!(LD77MS,QD77MS,Q17nDCPU暂时不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