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中标签的制作过程,你了解吗?

楼主(2024-03-14):
对于GX Works2软件中的标签制作过程,可能有部分童鞋是不了解的,那么这篇文章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标签的制作过程吧,文章图片会比较多,大家按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就好啦~
第一步:创建新工程
我们在打开GX Works2软件创建新工程的时候,选择结构化工程,这时软件是默认使用标签的。
第二步:打开全局标签窗口
打开左边导航栏的全局标签,双击Global1,会自动弹出如下提示,点击确定即可,然后“全局标签设置Global1”的窗口会被打开。
第三步:全局标签窗口中类的设置、标签名的设置
全局标签设置页面中有“类”这栏,我们可以设置VAR_GLOBAL或者VAR_GLOBAL_CONSTANT。
比如输入VAR_GLOBAL。在标签名这栏输入标签名,比如start_motor。
注意标签名是可以使用全角或半角字符来定义的,如果标签名中包含空格、起始处有数字或者跟软元件和指令相同,我们在编译时软件是会显示出错状态的,所以在定义标签名的时候要避免出现以上这几种情况哦~
第四步:数据类型的设置
我们还可以对全局标签设置页的常数值、注释和备注进行设置。对于“常量”这栏,如果类选择的是VAR_GLOBAL的话,是不能进行常量的设置和更改的哦。
第五步:软元件和地址的输入
我们可以在“软元件”这栏中直接输入软元件,设置软元件时地址将会自动被设置。此外,我们也可以在“地址”栏进行设置。
第六步:预约名称软元件登录
设置完标签后,点击设置好的标签,再点击“预约登陆系统标签”按钮,确认将选择的全局标签登陆到系统标签中。
注意未预约登陆时是白色的,而正在预约登陆系统标签是会显示浅黄色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除系统标签,点击“预约解除系统标签”按钮就可以了。
最后点击“反应至系统标签数据库”按钮,在弹出来的对话框点击是即可。
第七步:使用标签的流程
对结构化程序进行编程时,先输入触点,然后双击上方的“?”,在弹出的“标签登陆/选择”页面,在搜索目标标签中选择我们之前创建的目标标签:Global1,我们选择“start_motor”,左边的标签名和数据类型、软元件地址会自动出来,我们点击应用就可以啦,比如输入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这就是在GX Works2软件中的标签的制作过程的讲解,大家可以自己用软件试一试哦,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呢,你学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