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HMI与西门子S7-1500仿真通讯

楼主(2024-03-14):
大家在学习西门子S7-1200/1500 PLC和西门子HMI的时候可以使用博途软件进行PLC和HMI的仿真测试学习,而不需要硬件即可,但是如果想要学习西门子S7-1500 PLC与威纶通HMI,没有威纶通的HMI硬件怎么搞?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576093159513014273测试软件:1、TIA Portal V162、S7-PLCSIM Advanced V3.03、Utility Manager:EasyBuilder Pro一、PLC端设置1、新建一个S7-1500项目,在PLC的属性中,将IP地址设为192.168.0.1(此地址是S7-PLCSIM Advanced V3.0中创建仿真PLC地址)。2、项目属性:勾选“块编译时支持仿真”。

3、PLC属性:连接机制--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

4、变量创建并导出变量表(PLCTags.xlsx),此案例使用基本电路起保停进行测试,使用M寄存器。当然使用DB块里面的数据也是可以的,从块生成源,即可。后面需要导入到威纶通HMI(导入标签...)。

5、起保停程序。

二、S7-PLCSIM Advanced V3.0设置,参考设置之前的文章,将PLC项目下载至仿真中。西门子仿真的PLC与RobotStudio 6.0 的仿真通讯

三、EasyBuilder Pro设置1、打开威纶通触摸屏编程软件,新建工程,触摸屏选择MT8070ip。2、系统参数--新增设备/服务器--设备类型选择“Siemens S7-1200/1500(Absolute Addressing)(Ethernet)”绝地地址访问,IP地址设置为S7-PLCSIM Advanced V3.0创建的仿真地址,端口号默认即可。

3、导入标签,PLC端导出的变量表(PLCTags.xlsx)。

4、HMI画面。

5、在线模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