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饮料自动售货机程序设计,值得收藏! ...
威纶通饮料自动售货机程序设计,值得收藏!

楼主(2024-03-14):
控制要求
一台饮料自动售货机用于出售汽水和咖啡两种饮料,汽水10元一杯,咖啡20元一杯。顾客可以投入1元、5元和10元三种硬币。当投入的硬币钱数大于或等于10元,时,汽水灯亮。当投入的硬币钱数大于或等于20元时,咖啡灯亮。按下出汽水按钮,自,动出汽水一杯,并找出多余零钱,按下咖啡按钮,自动出咖啡一杯,并找出多余零钱。
PLC接线图02
I/O分配表03
编写程序04
第一步:(当投入1元硬币时,M0.0=1,VW0中的数据加1。)
第二步:(当投入5元硬币时,M0.1=1,VW0中的数据加5。)
第三步:(当投入10元硬币时,M0.2=1,VW0中的数据加10。)
第四步:(大于10元,汽水灯亮,出汽水时灯闪。)
第五步:(大于20元,咖啡灯亮,出咖啡时灯闪。)
第六步:(汽水灯亮Q0.3=1,按下出汽水按钮M0.4 ,Q0.1得电,出汽水10S)
第七步:(咖啡灯亮Q0.2=1,按下出咖啡按钮M0.5,Q0.1得电,出咖啡10S)
第八步:(VW0>=10,按下出汽水按钮M0.4,VW0中的数减去10,结果存放到VW2中。)
第九步:(VW0>=20,按下出咖啡按钮M0.5,VW0中的数减去20,结果存放到VW2中。)
第十步:(VW2不等于0时,Q0.4得电找钱。)
第十一:(VD01清零)
威纶通组态配置05
第一步:(选择实际触摸屏对应的型号,这里我是TK8071 IP这款型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触摸屏型号来选择。)
第二步:(系统参数—新增设备)
第三步:(设置PLC信息和地址)
设备类型:Siemens S7- -200 SMART (Ethernet)
接口类型:以太网
IP地址:选择PLC通信IP地址192.168.0.143
第四步:(组态配置完成)
威纶通设计画面06
第一步:(使用文字标签设计标题)
第二步:(使用线元件设计分割线)
第三步:(位状态切换开关—关联PLC地址—属性操作模式—复归型—文字标注—一元)
其它按钮例如:五元、十元、出汽水、出咖啡以此类推即可!
第四步:(位状态指示灯—关联PLC输出地址—文字标签—汽水灯 )
其它指示灯例如:咖啡灯、出汽水、出咖啡、找钱以此类推即可!
第五步:(数值元件—关联PLC地址VW0)
其它数值显示例如:剩余金额、出汽水时间、出咖啡时间以此类推即可!
第六步:(设计完成)
演示效果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