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通过文本显示实时通讯状态? ...
MCGS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通过文本显示实时通讯状态?

楼主(2024-03-14):
大家在和触摸屏通讯时,难免会涉及到对触摸屏通讯实时的状态进行显示,来判断PLC或其它设备是否和触摸屏通讯上,有没有断开或者通讯失败等情况,那么在MCGS这款触摸屏上面如何做通讯状态的文本显示呢?接下来的时候就跟着我去学习,必定能够掌握此功能。
01一、设备选型
1、TPC1570GI触摸屏一台;
2、ST20 CPU一台;
3、交换机一台;
4、若干网线。
02软件配置
第一步:在桌面打开Mcgs Pro组态软件快捷方式;
第二步:软件左上角菜单栏—文件—新建工程;
第三步:工程设置—HMI配置,选择你实际的触摸屏型号或需要仿真的触摸屏型号;
第四步:打开工作台—设备窗口—鼠标双击设备窗口;
第五步:打开设备窗口鼠标点击空白处并右击选择设备工具箱;
第六步:点击设备管理打开设备组态设置;
第七步:选择通用TCP/IP父设备,点击新增,右侧选定设备就会自动添加进去;
温馨提醒:
这里为什么选择通用TCP/IP父设备呢?
因为要填加一个主设备,才能添加子设备,这里的子设备是指:通信的PLC、仪表、变频器等
第八步:鼠标选中西门子Smart200,点击新增,右侧选定设备就会自动添加进去;
第九步:设备工具箱—设备管理—鼠标依次点击通用TCP/IP父设备—西门子_ Smart200到设备窗口里面去;
第十步:鼠标双击打开通用TCPIP父设备0--[通用TCP/IP父设备]进入通信配置;
第十一步:在设备属性值填写IP地址;
本地IP地址:192.168.20.190(设备填写触摸屏IP地址,仿真填写电脑本地连接IP地址)
远程IP地址:192.168.20.11(填写PLC通信IP地址)
第十二步:添加设备通道,添加PLC变量地址;
通道类型:M内部继电器
数据类型:第0位(指PLC地址变量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例如我地址是M0.0,那么在数据类型应填写通道的第00位)
通道地址:0(指小数点前面起始字节的地址,例如我地址是M0.0,那么应在通道地填写0)。
通道个数:代表连续的位数。
第十三步:双击打开连接变量-在从数据中心选择-连接变量输入地址对应符号名称;
MCGS所有变量都是以符号寻址,所以必须创建地址对应的符号,否则无法关联。
03程序编写
第一步:在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中编写点动程序;
第二步:下载到PLC并监控。
04画面设计
第一步:工作台-点击用户窗口—点击新建窗口—双击打开窗口0;
第二步:工具箱-标准按钮-基本属性输入启动按钮;
操作属性-勾选数据对象值操作-选择取反-点击问号关联对应符号。
第三步:工具箱-动画显示-基本属性-外形选择0和1状态对应的图像;
工具箱-动画显示-基本属性-文字选择0和1状态对应的文字。
05通讯状态设置
第一步:在设备窗口通讯状态中添加连接变量名称,名称可自由定义,但不能为数字开头;
第二步:通过标签动画勾选显示输出;
第三步:关联通讯状态地址,数据类型选择数值量输出;
然后下载运行,看显示的数值是什么?断开的数值是什么?通过这些数值填写对应的文字显示。
第四步:打开设备帮助,进入采集通道对应的通讯状态数值的含义,然后通过这个含义来填写对应的文字;
第五步:通过动画显示构件分段点输入对应的通讯状态然后在输入对应的文字显示既可;
第六步:仿真测试当前通讯状态显示。